有关epm240下载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9-12-23):
1.生成的文件只有pof没有sof,对么?
2.下载时,设置如下:
hardware setup:ByteBlasterII [LPT1]
mode :jtag
报错:Error: Device chain in Chain Description File does not match physical device chain -- expected 2 device(s) but found 1 device(s).
      Error: Operation failed
怎么解决呢,初学实在不知道!

网友:
1,对,sof是直接加载到(FPGA的配置)RAM里的,pof是编程到配置文件或者CPLD用的。
2,你加了几个pof文件啊…… 只选一个pof文件就够了。
那个报错说明器件连接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生成pof文件没问题,他的描述说是器件识别与你的器件不一样,你插在电脑并口上的是ByteBlasterI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