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么提高无刷电机的力矩?

楼主(2009-12-23):
大家好!
    我做了一组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电机空载的时候,转得很正常,可一上负载,就转不太上去!
    请那位大侠,给点建议!
    怎么提高它的力矩,我通过调频和调压都不太可行!现在真的没辙了。。。
    请给你的宝贵建议!   谢谢啦!

网友:
你是不是说得详细些?
比如,用的什么输出管,什么输出电路,什么芯片。是ppm还是I2C做控制信号。用了什么桨,什么转速下电流是多少。
你这样笼统地说,好比给医生打个电话:医生,我肚子痛。就让医生开药。
你说,医生这样开出的药,谁敢吃呢?

网友:
你究竟是要提高电调的输出效率,还是要提高电机的扭力?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哦

楼主:
谢谢1
  我用的上下臂功率管用的是IRF540!驱动代码是自己写的,我们是用ARM7 来做 的。。。
     是要提高电机的扭力的!

网友:
扭矩跟电流有关

网友:
加个减速箱

网友:
这是一个难点,搞定他了,就差不多搞定这个电调了

网友:
把电机的直径加大,扭矩会加大。但这样不符合你的命题,你的命题同样的电机,改变驱动器加大扭矩。
电机的扭矩是有极限的,到这个极限,无论你用什么驱动方式,其扭矩将不再变大。
在同样结构下,电机磁体的磁性强度,电机硅钢片的磁导率,磁隙大小决定了这个扭矩的大小。相互间有个匹配的关系。
你现在的命题是,改变驱动器来改变扭矩,驱动器只能调整电流开关时机和大小,当你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调频也好,调压也罢,都是徒劳的了。甚至,副作用会破坏电机。
你只要确定,你有一个合适的换流时机了,有一个合适的电流和导通时长了。那么,驱动器这块工作就算做圆满了。如果你是用传感器来确定导通点的,那么,会直观和明确很多。但目前,大家一般用反电动势来确定换流点。
我的qq:605938072。欢迎交流。

网友:
你的桨是多大的?电压是多少?目前使用的电机是什么?测试的参数呢?

我好帮你参考一下意见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