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NEC 程序跑飞 XCL 设置

楼主(2009-12-23):
程序老跑飞,每次添加程序都可能导致不同地方出错,改了堆栈、不优化等都不行。不知是不是XCL文件错误,用的是78F0485,谁知道原因,非常感谢!谁能提供标准的XCL(FOR 0485)文件?

网友:
安装目录下没有例程?或者看看IAR的手册吧,里面有详细说明。在“Help”菜单下。

网友:
我用的0525,0511,直接用库的XCL,没问题啊

网友:
就是啊,0485俺在用,有空交流下啊,qq:1029512

网友:
XCL 主要是对数据代码的存储结构分配与你程序跑飞应该没有多大关系!注意看看选项字节,看门狗,还有堆栈是不是设置得太小益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能破解78F0485吗?如果能破解请与QQ:326432954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