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24型不饱和标准电池(与标准电池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楼主(2009-12-23):
以前读书时做实验接触过标准电池,但对这东西印象不好,感觉不是很稳定,最近接触了一些资料,发现了标准电池的可贵之处,很想拥有一个,但一直找不到,甚至购买了镉粒,水银,铂丝,硫酸镉准备自己做了,上周连玻璃都被吹好了.

    以前在网上搜到一个YJ42型精密稳压源的东西,查资料说是什么光电稳压,很想拆下看看,于是花100元买来,打开一看,发现是6节电池,恍然大悟,这个东西只是这个所谓的YJ42精密稳压源的基准电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千寻万找的标准电池一下被我弄来了6个!

    可惜的是只是不饱和标准电池,不是我希望的饱和标准电池,测量一下,发现有一节短路了,没有电压,这节电池将在明天被我拆解,到时脱光上照!剩余的5节被我重新组合,变成2V,4V,5V基准.

    不废话了,上照:

楼主:
占位,电池拆解

网友:
这东西我也有一个,让我加了3个接线柱,把1V、3V、5V也引了出来。

楼主:
过段时间,我将制造我的山寨版本饱和电池,双管的,现在正在努力制造电池用硫酸亚汞.因为我用的材料纯度不高,所以不要指望出什么好的指标,纯粹把玩一下.

网友:
问一下,这种电池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电位差计里好象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上次在广坛入了一个大个的饱和标准电池,于是我终于看到我的 3457A 可以在 NPLC=10 的时候稳如泰山了(即使 NPLC=1 也比 LTZ 的 NPLC=100 稳)。唯一遗憾的是这个东西似乎受温度影响太大啦,似乎从白天到夜晚、从夜晚到白天,大约以 1uv/min - 1uv/5s 的速率变化,比如现在大约要 1 分钟才动 1uV,但在下午近晚、温度下降较快的时候,5 秒钟就会升高 1uV。

网友:
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用标准电池
老师千叮咛万曾嘱咐要轻拿轻放
说只要用力摇晃一下电压就会偏,也不能倾斜或者颠倒,要半个月才能重新平衡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传统的标准电池的确是不允许倾斜和倒置的,不6楼这位的电池貌似标称为“便携式饱和标准电池”,不知道有没有为“便携”而优化设计……

网友:
这种电池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拿来做基准?貌似也不准啊!

网友:
标准电池电压是随着温度变化的,
只要能知道温度,就能算出电压

如果你恒温了,电压就确定了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提供电流和移动麻烦

楼主:
饱和电池以前确实作为基准使用的,甚至成为国家标准,饱和电池的电压准确度高,但是温漂大,不饱和电池的电压准确度差,但温漂小。作为高标准的饱和电池甚至要放在恒温精度0.001度的恒温环境里使用。电池被震荡后电压要发生变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所以便携性不好,后来就出现了替代电池的固态电压基准。现在的固态电压基准性能较好,电池已基本出局了。

不饱和电池很多用在便挟式电位差计里,是不是它耐震荡性比较好一点?

以上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楼下的请继续。。。。。。。

网友:
精度低吧,以前学校实验室的电位差计比如 UJ25,UJ33 什么的好像才 0.05 级,影响估计也就不大了。以前看过一个论文,大约是用一种多孔陶瓷把硫酸亚汞和镉汞齐与上面的电解液隔开,这样就比较耐受运输振动什么的。

我从广坛上入的那颗 BC9,温度变化几度,电压变化两千多微伏,简直可以拿来做温度计用了 :) 由此看来没有 0.01 度恒温环境,很难保证 1uV 的准确度和稳定度的。

网友:
顶楼的稳压电源拆解图, 怎么觉得像定时炸_弹呢, 是不是我太邪_恶了...

楼主:
BC24型的温度系数不是很大,测试时短时间飘移很小

网友:
测试时短时间飘移很小

---------------

到底有多小?我很有兴趣知道这一点 :)

这几天在捣鼓自制 DC-ATX 电源,把给仪表做数据记录的电脑拆开了,所以一直没有做 BC9 的记录曲线。

网友:
读书的时候记得, 生化实验室里面每个学生一个,  做实验前要先测环境温度.  不写环境温度实验报告得零分.

楼主:
就是因为多孔筛板移位,导致阴极和阳极水银混合,电池失效

网友:
谢谢 jj3055  的 拆解 。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