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哪位牛人做过FPGA控制CS5532

楼主(2009-12-23):
能否贡献源代码,自己写的用signalTap II,看数据总是000h

楼主:
我用的是EP2C8控制CS5532;输入电路如图所示,左边两根线连接AIN-和AIN+

楼主:
求教牛人,不知道这样设计电路对输入信号以及输出值有没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CirrusLogic公司但很多ADC的手册上,以及;评估板上的电路,都是这样连接的。主要是考虑到传感器的输出阻抗以及在信号进入ADC以前滤除一些高频的噪声。
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