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步进马达代替交流调速马达,需要一种可调脉冲发生器,频率精度和稳定度好点

楼主(2009-12-23):
求助:用步进马达代替交流调速马达,需要一种可调脉冲发生器,频率精度和稳定度好点,不要模拟电路做的那种,要单片机为核心,晶振分频那样的做法,成本越低越好,越简单越好。初步设想是单片机最小系统,有晶振和复位电路,电源滤波就可以了,频率不需要连续可调,频率必须知道是多少,通电以后,频率应该有逐渐升高到设定值的过程,加速时间长点也没有关系的,然后一直保持设定的频率输出,设定方式通过单片机的IO,IO分2组,一组用于设置基础频率 两个 IO 基础频率是 100HZ 1KHZ 10KHZ 一组用于倍数5个IO  用 8 4 2 1 0.5 编码 还有一个IO专门输出脉冲给步进驱动器 输出频率就是 基础频率乘以倍数 IO用拨动开关或跳线 就可以了 不需要显示屏都可以计算出频率的。

我就想要个便宜的成品,自己动手能力不行,希望有热心人做出来,我买一个先,不要代码,不要烧录文件,洞洞板做的也可以的。

网友:
干脆拿555做算了!

网友:
那样加速度和减速度要控制好了,需要自己算了

楼主:
说过啦 不要模拟电路的做法的。
我就说过加速而已,没有说要减速,更加没有说要控制加速度的要求,不要考虑的太过复杂了。

程序设想,不知道是否合理,提点意见。

初始化
判断IO状态,然后计算出输出频率
输出50HZ频率 ---最低频率来的 100HZ *0.5倍频

循环
输出频率 增加50HZ 最小增量了
延时10ms
判断 输出频率是否大于设定频率 小于的话继续循环 输出频率再增加50HZ 大于或等于的话 跳出循环 输出设定频率
循环

程序简单 因为不要考虑加速时间长短,当调速电机来用的 速度稳定性最重要。

网友:
你最高也就要80KHz,,2个IO选基频,3个IO(编码)选倍率,1个IO 输出是否达到欲设值,2个IO输出正反向CLK

只要用一个2051 P1就做了,最小系统,加个8位的拨档开关(实际用五位)就行。

你调速不是要用PWM吗,怎么只要一个频率就够了?

楼主:
回复楼上的 倍率是8 4 2 1 0.5 编码一共5个IO 每个IO代表那个数值 总倍数就是那些数值相加 例如  10101 代表 8+0+2+0+0.5 =10.5 的意思 不是只有那几个倍率的意思。最高15.5*10K ,如果单片机的主频足够高的,能有更高的能有 100K的基础更加好的。配合高细分的驱动更加好用一点。

调速的话 拨档开关调好 重新上电就可以啦 程序会自己逐渐把速度调好的了  如果怕加速太慢的话 再增加一个加速键,把延时调小 或把步进数调大就可以了。速度不是要经常的调整的,不必要PWM那么复杂的东西了。

我就是要单片机最小系统就可以啦 外加档位开关 ,越简单越好,程序也是,速度不是要经常的调整的,调好,然后以后每次使用都是那个速度就好了,逐渐加速的意思就是怕步进马达一下子输入很高的频率,肯定受不了的了,会叫但不会转的。

网友:
试了下,频率50K以内没有问题,单片机发脉冲没那么快,程序精简下应该能更快点。

感觉如果只是控制步进电机的话不需要太高的频率,驱动器10~20细分足够用了,再往上意义不大。

另:调速不一定要PWM,普通IO足够了:)

网友:
8038 任意波形发生器

楼主:
回复 6楼 做好了 能不能卖给我一个啊 成品能用就可以啦 最小系统 用洞洞板做出来也可以的,谢谢啦
回复 7楼 发脉冲而已啊 不必要弄一个任意波形的出来,够用就好啊,而且 icl8038 也是模拟电路的吧

谢谢大家了。希望能尽快出成品。可以测试步进电机,可以测试步进驱动,步进马达用来做主轴,用来做风扇,用来做搅拌器等等都可以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行咋生产东西咧?

听你口气貌似很瞧不起模拟技术做的东西?

8083内核振荡器是VOSC 恒定的电压产生恒定的频率 明白?任意波包含方波 明白?

网友:
找个带片上振荡器的单片机,连晶振都省了。

网友:
买一个或者淘一个编码器即可,新的电机用编码器国产也就2xx左右.很多仪器上的编码器也可以使用.

楼主:
动手能力不好 我也承认啦,但是跟生产没有关系的啊,如果生产质量跟个人的动手能力有关的话,像阿莫说的 只有死路一条。

我并没有瞧不起模拟技术的意思,如果导致别人认为我有这个意思的 我认个错先,对不起了。

能达到要求就可以了,如果 icl8038 或内置振荡器的单片机能到达 晶振一样频率精度和稳定度的话,当然还要尽可能的简单,尽可能的便宜。

编码器跟我要的东西好像没有关系,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Agilent 33220A 是好东西,但是用不起,也没有必要

程序的框架上面都说到了,会编程的应该不复杂,我想要个成品而已,我又不是白拿的,我支付一点费用,如果是按照什么开发项目那样来做的,我就支付不起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