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ARM:最近分析了RL-ARM V4.01的源代码,收获不小

楼主(2009-12-23):
RL-ARM这个操作系统还是不错的。

    最近分析了其源代码,并进行了一些修改,现汇报如下:
    平台:Cortex-M3
    开发工具: keil MDK V4.02
    RL-ARM:版本 V4.01

    只有一个空壳main()函数的情况,全部内核的代码量: < 4K
    只有一个main()函数只调用系统初始化和一个空壳任务,其它无关内容全部关闭(包括:信号量、互斥量、邮箱、事件和用户定时器),代码量:<2.5K

    这么看来,RL-ARM真的不错。

网友:
没有有分析PowerPac的?

网友:
发现PowerPac其实是ucOS的公司提供的.

楼主:
PowerPac没有原码啊。谁有?提供一下。

    有人说RL-ARM和ucOS差不多,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RL-ARM在设计时参考了ucOS,那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很多函数从外表看起来很像。

楼主:
今天又仔细分析了RL-ARM V4.01的源码,终于发现问题了。

    其设计中的链表操作存在问题,使用的人特别注意了。

网友:
哦,可否写一些笔记出来,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
现在关于RL的学习资料比较少,呵呵。

网友:
PowerPAC 好像是 embos 就是出j/l/i/n/k的大名鼎鼎的 segger 的.

网友(2010-03-08):
能否提示一下在那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uC/GUI就是Segger的

网友:
能分享你的使用经验吗?

网友:
比较看好RL-ARM

网友:
费用不少吧?

网友(2010-07-11):
RL_ARM如果不用以太网堆栈,源代码可见。这就是优点。 如果用TCP,可以考虑增加lwip就好了, 至少USB/CAN/FS都有了代码。PowerPAC就是一个黑盒子,晕

网友(2010-10-09):
回复 网友A:
    今天又仔细分析了rl-arm v4.01的源码,终于发现问题了。

    其设计中的链表操作存在问题,使用的人特别注意了。

之前发现的问题是杀进程的时候会把自己杀死,后来官方debug掉了,还有没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
TO: 助建前辈,如果方便可否上专一份 Cortex-M3的RTX工程例子,本人想参考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现powerpac其实是ucos的公司提供的.

正如8楼所言,IAR的PowrPac就是是Segger公司的,包括FileSystem,GUI,RTOS,TCPIP,USB和USBH

Micrium公司的有些产品也是OEM Segger的,如uC/GUI,还有它的uC/OS的那个uC/View估计也和Segger有点关系?

不过uC/OS-II和embOS倒不是一个东西,两者的差别比较大的

楼主:
本人代码都是实际产品上的,不可能上传,但可以解答问题。

网友:
RL-ARM与ucos对比起来,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今天又仔细分析了rl-arm v4.01的源码,终于发现问题了。
    其设计中的链表操作存在问题,使用的人特别注意了。

之前发现的问题是杀进程的时候会把自己杀死,后来官方debug掉了,还有没别的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有,呵呵。遇到过。

网友:
一直用protothreads,符合裸奔习惯

网友:
rl-arm 貌似非抢占式系统?

组件:RTX、FlashFS、TCPnet、CAN

组件好少。

FlashFS 楼主有用过么?有什么特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RL-ARM当然是抢占式的OS。
    OS的抢占是如何实现的?
    1> 用定时器,用时间片实现线程轮换;
    2> 通过中断,在中断返回后实现线程抢占。

    我只用了内核,其它非原码的,我都不用。
    另外,RL-ARM原来代码的效率并不高。我说几点吧:
    在SVC的OS服务中,
    1> 为了支持其它的所谓用户服务,每次都要从SVC指令中取SVC代号;
    2> 为了支持中断嵌套,每次SVC服务时,都从用户堆栈读参数(R0~R3)。

网友:
to楼主:怎么在RTX中使用printf()?

网友:
rl 的 tcpip的代码貌似只有示例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to楼主:怎么在rtx中使用printf()?

    我从来不用printf()函数,在RL-ARM中。

网友(2010-11-11):
回复 网友D:

不是效率问题, 你好好看一下《ARM Cortex-M3权威指南》就能明白为何要这样处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rl 的 tcpip的代码貌似只有示例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D:
rl 的 tcpip的代码貌似只有示例程序?

的确RL的tcp/ip栈不提供源代码

网友(2010-12-13):
楼主还在吗?Cortex-M3 CPU, 任务运行时如何读取到sysTimer定时的中断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RTX中,全局变量os_time中,保存SysTick的中断次数。

网友G(2011-04-14):
rl-arm4.12就不提供源码了,连内核的都没有

网友:
不好意思,上次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不到RTX的源码,重装一下就ok了。

网友(2012-05-19):
RL-TCPNET有人移植过没?

网友(2013-04-24):
引用 网友G:
rl-arm4.12就不提供源码了,连内核的都没有

rl-arm 4.13 还有源码可以搜索到的

RL-ARM Version 4.13

网友:
没有单独的rt-arm包而已,集成到了mdk中,安装新版mdk就自带了。

另外,arm公司的那个cortex通同os接口就是rt-arm,可以免费下的

网友(2013-10-17):
目前在学习中,我使用最新版MDK7,有个RTE直接设置就好了,比较方便
具体RL-ARM有哪些优缺点,望使用过的高手,拿出来摆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