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山寨版j-link如何写入固件?

楼主(2009-12-24):
给点提示也好。直接通过usb写吗?

网友:
安装驱动自动更新的!

网友:
在 http://WWW.ATMEL.COM
     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T91SAM 32-bit ARM-based Microcontrollers>
Tools & Software>AT91 In-system Programmer (ISP)>
下载XP版本 Install AT91-ISP v1.13.exe

楼主:
这办法可行吗?好像不行啊。我知道以前的atmel的开发板是可以这么烧固件进去。可是打开之后只有serial和/jlink/arm0。没有/usb/arm。难道是装了驱动的原因?

网友:
H-JTAG应该可以

楼主:
不是吧,要通过并口h-jtag来烧写?可是h-jtag不支持usb口吧?我只有wigger,应该烧写不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

PC端是PC端的驱动不是jlink 的

网友:
要用SAMBA得先恢复S64里面的SAMBA固件。
做法是:
先把ERASE接高,上电,等几秒;
然后下电恢复,把TEST, PA0-2都接高,上电,等几秒钟;

然后全部恢复,把USB线的D+通过1.5K电路拉高,这步骤一般不需要,
插入机器,然后应该看到什么ATMEL at91samek之类的设备找到了,
然后就能用SAMBA程序写入固件了。

如不成功,可以多试试几遍上述步骤。

网友:
晕,真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J-Link不是SEGGER的么?到SEGGER的网站上下载最新的4.10f软件,运行就自动升级了。

楼主:
恩,应该是minux说的那样,不知道v8和V7烧写方法有很大变化没有。看来要研究研究电路图,可是没图啊...。目前还真不知掉ce版本和山寨版V8电路区别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