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晶振频率,波特率以及定时器中断机器周期的实际问题

楼主(2009-12-24):
RT:MCU通信中,如果波特率标准了,定时周期就容易产生累积误差,若机器周期为整数的话,波特率又会不是标准的PC机波特率,这样的波特率容易产生错码吧……请大侠明示!例如51单片机中的11.0592和12M

网友:
波特率有点误差没事的,因为平均到一个字节上,基本上可以忽略,而你每传输一个字节,通过低电平起始位,两个机器之间都会重新同步一下,所以不会产生累积误差。
至于定时器的误差,一般情况有点误差(一般微妙级的吧)也没什么吧,除非你要做及其精密的时间延时的话,那就算你用再精准的晶振还是会产生误差的,因为单片机本身就存在误差,建议你用专用的时钟芯片之类的!

楼主:
多谢LS指教,这么说来在做一般的通讯系统时晶振的大小就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了吧?就不用搞得过于精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