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编译qtopia-free-2.2.0 出错:/usr/local/arm/2.95.3/arm-linux/bin/ld: cannot f

楼主(2009-12-24):
编译qtopia-free-2.2.0出错信息:
ase-shared/moc_categoryeditbase_p.o   -L/home/qtopia-arm-home/arm/lib -lcrypt -l
uuid -lm -ldl -ldl -L/home/qtopia-arm-home/nfs/qtopia-free-2.2.0/qtopia/lib -L/h
ome/qtopia-arm-home/nfs/qtopia-free-2.2.0/qt2/lib -lqte -lpng -lts -lz -luuid -l
jpeg
/usr/local/arm/2.95.3/arm-linux/bin/ld: cannot find -lqt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5]: *** [../../../lib/libqpe.so.1.5.3] Error 1
make[5]: Leaving directory `/home/qtopia-arm-home/nfs/qtopia-free-2.2.0/qtopia/s
rc/libraries/qtopia'
make[4]: *** [all] Error 2
make[4]: Leaving directory `/home/qtopia-arm-home/nfs/qtopia-free-2.2.0/qtopia/s
rc/libraries/qtopia'
make[3]: *** [sub-libraries-qtopia] Error 2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home/qtopia-arm-home/nfs/qtopia-free-2.2.0/qtopia/s
rc'
make[2]: *** [all] Error 2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qtopia-arm-home/nfs/qtopia-free-2.2.0/qtopia/s
rc'
make[1]: *** [all] Error 2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qtopia-arm-home/nfs/qtopia-free-2.2.0/qtopia'

***********************************************************************
*
*                  ERROR: Building Qtopia has failed.
*
* Please search the make output for any error messages.
*
* Hint: If the configuration has changed since the last successfull
* build consider using make clean to ensure that all binaries
* are rebuilt using the new configuration.
*
*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uild process please use a browser
* and go to the getting started section in:
*     /home/qtopia-arm-home/nfs/qtopia-free-2.2.0/qtopia/doc/html/index.html
*
***********************************************************************

编译前工作:
修改文件
  1: vi$MYHOME/nfs/qtopia-free-2.2.0/qtopia/mkspecs/qws/linux-arm-g++/qmake.conf
将此行
   QMAKE_LIBS_QT = -lqte
修改为
   QMAKE_LIBS_QT= -lqte -lpng -lts -lz -luuid -ljpeg

2:让Qtopia自己支持触摸屏,需要修改$QPEDIR/src/qt/qconfig-qpe.h文件,定义相应的宏,在最后加上
#define QT_QWS_IPAQ
#define QT_QWS_IPAQ_RAW

设置环境变量:
[root@localhost root]# source /home/qtopia-arm-home/script
[root@localhost root]# export QPEDIR=$MYHOME/nfs/qtopia-free-2.2.0/qtopia
[root@localhost root]# export QTDIR=$MYHOME/nfs/qtopia-free-2.2.0/qt2
[root@localhost root]# export LD_LIBRARY_PATH=$QTDIR/lib:$QPEDIR/lib
[root@localhost root]# export TMAKEDIR=$MYHOME/nfs/qtopia-free-2.2.0/tmake
[root@localhost root]# export TMAKEPATH=$TMAKEDIR/lib/qws/linux-arm-g++
准备配置文件:
   #cp $QPEDIR/src/qt/qconfig-qpe.h $QTDIR/src/tools
   #cd $QPEDIR/src/libraries/qtopia
   #cp custom-linux-ipaq-g++.cpp custom-linux-arm-g++.cpp
  # cp custom-linux-ipaq-g++.h custom-linux-arm-g++.h

[root@localhost root]# cd $MYHOME/nfs/qtopia-free-2.2.0
[root@localhost qtopia-free-2.2.0]# ./configure -qte '-embedded -xplatform linux-arm-g++ -qconfig qpe -no-qvfb -depths 16,24 -system-jpeg -system-libpng -system-zlib -tslib -gif -thread -no-xft -release -I$MYHOME/arm/include -L$MYHOME/arm/lib -L$QTDIR/lib -L$QPEDIR/lib -lpng -lts -lz -luuid -ljpeg' -qpe '-xplatform linux-arm-g++ -edition pda -displaysize 320x240 -I$MYHOME/arm/include -L$MYHOME/arm/lib -prefix=$MYHOME/nfs/qtopia' -qt2 '-no-xft' -dqt '-no-xft'

网友(2011-06-02):
回复 楼主:
我也不幸遇到这个问题:
arm-linux-g++ -shared -Wl,-soname,libqpe.so.1 -o libqpe.so.1.5.3 .obj/release-shared/qmemoryfile.o .obj/release-shared/calendar.o .obj/release-shared/global.o .obj/release-shared/localtr.o .obj/release-shared/mimetype.o .obj/release-shared/menubutton.o .obj/release-shared/filemanager.o .obj/release-shared/fileselector.o .obj/release-shared/resource.o .obj/release-shared/qpeapplication.o .obj/release-shared/qpestyle.o .obj/release-shared/qpedialog.o .obj/release-shared/config.o .obj/release-shared/applnk.o .obj/release-shared/sound.o .obj/release-shared/tzselect.o .obj/release-shared/qmath.o .obj/release-shared/alarmserver.o .obj/release-shared/password.o .obj/release-shared/timestring.o .obj/release-shared/storage.o .obj/release-shared/qpemessagebox.o .obj/release-shared/qpedebug.o .obj/release-shared/qpemenubar.o .obj/release-shared/qpetoolbar.o .obj/release-shared/categorymenu.o .obj/release-shared/categoryedit_p.o .obj/release-shared/categoryselect.o .obj/release-shared/categorywidget.o .obj/release-shared/mediarecorderplugininterface.o .obj/release-shared/mediaplayerplugininterface.o .obj/release-shared/qdawg.o .obj/release-shared/datebookdb.o .obj/release-shared/xmlreader.o .obj/release-shared/imageedit.o .obj/release-shared/datebookmonth.o .obj/release-shared/qmemoryfile_unix.o .obj/release-shared/custom-qtopia.o .obj/release-shared/fontmanager.o .obj/release-shared/fontdatabase.o .obj/release-shared/qpedecoration_qws.o .obj/release-shared/network.o .obj/release-shared/networkinterface.o .obj/release-shared/qcopenvelope_qws.o .obj/release-shared/power.o .obj/release-shared/ir.o .obj/release-shared/pluginloader_p.o .obj/release-shared/bgexport.o .obj/release-shared/quuid.o .obj/release-shared/qlibrary.o .obj/release-shared/process.o .obj/release-shared/process_unix.o .obj/release-shared/qlibrary_unix.o .obj/release-shared/categories.o .obj/release-shared/stringutil.o .obj/release-shared/vcc_yacc.o .obj/release-shared/vobject.o .obj/release-shared/cp1252textcodec.o .obj/release-shared/contact.o .obj/release-shared/event.o .obj/release-shared/timeconversion.o .obj/release-shared/palmtoprecord.o .obj/release-shared/task.o .obj/release-shared/passwordbase_p.o .obj/release-shared/categoryeditbase_p.o .obj/release-shared/moc_menubutton.o .obj/release-shared/moc_fileselector.o .obj/release-shared/moc_qpeapplication.o .obj/release-shared/moc_qpedialog.o .obj/release-shared/moc_tzselect.o .obj/release-shared/moc_storage.o .obj/release-shared/moc_qpemenubar.o .obj/release-shared/moc_qpetoolbar.o .obj/release-shared/moc_categories.o .obj/release-shared/moc_categorymenu.o .obj/release-shared/moc_categoryselect.o .obj/release-shared/moc_imageedit.o .obj/release-shared/moc_datebookmonth.o .obj/release-shared/moc_ir.o .obj/release-shared/moc_process.o .obj/release-shared/moc_fileselector_p.o .obj/release-shared/moc_categoryedit_p.o .obj/release-shared/moc_qpedecoration_p.o .obj/release-shared/moc_bgexport_p.o .obj/release-shared/moc_qlibrary_p.o .obj/release-shared/moc_passwordbase_p.o .obj/release-shared/moc_categoryeditbase_p.o   -luuid -lcrypt -luuid -lm -ldl -ldl -L/opt/FriendlyARM/mini2440/arm-qtopia/qtopia-2.2.0-FriendlyARM/qtopia/lib -L/opt/FriendlyARM/mini2440/arm-qtopia/qtopia-2.2.0-FriendlyARM/qt2/lib -lqte
/usr/local/arm/4.3.2/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3.2/../../../../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cannot find -lqt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5]: *** [../../../lib/libqpe.so.1.5.3] Error 1
make[5]: Leaving directory `/opt/FriendlyARM/mini2440/arm-qtopia/qtopia-2.2.0-FriendlyARM/qtopia/src/libraries/qtopia'
make[4]: *** [all] Error 2
make[4]: Leaving directory `/opt/FriendlyARM/mini2440/arm-qtopia/qtopia-2.2.0-FriendlyARM/qtopia/src/libraries/qtopia'
make[3]: *** [sub-libraries-qtopia] Error 2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FriendlyARM/mini2440/arm-qtopia/qtopia-2.2.0-FriendlyARM/qtopia/src'
make[2]: *** [all] Error 2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iendlyARM/mini2440/arm-qtopia/qtopia-2.2.0-FriendlyARM/qtopia/src'
make[1]: *** [all] Error 2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iendlyARM/mini2440/arm-qtopia/qtopia-2.2.0-FriendlyARM/qtopia'

能够告诉我 你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