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换芯片的选择?

楼主(2009-12-24):
485转换芯片选择:
SN75176BP,MAX485

引脚都兼容,但是有什么差别么?驱动能力还是稳定性什么的?

网友:
SP3074 SP3490主要区别是抗静电

网友:
驱动能力是一个,ESD也是选择时重要因素,还有温度什么的

网友:
MAX很烂的,我都用65LBC184的了

网友:
Max485似还行

网友:
同意3楼,65LBC184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3楼,65LBC184好用!

网友:
一直在用LBC184!
不过也有坏的,

网友:
6楼,这个芯片是TI的,当然是去TI的网站找啦: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sn65lbc184.html

特性

Integrated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ion
ESD Protection for Bus Terminals Exceeds:
±30 kV IEC 61000-4-2, Contact Discharge
±15 kV IEC 61000-4-2, Air-Gap Discharge
±15 kV EIA/JEDEC Human Body Model
Circuit Damage Protection of 400-W Peak (Typical) Per IEC 61000-4-5
Controlled Driver Output-Voltage Slew Rates Allow Longer Cable Stub Lengths
250-kbps in Electrically Noisy Environments
Open-Circuit Fail-Safe Receiver Design
1/4 Unit Load Allows for 128 Devices Connected on Bus
Thermal Shutdown Protection
Power-Up/-Down Glitch Protection
Each Transceiver Meets or Exceeds the Requirements of TIA/EIA-485 (RS-485) and ISO/IEC 8482:1993(E) Standards
Low Disabled Supply Current 300 µA Max
Pin Compatible With SN75176
Applications:
Industrial Networks
Utility Meters
Motor Control

网友:
75LBC184

网友:
SN75176BP,MAX485  都可以呀  MAX1483,

网友:
基本上都能通用的,只是注意防干扰静电

网友(2010-07-27):
MAX487带不动光藕,不知是不是我买的元件不行.
75176和75LBC184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X487E可以带动光藕

网友(2012-08-17):
我用的是SN75176 ,还可以

网友(2013-04-22):
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
SN75176貌似比MAX485便宜

网友:
现在用 的是sp485

网友:
二种IC工作电流不一样,75176功耗大一些,485小一些,但是比较喜欢用75176稳定,max485市场防的比较多。485我没有怎么用过产品上

网友(2013-11-22):
不知道那个芯片抗干扰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