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问二:我们处在地磁场中,为什么只见指南针的磁针转动,不见磁针飞往南北极?

楼主(2009-12-24):
若说地磁场的场强太弱,但磁针会转;若说摩擦力大,那把磁针漂在水面上,它也不往南北极。

请同时看贴
“ ■从复习高中物理开始 ”
“让我们来讨论:“磁铁在电磁线圈外轴线上某距离点上受到的的力F 和 该距离L的关系””。

从6月份讨论了一周,到今天已经半年了。这半年中,几乎没有人提起“磁力计算问题”和悬浮原理。

此题虽“傻”,其结论却是重要的。

到重新编辑时,时间已经过了2个半小时,本贴已经有180次点击;
而先发贴的“ ■从复习高中物理开始 ”却只有35次点击;此贴我是用心写的。

不胜唏嘘。

答案一周后公布。

网友:
汗,这问题问的

网友:
感觉这个和地球引力有关系哦,嘿嘿

网友:
磁针有N,S极受力相等。
估计要能找个东西只有N极 或 S极 可能有楼主说的情况出现。

网友:
两边平衡了呗

网友:
是地磁场太弱了,不是因为两边平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地磁场太弱了,不是因为两边平衡
支持这个说法

PS,正好用上VV的成果!

网友:
因指南针在手里握着,嘻嘻。。。

网友:
磁引力远小于摩擦等阻力。

网友:
哈哈,60  开始搞气氛了哈

网友B:
磁单极子(好象叫这个名吧),物理学家们一直想找到的东西,类似电场中的电荷一样的东西

网友C:
也提一个问题,高手接招:

条形磁铁折断后,新生成的断裂口为什么是同极性的?

网友:
初看问题似乎很BC,细看内有乾坤!

大学读书好像碰到过这个问题,不学无术的我自然不仔细听,也没有在意。-----但肯定可以证明。

用粗浅的知识来说是磁场对孤立磁体的作用力不能用电场对电荷的作用力来理解(包括电偶极子),即只有转动力矩没有某个特定方向力。

——————————————————————————————————————-
才疏学浅,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提一个问题,高手接招:条形磁铁折断后,新生成的断裂口为什么是同极性的?
玩过磁铁的人几乎都有这么一个体验--磁铁折断后如果还想按以前的纹理使之重新愈合,简直比登天还难!原因似乎很简单,即折断后的两部分表现为排斥作用.但对所有的磁铁都满足同样的规律吗?笔者以条形磁铁(用钢锯条代替)为例,实验发现折断后的两部分有时是排斥的,而有时是吸引的,具体情况与磁铁的磁极分布有关

详细信息请好心人下载。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jyjszb200104011.aspx

楼主:
【11楼】 mc56f8037
也提一个问题,高手接招: 条形磁铁折断后,新生成的断裂口为什么是同极性的?

题目是错的!当垂直于磁轴断开后能接上的。

网友:
地磁作用于磁针,如果磁极与地磁场不一致,
地磁会对磁针形成一个扭矩,使得磁极和地磁一致

但作用于磁针上的力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所以磁针不会有运动

简单例子,就是你用扳手拧螺栓,见到螺母转动,没见螺栓移动一样的道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磁针的尺度(大小)很小,在这样的空间范围内可以认为地磁场是匀强场,那样磁针的受力就平衡了。如果外场的梯度足够大,那么磁针就应该是能够运动起来的了。

网友:
我觉得南北方向的力不会是平衡的。

因为磁力线是不会恰恰均匀穿过地球上的任何位置的任何磁铁。

至于为什么不动,那就是阻力的原因了。

可以考虑用一块很大的磁铁来验证。

网友:
磁铁甲漂在水面上,受到的磁力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的,地磁就可以等效于两个在同一平面上的磁铁,一南一北地放着。这点有人反对吗?
至于南北极对磁铁甲所施加的力是否大小相等,那可就不是我能计算的了。不过可以肯定,如果不相等,而且差值能克服摩擦力,那甲肯定会动。这点有人反对吗?
同样的道理,如果是一个指南针,如果地磁的合力不为零,那动的就不仅是磁针了,而是整个指南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外场的梯度足够大,那么磁针就应该是能够运动起来的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和我的想法一样。
但外场的梯度,是指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吧,可只有标量才有梯度。
这话又该怎么说呢?

网友:
一般地面的磁场的磁力线都是差不多平行的.
如地面磁场对磁针的北极为f, 地面磁场对磁针的南极为 –f.
两个力大致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浮在水面的磁针没有漂流到南极,
亦无兴趣漂向北极.

网友:
其它天体也有磁场,为什么不会吸引在一起?

网友:
地心吸力作用 = k1 x M1 x M2 / (d x d)        d: 距离
磁力作用大概 = k2 x M1 x M2 / ( d x d x d)        d: 距离

所以在长距离, 磁作用好快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它天体也有磁场,为什么不会吸引在一起?

其他天体也有引力场,为什么不会吸引在一起?

网友:
天体运行, 是一个运行了相当千亿年后都尚在运行的现象.

可以好有信心话, 这个是稳定的(非碰在一起)现象.

多疑的会问, 这是否有数理支持.
你可以参考一下是个KAM 定理.
http://en.wikipedia.org/wiki/Kolmogorov%E2%80%93Arnold%E2%80%93Moser_theorem

其中的K和A, 可以肯定是数学巨星. M 就不清楚了.

网友:
老先生,您好又是我,哈哈,忍不住把自己幼稚的想法摆出来,让您老见笑了哦。
我认为磁针之所以没有飞向南北极而只是绕支点旋转,是因为磁针和地球的相对位置造成的这个结果,其实这样说并不严密,其实磁针是可以飞向南北极的,但这种极端的情况只有在两极地区才能出现!在其他地区,磁针在有平衡支点并受地磁场作用的情况下,一端会指向地理南极,另一端会指向地理北极,指向地理南极(实际那是地磁北极)的一端一边受到地理南极的吸引一边受到地理北极的排斥,同理指向地理北极的另一端一边受到地理北极的吸引一边受到地理南极的排斥,每端受到的磁力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当磁针和地磁磁感线不相平行的时候只能会产生使其转动的趋势不会飞向任何一极,当磁针和地磁感线平行后,就进入平衡状态了。
请老先生指点!

网友:
从各楼的发贴可以看出坛友们的基础科学素养应该补补了.

只有15楼的答案能给分.

网友:
如果把磁针所在的地磁场近似为匀强磁场,磁针为一环流则只受力矩和环流的径向张力,作一质点合力为零。对于俩永磁铁的作用力的计算,可以把其中一块作为场源,另一块求等效环流分布,然后就可以用电流在磁场中的受力公式计算了。以上论点为个人感想,不保证其正确性。

网友:
以上图画的有问题,但基本可以表达出什么意思。

大胡子说的也对,首先,这个A-B究竟多大,研究地磁场的人可以大概计算一下,磁铁的质量和摩擦力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动?目前人类能不能做出这种验证性的实验?

为什么说质量,学过物理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力特别小,做到功就小,即使是移动了,也许一百万年移动一米的距离,估计没有人能测量出来。

网友:
不动,就只有一个解释
受力平衡或者不受力。

网友:
有单极磁铁的话应该会动吧

网友:
1、不移动,就说明受力平衡或者不受力。
2、地磁场的磁场线,在某些地区(比如说我打字的地方),可以近似的看成是匀强磁场(非常近似!)
3、匀强磁场磁场线平行,场强处处相等。
基于以上三点,磁针在不与地磁场的磁场线平行的时候,受力偏转。平行的时候受力平衡,不移动。

网友:
越来越离谱了.....公布答案吧

如果磁针可以水平移动,永动机岂不指日可待了?两个物体相互作用时,力方向永远是朝向两物体的中联线,因此不论你将磁针放任何位置,它的受力方向都只能朝向或离向地心,水平方向完全不受力,质疑者请先查看初中物理第一册.

网友:
呵呵,区分水平是人根据重力得出的参考面,而两个物体相互作用还有其他的力,比如说磁力。合力的地心,一定是重力的地心?楼上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加一张图,很难画,就抄了一张。
说明:1.指南针红色的一端指向北方。2.地球外部,磁力线方向是从北极指向南极的。

网友:
3楼 正解
N S 受力平衡!

网友:
初一看简单问题,再一细想此问题值得思考。

网友:
在均匀场中磁针是受力平衡的,但在非均匀场中可不是这样
地磁场明显不是个均匀场,但它太大了,在一般尺度下可以认为是近似均匀的
力量应该是有的,只是小到完全可以忽略罢了

网友:
33楼】 wqsjob
积分:575
派别:
来自:
呵呵,区分水平是人根据重力得出的参考面,而两个物体相互作用还有其他的力,比如说磁力。合力的地心,一定是重力的地心?楼上能不能解释一下?

你只要明白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永远在它们的中联线上就行了.
至于是重力还是磁力,什么叫"水平",并不重要

网友:
磁力线进去的等于出来的。

网友(2010-04-17):
可以做这么个实验,先做个大的罩子,然后把带带磁极的可悬浮物体放进去,抽真空。然后开电,使物体悬浮。稳定后看物体是否朝南或北移动

网友:
回复 网友F:

俺不明白您的中连线是啥,考虑一个球内置一个条形磁铁来验证你的观点.

这个问题,应该是16楼最早指出了关键所在.

网友:
我的猜想是:

1。在北半球的磁铁会飞往北极
2。在南半球的磁铁会飞往南极
3。在赤道的磁铁飞不动,只能转!

至于为什么水里飞不动,可能是因为,飞得太慢,或有风,或其它原因的阻力。
可以在水里放上几天试试,在确保周围没有其它小磁场,铁矿等等。

网友:
那是因为如果指南针磁场和地磁场不重合的话会受到很大的力,一旦两者重合了,受到的磁力很小了。

网友:
我们在北半球。磁铁应该游向北边。
建议采用条形磁铁用泡沫浮在水面上观察数天。不知这点力够不够大。能不能看出来。

网友:
牛人多,俺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的

网友:
因为尚未发现磁单极子?
按现在的理论磁力线一定是闭合的,一个磁体上进入的磁力线与出来的一定相等,可以看做磁体上N、S“磁单极子”的量是相等的。
拿电场参考一下:设想两个带等量不同电荷的物体,在均匀电场中,应该也会像指南针一样偏转,但是由于总电荷=0,所以受到的合力是0.而如果总电荷不为零,合力就不为零。
磁很特殊,不存在磁单极子,所以在均匀磁场中应该合力为0(均匀磁场相比磁体应该是足够大的),如果磁场不均匀(比如磁场不够大,或者靠近磁极),就不好说了。

地磁场相对指南针来说应该足够当无限大均匀磁场了。

靠我仅存的高中知识,只能找这个理由了。还可以从能量(能量守恒,功能转换)的角度分析,不过我说不好。

网友(2010-11-06):
回复 楼主:
你错了,无论怎么样切,切段之后都是排斥滴。

网友:
受力平衡,合外力为零,加速度为零,保持原状态不变。不要想那么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错了,无论怎么样切,切段之后都是排斥滴。

按你这样说,假设:
没断前:N   S 一边N 一边S
切断后:NN NS 左边那节两边都成了N?
或者:  NS SS 右边那节两边都成了S?

何解?

再者,我发现这是一年前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越来越离谱了.....公布答案吧
如果磁针可以水平移动,永动机岂不指日可待了?两个物体相互作用时,力方向永远是朝向两物体的中联线,因此不论你将磁针放任何位置,它的受力方向都只能朝向或离向地心,水平方向完全不受力,质疑者请先查看初中物理第一册.

+1

网友:
地磁偏角?呵呵我以前用磁带做过还挺准的。就是先把磁带上磁,然后放在水面上。
还有我有实验室的那个指南针。真的很准。中间顶针的地方是个类似玻璃的东西。用手使劲转,能转老多圈了。

网友:
两个极受力相反,大小相等所以不会像某个方向平动。方向不指南的话受到的力形成力矩所以转动!

网友:
11楼的条形磁铁应当不是传统观念的那种,磁极在细长两端;现在许多应用需求磁极都在短轴,从“条”的中间截断并没有切断磁的“场”(?...该不该叫场)。14楼老头“垂直于磁轴断开”是对的;47楼白羽“切段之后都是排斥滴”与课本明显不一样;50楼柏拉图的示意很对。
     不是高手,低手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H:
     11楼的条形磁铁应当不是传统观念的那种,磁极在细长两端;现在许多应用需求磁极都在短轴,从“条”的中间截断并没有切断磁的“场”(?...该不该叫场)。14楼老头“垂直于磁轴断开”是对的;47楼白羽“切段之后都是排斥滴”与课本明显不一样;50楼柏拉图的示意很对。
     不是高手,低手的想法。

呵呵,前面表述有误,还是画图吧。

示意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摩擦力阻碍了,而地球磁场尺度大近似均匀。例如一个能自由旋转的小磁针可以用来指南北(即有地磁力的作用),但一个稍大点的磁体放在桌面上,它都转不了,不能指示方向了。也就是说就算它在动,估计能观察到明显的距离恐怕都要耗时很久很久。

网友(2011-04-14):
这个问题怎么还没有答案啊?

指南针上面有NS,NS自动中和,吸力多少斥力也是多少,所以不会动;
异性相吸,所以会指南

网友:
只是因为磁力线是闭合的,问题不值得考虑。

网友:
均匀磁场里面只收到力矩,合外力为0,所以不会飞过去。

网友:
一直没见“老头”,不知道他老人家安好?

网友:
它两头拉力相等,平衡了..........

网友:
都是没有做实验的人啊,我做过实验有那么一点儿的发言权吧,把一条形磁铁绑上一木块,使条形磁铁浮在水杯中,周围没有磁铁或矿石,又没有风等等,算是理想环境,过了接近一个月吧,发现条形磁铁靠边上去了(靠到北极上去了)。三个月过后,情况一样。也就是说小磁铁会动的。
还有解释一下把一条形磁铁切断分成两半,又接在一起会排斥,为什么呢?拙见:分开后在断口那里的确是生在了两个极,就是N、S极,为什么接不到一起会排斥,是因为其它的四个面在排斥(一个条形磁铁有六个面)不是N、S在排斥。只要把其中一个磁铁转一下,然后又把断口接在一起,发现真的接上了,没有排斥。
还有说一下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作用力在它们的重心连线上的,这点物理书上有误。
比如说一条大形的条形磁铁(比如长是2M,高0.5M,宽0.5M),然后把一条小磁铁(比如长只有2CM)放在比较靠近N极(那个极都行)
注意不是放在N极的前面(这样的话,大磁铁N极,大磁铁重心,小磁铁,三个都在同一条线上,说明不了是N极在吸小磁铁还是重心在吸小磁铁)而是放在大形条形磁铁(磁身)的旁边,发现小磁铁并不是吸到大形磁铁的重心上去(大条形磁铁N、S极的连线的中点)而是被吸到大磁铁的N极。32楼没好好想想吧?
重力跟浮力被抵消了,而磁极的吸引力没被抵消尽管磁铁有两个极,每个极还受到2个力,但磁铁终究不能看成一个质点,N、S极间还有一小断距离,这一小断距离使得小磁铁受力不均。而地磁场终究不是均匀磁场(虽然近似的很)。
小弟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
说受力平衡的 是瞎胡咧咧

我们在北半球唉 受地磁北极的引力 明显大于 受地磁南极的引力

网友:
会动的,任何运动的带电粒子都可被视为小磁针,极光就是这.还有要是不会动,那我们岂不是看不成电视了,道理相同.

网友:
力矩和力是同一个概念么?
LZ还没把这两个搞清楚吧。

网友:
事实证明指南针不在赤道是会飞过去的,条件是可以被磁场吸引、无阻力、无重力或较轻。如太阳喷射的高速带电粒子符合这三个条件,结果这个现象形成了漂亮的南北极的极光。

网友(2011-06-05):
讨论太热烈了,受益了。期待后续和答案。

网友:
看大家讨论,让我想起来了尼古拉.特斯拉这位科学巨人。他一直在寻找制造一成能源装置,解决人类的能源使用。直到现在人们都无法做出球型闪电,但是他确已经熟练应用。对于上面的问题,估计也只有这位大师才能解答。地磁如果能利用,让地球成为发电机的一部分。是不是可以说,随时随地用电了。

网友:
受力平衡了,遵循牛顿第一定律

网友(2011-09-28):
回复 网友I:

你也是瞎胡扯,我们在地理上的北半球,应该是我们受地磁南极的影响比地磁北极大才对!

网友:
受力平衡了,根本不會移動

网友:
很简单的实验,取一根500mm左右的木条,用两片钕铁硼小圆片磁铁,极性相反的、分别粘在木条的两端,用一根细线线吊在木条中间。木条东西向放置,如果不动,再反方向放置,木条就会转动。就是说磁铁和地磁场方向相反时,会产生推力,如果能保持方向,不让它转回头,就能一直推动你向南或向北走。

网友(2011-11-05):
答案是什么?是不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问题?至于方向是因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作用的点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可以达到的平衡点。。。
纯属啥说,哈哈。。。

网友:
磁针的N,S级磁力相同,受力平衡

网友:
磁体的N、S极分别受到地磁场的磁引力再加上摩擦力等阻力,这样一来不就平衡了么,还怎么飞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大的地磁场中,小小的指南针磁力线基本完全是闭环的,均一的磁场中是不行的,除非有磁单极子

网友:
南边吸引~~北边吸引...

网友:
其实在地面上,地球磁场的方向不是南北,是以一定角度向下的。

网友(2011-12-19):
看到老头的这个贴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J:
其实在地面上,地球磁场的方向不是南北,是以一定角度向下的。
己经假设是漂在水面上了.  就只剩水平位移了.

网友:
在赤道上才会有不稳定平衡.

这里是北半球,应该会向北极漂移.

网友:
因为磁感线几乎是平行的,对于磁针南极和北极是没有区别的,不像磁铁的S和N极附近的磁感线汇聚

网友:
磁铁和导磁物体会向有让自己磁通量增大的方向移动的趋势,而在平行的磁感线中,平移没有作用,所以磁针只旋转增大磁通量,没有平移的力

网友:
我觉得应该解释为地球表面的磁场梯度很小,因此磁针受到的梯度力不足以使磁针飞向南北极

网友(2012-02-14):
回复 网友C:
也提一个问题,高手接招:
条形磁铁折断后,新生成的断裂口为什么是同极性的?

相对面一样!(也许)

网友:
这个问题思考得好,乍一看像个很傻,其实很深奥,学习。

网友(2015-01-23):
竟然没有看懂!我高中好像对这个问题理解很深的说,现在全忘了,人的知识面最广也该是高中时代吧!

网友:
一直不理解磁…没好好学过物理,高中时X科是化学的,大学的物理睡过去的。导致现在一看到开关电源的磁性元件就怕…

网友:
不知道啊,估计北极也在吸引吧,把磁铁分开,又成了一个有南极和北极的新磁铁,,,真搞不懂。
觉得磁学太深奥了。

网友:
学习观摩,积极讨论

网友:
如果磁针飞往南北极,那岂不是满大街飞针了?东方不败来了好可怕

网友(2017-07-16):
地球磁场在局部近似稳横磁场,对磁铁的南北极作用力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提一个问题,高手接招:

条形磁铁折断后,新生成的断裂口为什么是同极性的? ...

磁铁应该是电风扇里面抠出来的吧,因为那种磁铁是上下面充磁的,不是条状方向充磁的

网友(2020-03-25):
引用 网友B:
磁单极子(好象叫这个名吧),物理学家们一直想找到的东西,类似电场中的电荷一样的东西 ...

磁单极子被认为和永动机一样是不存在的。

网友:
左右拉着,向2个人,一个人拉左手一个人拉右手,力量一样大,当然是保持方向不动

网友:
因为没有发现磁单极子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都被挖开了,也没几个人说到点子上,教你们物理的老师真够笨的。指南针相当于一个磁矩,与磁场方向有夹角就受力,它让指南针回到最低能态,此时最稳定,这个状态就是指南针和磁场平行的方向。此时早不受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