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习高中物理开始 请磁悬浮同好们一起来。

楼主(2009-12-24):
从复习高中物理开始  学一点,写一点

1. 什么是内力,外力,保守力,非保守力,保守力场(保守场)?
* 内力 外力
内力 一个运动整体各分物体之间的作用力
外力 外界对一个运动正体的力
这是相对的 比如在研究碰撞时 重力为外力
但在研究卫星运动时 中里就成了卫星与地球的内力

*保守力 非保守力 保守场

做功只与始末位置有关而与路径无关的力叫保守力。重力,引力,电场力都是,摩擦力则不是。
静电场力为保守力;静电场为保守场。
但运动电荷的场不是保守场,而是非保守场.

磁场不是保守场(当有运动电荷,电流时)。
静磁场是保守场(当没有运动电荷,电流时),是矢量场,是无源场。

2. 磁矩
在一個电流线圈中,磁矩的值是电流乘以线圈的面积:
μ = IA
其中μ為磁矩,I為電流,A為面積。面積的方向則為右手定則所決定的方向。

帶電物質在磁場中的力矩和能量可以簡單地用磁矩來表示:
τ = μ x B ;      力矩等于磁矩 叉乘 磁通密度                                  (1)
U = - μ * B ;    能量等于磁矩 点乘 磁通密度                                   (2)
其中τ為力矩,单位是牛顿*米,U為能量,单位是焦耳,μ為磁矩,单位是安培*平方米,B為磁通密度。

当知道磁铁的磁矩μ时, 磁矩於磁通量密度B处的磁能 U = -μ * B

力等于能量隨空間的梯度 F = -▽U 。  (“▽”这个算符叫做哈密顿算符,▽U 求标量U的梯度。)

继续  F = ▽(μ * B)= ...= (μ * ▽) B。

对不起,偏微分符号不会输入了,暂停。

网友:
呵呵,高中物理几乎没有上面的内容。
不过这些东西学学是不难的而且很有用!

保守力 非保守力 保守场 --------------------很多大学没学物理的搞不懂或者没想过这个问题。

送一个编辑公式的软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18295.rar(文件大小:5.02M) (原文件名:MathType 6.0a汉化破解版(含算号器).rar)

楼主:
1.现在的高中课。
2.注意,是“开始”
此编辑公式的软件我以前试过,失败了。

谢谢楼上。

网友:
开始复习

楼主:
■梯度 散度 旋度和矢量运算
此楼的内容同时在“老头的专用电纸(个人博客,请勿回贴)”一贴中。

标量φ的梯度▽φ
矢量A的散度▽·A (也记为divA)
矢量A的旋度▽×A (也可记为rotA或curlA)。
“▽”这个算符叫做哈密顿算符,也叫劈尖算符 劈形算符 微分算符
符号本身名字是nabla symbol,故也读为“耐普拉”。

1. 矢量加法
为了把矢量A和B相加(见图1),首先把它们分解为Ax,y和Bx,y。
例如,Ax = |A|cosα,Ay =|A|cosα, 其中|A|是矢量A的长度。
相加后的矢量为C:
Cx = Ax + Bx,Cy = Ay + By。这一结果还可以转换为极坐标(包括幅值和角度)。
2. 矢量减法
与矢量加法相似,首先把矢量A和B分解,然后相减的结果为C:
Cx = Ax - Bx,Cy = Ay - By。

图1:矢量A和B,它们的分量Ax,y和Bx,y及其与X轴的夹角α和β。
这两个矢量之间的夹角为α - β = △。在X和Y轴方向的单位矢量为^A和^B。

3. 矢量乘法
矢量相乘有两种形式。第一种为点乘,A * B = AxBx + AyBy,这是一个标量。如果A、B都为单位矢量,那么结果就是两个矢量之间夹角的余弦。
   另外一种形式是叉乘积。其结果也是一个矢量,方向与矢量A和B垂直。其分量可以按下面的式子求得:
              |^x  ^y  ^z|
     C  = det |Ax  Ay  Az|
              |Bx  By  Bz|
为了计算这个行列式,我们遵循如下准则:
     Cx = AyBz - AzBy;  Cy = AzBx - AxBz;  Cz = AxBy - AyBx
或者 Ci = AjBk - AkBj   i ≠ j ≠ k

图2:矢量A和B(夹角为θ)的叉乘,从而得到正交的矢量C。

4. 坐标变换 待补

网友:
外力 外界对一个运动正体的力
---------------------------
外力 外界对一个运动<整?>体的力

但在研究卫星运动时 中里就成了卫星与地球的内力
---------------------------------------------
但在研究卫星运动时 <重力?>就成了卫星与地球的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