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单片机与PLC之间的区别

楼主(2009-12-24):
信号不同
单片机处理的是高低电平0/1
PLC处理的是通断——通/断

抗干扰不同
单片机会因为电压的变动而出现0变1的现象
PLC在这方面抗干扰性能比较好(要么通要么断)

IO输出不同
单片机的IO随时都可能改变
PLC一次扫描周期后改变IO状态

实时性不同
单片机实时性能强
PLC实时性能弱

所以:单片机、DSP、ARM多用来处理实时性较高点的系统中
      PLC多用来控制逻辑性比较强的开关量(随着技术的进步
      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高速模块,运算性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希望拍砖……

网友:
拍一下,呵,没用过PLC,楼下继续拍。

网友:
因为PLC常是由单片机及其他器件组成的,本来是整体和部分的区别,所以感觉他们之间进行比较有些别扭。

但是从编程角度来看我觉得编程思想有些不同。
比如在C语言中你写下一句话
int i=j;
如果你不把这句话放在循环或者中断中的时候,它只会执行一次。

但是在PLC中
LD X1
OUT Y1
类似的语句却是放在一个大循环中的,因此一个X1的值会随时反应到Y1中

所以在C语言中,想把一个值加一,只要写i++就好了
但是在PLC的语句表或者梯形图中这样写就不对了
如果你只写
ADD D0,1
那么结果就是D0在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加一,直到溢出

这也是从C语言编程转到PLC编程中要稍微转变下的,记得你身处在一个大循环之中 呵呵

网友:
注意:PLC也是用MCU做的多

网友:
这样的比较一点意义也没有。
单片机指一种单MCU的控制系统,根据需要可以做成专用控制,也可以做成通用控制;PLC是一种由MCU组成的工业控制装置。只是工业控制场所的特殊性,对抗干扰、稳定性要求很高。各有其应用场所。
单片机的抗干扰就不好吗?这要看设计的人的水平,一样的可以设计得非常高。不然PLC是怎样做出来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PLC是用单片机等MCU等。。。。,制造的工业控制器!

网友:
PLC就是隔着一层别人的软件用MCU,硬件电路也是别人规划好的

网友:
LZ,可否就 以下观点详细说下? 单片机与PLC差别比较大的就是这个了。

抗干扰不同
单片机会因为电压的变动而出现0变1的现象
PLC在这方面抗干扰性能比较好(要么通要么断)

网友:
有机会的话拆个PLC,看看它的搞干扰性是怎么做到的。工业环境平均几W小时无故障,太强了!

网友:
PLC就是隔着一层别人的软件用MCU,硬件电路也是别人规划好的
  也就是说:其实用的还是  MCU

                        包装也是苹果,不包还是苹果。。。。。。

网友(2010-04-22):
呵呵顶,LS说的实在~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用单片机和PLC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C就是隔着一层别人的软件用MCU,硬件电路也是别人规划好的
  也就是说:其实用的还是  MCU

                        包装也是苹果,不包还是苹果。。。。。。

单片机是树上的苹果,,PLC是盘子里的苹果..

一个想吃得自己摘,洗......
一个想吃就直接拿来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PLC就是隔着一层别人的软件用MCU,硬件电路也是别人规划好的
  也就是说:其实用的还是  MCU

                        包装也是苹果,不包还是苹果。。。。。。
单片机是树上的苹果,,PLC是盘子里的苹果..
一个想吃得自己摘,洗......
一个想吃就直接拿来吃..

这个比喻恰当.

网友:
能比吗? 器件和系统。

网友(2010-05-23):
这样比较我觉得欠妥当
1、PLC的核心部件是单片机,确切的说是MCU。
2、好的单片机系统抗干扰很强,差的PLC抗扰比较差,所以说不能说只要冠上PLC的头衔看干扰就一定强于单片机系统
3、扫描周期,其实单片机系统大循环也是一种扫描,假如大循环做的很大,那有可能比PLC的扫描周期还长。或者有写开发者为了精确扫描周期,将大循环定时执行。所以说PLC和单片机系统其实在软件实现上基本一至,就是扫描夹中断(非操作系统)

网友:
我觉得这样比的就是sb, 比来比去还是搞不清。 单片机是发动机,plc 是成品车辆。 咋比?

网友(2010-07-12):
经常有人说用plc做的是高级产品,用单片机做的是低级产品

网友:
以后最好不要再讨论这种问题了。

网友(2011-07-17):
plc是给业余的人,现场用的,单片机是给专家用的,个人认为

网友:
回复 网友C:
plc是给业余的人,现场用的,单片机是给专家用的,个人认为
错!

网友:
跟使用的批量也有关系,大批量,追求成本,自然用单片机做专用的控制系统,小批量,追求开发速度,用PLC快速达到目的

网友(2011-08-20):
回复 网友D:
跟使用的批量也有关系,大批量,追求成本,自然用单片机做专用的控制系统,小批量,追求开发速度,用plc快速达到目的

精髓。。。呵呵

网友(2011-10-05):
做个记号

网友:
应用场合不一样。
单个MCU 做起来容易。几十个 上百个 需要互联通讯及状态互锁的时候。
这样的项目不是几个人所能handle 的了。

而用PLC ,至少硬件和PLC 的本身是稳定的。

个人拙见

网友(2011-11-25):
PLC貌似在工业控制上应用广泛,单片机类的在消费电子方面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网友(2012-01-30):
包装也是苹果,不包还是苹果。。。。。。

网友(2013-05-14):
当你正在开发一台自动化机器
本机含有40部伺服马达
100个汽缸
50个各类传感器
含有以太网报警上传  含有CCD视觉
你会自然而然的把单片机放弃的

当你接到一个专案是给电脑设计一块IO卡
你也自然不会想到PLC

所以PLC  和MCU  没有可比性
应用方式不同 应用场合不同 对应参照也不同

网友:
单片机是原木,PLC是板材,一个原料一个半成品的区别

抗干扰不同???!!
单片机所谓抗干扰性能差是开发人员水平不够,相比之下,PLC设计者水平要好多了。单片机做得好一样可以变成PLC对不?

网友:
另外,工业应用中,plc的维护性好,mcu写的程序,没有梯形图直观,很多东西可能只有开发者清楚。后期维护怎么办?

网友E:
这问题我问过一次了
最经典的回复好像是这样的:
单片机是鸡,想怎么搞,你说的算
PLC是老婆,不管怎样,都得按套路来!
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想说 ,单片机和PLC有个JB区别。

不要反驳。因为我就是开发 PLC的

网友:
09年的帖子也被挖出来了~~

网友:
楼主 拜托  PLC里用的就是单片机

网友(2013-06-17):
受益颇多

网友(2014-08-11):
感觉像是把汽车和发动机进行比较,没有可比性啊

网友:
呵呵,PLC只是单片机开发的一款产品而言!

网友:
一个最基本的区别:
对于 LD X1
OUT Y1 等指令, PLC能解析、执行,单片机系统能吗?
单片机只能认识、执行0010101111000(随便举例,不要当真)........

说白了,除开外围硬件,起码要有解析程序,这样的单片机系统才有点象PLC

网友(2014-09-10):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我问过一次了
最经典的回复好像是这样的:
单片机是鸡,想怎么搞,你说的算

生动形象,入木三分,淫才

网友:
概括的很好,受教了,多谢楼主

网友(2015-03-25):
各位分析的很精彩,又学习了!

网友:
plc是经过验证的非常成熟的单片机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