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的LSB如何计算

楼主(2009-12-24):
如题,模数转换芯片的LSB如何计算。我现在的ADC参数:参考电压为1.2V,测量范围-0.5V~+0.5V,24位的
LSB是应该按(0.5V-(0.5V))/(2^23)还是按1.2V/(2^23)呢,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单极性1.2 / 2^24, 双极性 1.2 / 2^23

网友:
ADC的手册上一定有。
coody说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