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人需要RTD的测量电路,我给个全面点的资料上来,不过是英文版本,希望今后不要在

楼主(2009-12-24):
看到很多人需要RTD的测量电路,我给个全面点的资料上来,不过是英文版本,希望今后不要在讨论此问题了,这里做个终结。

当然如果把资料翻译成中文版本可能对更多的人有用,另外里面的模拟部分完全可以做一个模拟版面的分析,这样就不是只学其表了。

楼主:
把里面的电路图片我单独抓出来,其中参数都非常详细。

PT00的应用电路 (原文件名:1111111.JPG)

网友:
好像这个电路就是基准源的芯片推荐的方法,弱弱地问一下,这东西放到实验室可以很准确,工业现场好像还是惠斯通电桥更准确可靠吧.我真不能想象,基准电流源电缆走在工业现场100m以后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
偶用的都没有放大电路,用4线的RTD,用24bit的AD,相对测量,分辨率很高的,使用老米的电路

网友:
建议有高手拆解一下国产宇电,进口欧陆的仪表看看,别闭门造车了.这东西市场上非常成熟也经过了多年考验

楼主:
此电路工业环境没有问题的,我过去单位一个老师傅已经转换成工业上的产品,并且批量生产都上千的台了,目前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希望楼上的楼上搞清楚,恒流抗干扰的效果是比恒压的好很多的。
看你注册的ID感觉你就是上来找现成资料做生产的,很有商业头老,如果你要研究我建议你把里面的每个环节都研究透切最好,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坏了在实际生产线上是不容易找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虽然看上去比较简单的电路。

网友:
LS,正因为做过N多产品,所以我知道什么样的电路有什么样的效果。
比如你贴的电路,量产是比较麻烦的。
PT00测温度,就是测PT00的电阻,你想一想数字万用表测电阻的方法就知道人家量产的方便了,并且稳定性也非常好。
PT100唯一不同是长距离,所以为了抵消长引线的影响,我都使用4线的。
使用相对测量,则对基准和恒流源的精度和稳定度要求都不高,有时我甚至不用恒流源。

网友:
居然说COODY是来找现成资料做生产的?

严重的不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用的都没有放大电路,用4线的RTD,用24bit的AD,相对测量,分辨率很高的,使用老米的电路

是什么样的电路贴出来瞧瞧

网友:
晕,搜索了下好像没几个要RTD的测量电路么,挺纳闷的这个资料就能终结大家在RTD测量上的探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搜索了下好像没几个要RTD的测量电路么,挺纳闷的这个资料就能终结大家在RTD测量上的探索了?

玩玩威威版主做的引用功能,然后顶你一下。LZ不高兴讨论RTD可以不参与嘛,凭什么希望以后不要讨论此问题呢?

网友(2013-01-17):
其中A3有没有特殊要求,LM324能搞定这个电路吗?有哪位有经验的协助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