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128控制直流无刷电机时的PWM周期选择

楼主(2009-12-24):
实验发现,PWM频率低于30KHZ则电机噪音加大. 但是若使PWM=32KHZ则控制精度只有9位了. (用10位快速PWM方式时频率=16K). 电机的速度为0-3万转, 即使用10位快速PWM方式, 也只能控制到30转. 若用9位则只能控制到60转.(PWM每增减1则PWM变化约60转.)
有什么办法(比如换用AVR的其他CPU)能在保证PWM频率>30KHZ(至少>20KHZ)的情况下提高控制精度?

楼主:
或者: 有什么办法能使电机在低一些的PWM频率下减小噪音?

网友:
使用MOTOR DRIVE IC

网友:
提高晶振频率呢?

楼主:
2楼: 使用MOTOR DRIVE IC ?能减小噪音吗?
3楼: 最高提到18M, 相比16M提高有限.

网友:
可以的,频率和波形配置好了的话就没有噪音的,
介绍您一个BLDC驱动芯片,有无Hall传感器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