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出BUG了!!!!!!!MEGA128的外部中断怎么有延时??大家要小心了

楼主(2009-12-24):
再做过零触发的时候,(过零触发用个简单的比较器进行翻转,然后进入128的外部中断,中断使用边沿除法) .在中断中,我拉高了128的一个I/O口.
我用示波器同时跟踪交流输入信号和这个翻转的I/O口.用示波器的触发模式对I/O口跟踪.

发现很严重的问题,128的外部中断有问题,每次I/O口都不是过零的时候触发的.差的很远,而且时间每次还不同.

想问老师下,外部中断就是要体现出他的实时性,这个外部中断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哪里用错了,也请大家指出.谢谢

楼主:
马老师,能不能帮我解答下.再线等

楼主:
就没有用过这方面的么??
128的中断,不是实时的反映外部的变化,而是在变化后又加了个延时,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我用的是INT3,除了这个外部中断,我还用到了TIMER0.TIMER2,以及一个PWM-OCT1B(但是没有起用中断),这里边就这个INT3最高了.我要做的就是检测过零点按照用户设定的相位值(0-360度)切入到220V的正弦波.我用示波器跟踪,发现过零点切入每次角度都不一样.我进入到中断就做一件事,拉高PC7.
ICCAVR源程序:

************************************************************
开中断:
//打开INT3 下降沿触发
EIMSK = 0x00;
EICRA |= 0x80;   //extended ext ints 打开INT3下降沿
EIMSK |= 0x08;   //使能INT3中断
********************************************
中断处理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3_isr:5
void int3_isr(void)
{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3
  PORTC|=0X80;  ///00000000实验
  MCUCR=0;      //以下两条是别的网友的建议,也不好使,
  EIFR|=0X08;
}
***********************************************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在线等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跟踪的是交流信号和128输出呀。。。。。。
这一定会出现在说的情况!我们的电网,那是正弦波吗。。。。。本身零点就是波动的。
如果要看单片机是否BUG,你应该看输入单片机的波形和输出的波形之间的相位差。其实你的问题是过零比较电路不能得出实际准确的过零点(不是说电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