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闪灯程序 始终不出来,cpld高手们帮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9-12-24):
以前都是拿cpld做扩展IO的并没有深入去领会,突然想试试编点什么玩,总是要从闪灯先开始的咯结果没弄出来。。。

我用的是EPM240的片子

外部CLK 50M的有源直接接的

程序如下:

module T3(clk,out);
input clk;
output out;
reg [25:0] ddd;
reg  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ddd==50000000) ddd<=0;
  else ddd<=ddd+1;
  if (ddd==0) out<=~out;
end

endmodule

想要的效果是1s一亮1s一暗。。。。究竟错在哪里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50000000整数被当成有符号数了,可以用定长的数值表示来替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50000000整数被当成有符号数了,可以用定长的数值表示来替换一下

这样改吗?

module T3(clk,out);
input clk;
output out;
reg [25:0] ddd;
reg  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ddd=='h2faf080) ddd<=0;        //2faf080=50000000
  else ddd<=ddd+1;
  if (ddd==0) out<=~out;
end

endmodule

诶。。论坛里还是玩cpld的少啊。。。噶久就楼上一个回答,谢谢你啦。。。我在改改

如果可以的话请您也帮忙写写看吧。。。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
仿真了么?

网友:
module T3
(clk  ,
rst_n,
out
);
parameter  DLY = 1;
input clk;
output out;
reg [25:0] ddd;
reg  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ddd <= 26'd0;
    else if(ddd >= 26'd50000000)
            ddd <= #DLY 26'd0;
    else
            ddd <= #DLY ddd + 26'd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out <= 1'b0;
        else if(|ddd == 1'b0)
                out <= #DLY ~out;
    else ;
end
endmodule

网友:
LZ 一看就是湖南老乡啊,搞国久还冒得人肥啊

网友:
你先加在判断

网友:
【6楼】 msdy

为啥不能判断后加?

网友:
lz 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9468&bbs_page_no=9&bbs_id=1029

网友:
module T3(clk,out,rst_n);
input clk,rst_n;
output out;
reg [25:0] ddd;
reg  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ddd<=26'd0;
                out <= 1'b0;
        end
        else
        begin
                if (ddd==26'd50000000)
                begin
                        ddd<=0;
                        out<=!out;
                end
                else
                begin
                        ddd<=ddd+1;
                end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