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430并口仿真器仿真的时候一直无法下载,4152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楼主(2009-12-24):
买的白沙液晶,用的IAR430 V4.21的开发环境,并口仿真器。把仿真口连出来接到并口仿真器上,当要往4152里下载的时候,液晶屏就一直复位,用示波器观察复位管脚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复位信号,现在无法解决。请教了高手,说是IAR开发环境里要在下载前写一个mac的文件,将看门狗的定时功能去掉。但是看了一些资料,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求高手给段程序!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急啊!请知道的给个mac里关看门狗的程序吧!

网友:
抱歉这两天上网不稳定,没有及时答复。

建议你用外接电源试一下,看是不是你仿真器输出电源这里有问题。
=============================================================================================================
说明:在使用2线制调试的时候,RESET引脚的功能实际上是做为2线调试的IO使用的,用示波器看到有信号才是正确的。

这一批的液晶在发售前均通过这个2线的调试端口下载了演示用的时钟程序,在下载进去的程序里已经关掉了看门狗,所以这个跟看门狗没有关系。

还有,请检查你的项目里工程选项里对MCU型号、仿真器型号以及仿真接口的选择是否正确。

楼主:
仿真器的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仿真器我一直在用。

我没用P4端子作为调试接口,用的TDI,TDO,TMS,TCK,nRST这些引脚引出来的接口。

不知道白沙对这种情况熟悉不?

网友(2010-03-12):
我用过4152  也是4线烧写程序,有时候下载进去,有时候不行,有时候完全不能下载,焊接了4,5个板子也还是这样,软件设置,硬件板子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下载就是有点不正常,问题仍然没有达到彻底的解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器的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仿真器我一直在用。
我没用P4端子作为调试接口,用的TDI,TDO,TMS,TCK,nRST这些引脚引出来的接口。
不知道白沙对这种情况熟悉不?

用4152的时候那个test引脚一定要接在JTAG的第8脚上,否则根本不能下载,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