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控的项目请教

楼主(2009-12-24):
以前没做过工控,请高手指点,最近有个项目如下图,

泵为3相380V,5KW的,

我现在有两个方案:
方案一:直接用变频器实现闭环控制.[问题:流量显示---假如流量计有流量显示(适配器输出4-20MA),设置流量----如何将信号和流量对应起来,在变频器上设置,是不是很 不方便(要将流量对应信号换算一遍]

方案二:还是用变频器实现闭环控制,另外加上,PLC主机(和变频器和工控触摸屏 RS485通信,还有将适配器输出的4-20MA换算成流量,问了一些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要PLC主机,PLC和PLC主机有什么区别?),+工控触摸屏,(工控触摸屏可以显示电机的一些参数,流量,设置流量有方便些)

谁能说说这两个方案有什么问题,方案一虽然能实现功能但感觉用起来会很不方便,方案二,PLC主机和工控触摸屏好象有点多余,但方便多了,成本也高多了,(听说PLC主机要两千多,不知道怎么回这么贵)

还有最好说说变频器和PLC主机和工控触摸屏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楼主位】yl3721 亮仔
听说PLC主机要两千多,不知道怎么回这么贵

2000多贵?那你说你这5kW的泵多少钱?流量计又多少钱一台?

网友:
建议采用第一种方法,成本更低,也更合理。5KW的变频器不贵,台达的还可以,性价比比较高。我们这边好多做恒压供水的都是用台达的机子。目前为止还没听到什么质量上有问题。

网友:
我的建议是配一个万用仪表,可设置显示流量及PID控制,输入信号为流量计4-20mA信号,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输出信号也为4-20mA信号

网友:
所有以上方案都被广泛应用.
2楼已经说了,方案一成本最低
如果是变频供水,选择变频器的时候考虑专门设计的变频器(其实就是变频器程序对变频供水做了优化),高端一些的可以考虑艾默生的(原来的华为,一直认为这是当初设计很牛的变频器,可惜被收购了).
估计你会遇到的问题是,变频器强烈干扰你的流量计.如果流量计用变频器自带电源供电也许效果更烂.另外就是你需要在变频器上做PID调节.道理很简单.

楼主这贴应该到专门的工控网咨询.所谓术业有专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