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下 最低温飘的电容,容量22NF 0.1uF 。昨天发现 AD芯片受温度影响全是电容的不好

楼主(2009-12-25):
我用的是贴片电容,原先不知道。
现在想找低温飘的电容

网友:
请具体介绍一下你用的是什么AD?为什么会受温度影响?

网友:
请说出个123来

网友:
如果是耦合电容,请楼主注意输入阻抗的影响。如果是参考电压,电容的影响就难说了

网友:
钽电容 试试看 应该回有所改观!

网友A:
这些电容都不好找低温漂的,选X7R别选到了Y5V,后者超级能漂。这个容量貌似已经没有NPO(又叫COG)电容了。

细说下用在何处,即使基准滤波也不该这么敏感,难不成是积分电容。。。

楼主:
AD 是CS5532  就是那和 22NF 电容,手册上说这个要低温飘的电容。

板子在室温下,很稳。 我改变供电电压也不条,说明跟电源没什么关系。 可就是温度上来了,AD码就飘。。。
这芯片用的电容就这个,不是这电容问题 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是被测量量温升后飘了么?

网友:
CS5532的Datasheet上推荐22nF的C0G,实在不行可以用10nF的X7R。
不过我没见过贴片电容大于1nF的C0G。找找MTK之类的薄膜电容代用吧。
Y5V不光是温度系数的问题,而是吸附效应太大。

网友:
CS5532是低速西格玛德尔塔ADC,主要对低速或静态信号进行处理,电容本身的温漂对转换结果的影响不大,而电容的漏电会对转换结果产生很大的误差,这个电容在其他芯片上也有,ADS1232,ADS1230上就有,但是我们用普通的0.1微法贴片应用没有问题。

温漂是有具体参数的,具体温度变化了多少?AD码漂移了多少?漂移的是零点还是增益?这个都要说清楚的。否则很难下结论,因为所有的芯片都会有漂移,只要在首次参数范围之内就算正常。

网友:
奇怪,AD还受电容影响?

即使是Sigma-Delta ADC或双积分ADC,其电容只要漏电小,就不影响线性。。。

另外,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楼主:
我现在用的电容是 22NF 的贴片电容, 手册上说的容量是这样,现在漂移是整体漂移

楼主:
按 CODY 的说法 应该只要漏电流小的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CS5532的Datasheet上推荐22nF的C0G,实在不行可以用10nF的X7R。
不过我没见过贴片电容大于1nF的C0G。找找MTK之类的薄膜电容代用吧。
Y5V不光是温度系数的问题,而是吸附效应太大。

-----------------------------------------------------------

X7R是什么东西?能上个图片吗?

网友:
C0G有点发紫,X7R和Y5V都是黄色的,外观上无法分辨。

楼主:
是贴片 电容还是直插的??

楼主:
贴片的 不敢用,我买了威马的22NF   ,在路上,过几天看看

网友:
留名,我也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COG有22nF的,不过比教贵,4n7就要0.1X了

楼主:
COG有22nF的,不过比教贵,4n7就要0.1X了
---------------------------------------------

大哥你哪里买的???是贴片的吗? 什么封装

网友:
4n7  0805封装 做贴片电容的问下,一般都有,要几个就麻烦了

5个4n7叠罗汉?

楼主:
你不是说22NF 的 COG 有的吗?
那大哥你是哪里买的?

网友:
淘宝上买的,一般不拆零

网友:
COG有22n,我还买到过100n,不过这个容量封装最小是1812
可能有厂家做到更小,以前买到过1206的10n

规格表可以参考 http://www.sooic.com/MLCC/NPO/

网友:
用银云母电容吧,  问题就是贵

楼主:
贵到没什么,主要是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2010-07-26):
请问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调试了有一段时间了,一直以为是传感器引起的漂移,也试过好多种电容了

网友:
松下的表贴薄膜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贴片电容,原先不知道。
现在想找低温飘的电容

你可以选用NPO材料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贴片电容,原先不知道。
现在想找低温飘的电容
你可以选用npo材料的嘛

22NF COG的1206的体积可以做到

网友:
大家好:
我专业做贴片电容的 关于大家说的贴片类电容有什么问题,希望我能帮到大家,
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联系我:
MSN:gfc_ar@hotmail.com
QQ:475407116
郭先生:13006654629

网友(2011-08-10):
还是得COG电容啊,我用HX710也漂,应该也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3-03-13):
好帖得留着以后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容都不好找低温漂的,选X7R别选到了Y5V,后者超级能漂。这个容量貌似已经没有NPO(又叫COG)电容了。

有的 不过要几块钱一个

网友:
我觉得不是电容的问题。
我用的村田GRM188B11陶瓷贴片电容。
估计是参考电压或则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村田可以有100nF的NP0。我买过可能不是村田的,粗略测试达不到村田的50ppm/C°,但确实比一般的X7R好的不是一点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