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我们的步进驱动器光偶4N26的筛选, 以保证最窄脉宽可达0.6us

楼主(2009-12-25):
先介绍一个背景知识:

mach2 软件以前的最高脉宽是1-15us, 所以,以前鹿原的驱动器,是能使用mach2 软件的。

   后来 mach3 改成了 1-5us, 鹿原的控制箱就根本不能使用了。大家到网上查一下就知道,鹿原这方面的投诉很多的。

   估计鹿原的驱动器的最窄脉宽,只能做到10us左右。

我们网站的控制箱,是能做到 0.6 us 的。 即我们已经远远超过 mach3 的要求。就算以后 mach4 有什么新变化,我们也不怕 :)

我们的步进驱动器, 每个控制箱使用6只4N26的光偶。为了适合  mach 3 软件最低1us 脉宽的要求,我们在设计驱动器时,最低可以使用0.6us的脉宽。

但我们在生产测试时,却经常发现, 某些焊好的成品板,只能做到1.1us甚至更差。 只好通过更改电路上的电阻调整这个参数。 但同时也带来反向脉宽的恶化问题。

最终,我们查得是4N26光偶的质量问题。开始我以为是购买了仿冒品, 但供应商提供的证据,及我找了其它几家公司判断,均认为我购买的是正品。(供应商甚至承诺,如果我们能证明他的是仿冒的,他会赔1万倍)

换了几家供应商,情况更差,有些只有10%的合格率。 而且,均证实是正品全新的。

于是,我与供应商谈成了新的供货条款: 所有的4N26我们会全部测试一次。 不合格的退回。

以下是新的条款下采购的200只4N26的测试情况: 5只中只有3只能通过我们的0.6us测试。 另外2只需要退货。供应商会再送一批给我们测试:

这时,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市场上正品的零件,合格率也不高。原来已经被上家的大客户测试筛选淘汰下来的。

补充:

  我们是刻意的利用 4N26的这个特性, 让A3977发挥更大的潜能。

A3977支持的最窄脉宽,是1us。 mach 3 软件缺省时,输出的是1us脉宽。 两者配合,正好处于临界状态。

如果光偶的速度过快, mach3 的并口输出 0.9us 时, 经高速光偶后,输出仍是0.9us, 这是 A3977 不能识别的。 会产生失步的问题。

使用4N26, 从示波器看波形, 输入 0.9 us 时,输出的脉宽会有1.2甚至更宽一些。 正好非常适合  A3977. 我们的测试结果是: 输入 0.6us 时,好的4N26也能输出超过1us的波形。

另有一个技术细节,请有兴趣的网友不要误会。测试中提到的1.8us时才可用的光偶。就算按网友提到的2us标准, 这个光偶仍是不合格的。 不它是简单的 2us >1.8us 的问题。

正确的答案是: 1.8us的波形输入后, 输出才出来 1.0us 的波形,这时 A3977 才能驱动。

所以,绝对不是说,是我们在2us的部件中,筛选0.6us的。 而是: 能做到 0.6us 的,在我们的应用中,才叫合格的光偶。

更详细的技术资料与评测,请参考: 实测与讨论一下 A3977 驱动器的最小脉宽

                                 研究与探讨一下 mach 软件并口上输出的波形

网友:
好多光耦也是这样的情况。TLP521,同一批次,参数相差很大;便宜光耦如此,价格高的呢~~~

楼主:
由于以为光偶是成熟部件, 并且我们与供应商有假一罚十的质保条款,所以,我们是直接焊在板上再测试的。

现在改变流程, 全部测试完后,才进行焊接。

网友:
原来用的是别人挑剩的。。。。。

貌似中国市场  不只是电子产业  永远都不会有因为质量原因淘汰的商品。。。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销售到消费者手中。

网友:
如果符合厂家测试条件得到参数那就是正品呀,估计ARMOK要的指标是超过产品标准的

网友:
你这个白白的感觉是假货, 我公司这边用181光耦很多,去电子城采购的话有两种, 一种P181是有点黄色的,看上去比较舒服,这种价格比较贵,质量比较好,另外一种P181就像你的图片上的一样颜色,质量比较差。我一直怀疑是翻新的。

网友:
哈哈,这种几率不大,如果是正规厂商的话,看看你电路的参数是否正确,另外如果想要用到PDF上的极限是不建议的。

网友:
才发现?似乎已经晚了....
这种事情从98年我从事这行开始就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白白的感觉是假货, 我公司这边用181光耦很多,去电子城采购的话有两种, 一种P181是有点黄色的,看上去比较舒服,这种价格比较贵,质量比较好,另外一种P181就像你的图片上的一样颜色,质量比较差。我一直怀疑是翻新的。

同意,前段时间买TLP521,便宜的都是这种表面不光滑,颜色较白,引脚镀银但也不光滑。后来指定要原装新货,价钱要贵3倍多,商家才肯拿来另一种,表面光滑,颜色米黄,引脚表面也是光滑的。

网友:
老大,你测的是啥指标啊?红圈里这个??

网友:
建议Aromk换一个品牌试试,比如Vishay的。这种纯白的fairchild光耦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我们采购电子元件,都是有供应商的,不需要我们自己采购。保证是正品!!!

网友:
怎么是白色的,洗模料压的!?

网友:
如果是正品,估计是超标使用,厂家不保证。

网友:
...回复【10楼】zhang_mike2000
建议Aromk换一个品牌试试,比如Vishay的。这种纯白的fairchild光耦我也是第一次见
我们公司这几年一直用的是跟Amork买的一样的白色的4N25,难道我们这几年一直用的是假的?郁闷中

我们公司采购的4N25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原先以为电路有问题,后来才发现是4N25造成输出不稳定,而且别巨大。后来更换成Vishay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倒是台湾的EL(EVERLIGHT 亿光)生产的使用起来可以。

PS.曾经想在Amork这里采购电子元件,无奈老大那里种类不多,于是作罢,希望有一天能像RS那样...

网友:
同意,前段时间买TLP521,便宜的都是这种表面不光滑,颜色较白,引脚镀银但也不光滑。后来指定要原装新货,价钱要贵3倍多,商家才肯拿来另一种,表面光滑,颜色米黄,引脚表面也是光滑的。

我的TLP521,竟然是两种颜色都有,管脚都很光滑,看不出来是旧货,怎么分辨的.  我去过飞思卡尔的测试车间,芯片的很多测试都需要客户指定(option),如果经过三温测试的芯片(高,中,低温)后,基本就是上等了,但测试费用比芯片还贵,所以基本少有买家愿意选择.在工业上有的模块型号是耐候型的估计用的就是经过高低温测试的芯片.

网友:
我也觉得换个品牌试试,安华高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看看那个小洞里面的标识是不是一致的,有时候同一管内有好几种.

网友:
是不是你的要求超过了厂家产品的标准,像我们公司生产"fairchild”和“NXP”的晶体管产品出产不合格率是控制在10PPM(即10万分之1)以下的,不可能会出现你测试的这样的合格率。

网友:
高速的用6N137嘛,4N26在100欧姆负载电阻也只能提供几个us的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白白的感觉是假货, 我公司这边用181光耦很多,去电子城采购的话有两种, 一种P181是有点黄色的,看上去比较舒服,这种价格比较贵,质量比较好,另外一种P181就像你的图片上的一样颜色,质量比较差。我一直怀疑是翻新的。
只是拍摄原因。 我们采购的是有点米黄的。

另:供应商已经强硬保证:假一赔万 :)  而且,我也找了几个同行,均判断为是原装正品。 估计这东东在流入中国市场前,可能已经被筛选过。

网友:
看了下资料,4N26的标准是2us,难怪只有那样的合格率

网友:
我也认为不一定是器件质量问题,阿莫能否把该部分原理图以及电路设计指标贴上来,让大伙看看。

网友:
fairchild 高速光耦 100个正品里挑不出3好的,,换别的品牌吧。

网友:
FAILCHILD的光耦有些和其它厂家的指标不一样,如6N137,隔离电压比TOSHIBA和Avago(AGILENT)都低,原来没注意,上当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下资料,4N26的标准是2us,难怪只有那样的合格率
----------------------------------------------------------------------
呵呵,我们是刻意的利用 4N26的这个特性, 让A3977发挥更大的潜能。

A3977支持的最窄脉宽,是1us。 mach 3 软件缺省时,输出的是1us脉宽。 两者配合,正好处于临界状态。

如果光偶的速度过快, mach3 的并口输出 0.9us 时, 经高速光偶后,输出仍是0.9us, 这是 A3977 不能识别的。 会产生失步的问题。

使用4N26, 从示波器看波形, 输入 0.9 us 时,输出的脉宽会有1.2甚至更宽一些。 正好非常适合  A3977. 我们的测试结果是: 输入 0.6us 时,好的4N26也能输出超过1us的波形。

网友:
电子大赛被TLP521害惨过,

网友:
回答你27楼的 in 0.9us out 1.2us是当前测量器件的性能 不代表一批器件
所以你必需挑 器件离散性你没法把握

网友:
不建议阿莫这样设计。
一般来说,datasheet上所标的参数,只是最坏情况,不是准确指标,2uS的指标,0.2uS也会认为合格。
特别是光器件,性能随时间衰退是很严重的,你这样筛选出来,成本高,人工高,测试合格了,还不能保证一辈子合格。
如果你要1uS脉宽,最好使用微分电路进行整形,无论输入脉宽是多少,统统整成1uS脉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看了下资料,4N26的标准是2us,难怪只有那样的合格率
----------------------------------------------------------------------
呵呵,我们是刻意的利用 4N26的这个特性, 让A3977发挥更大的潜能。

A3977支持的最窄脉宽,是1us。 mach 3 软件缺省时,输出的是1us脉宽。 两者配合,正好处于临界状态。

如果光偶的速度过快, mach3 的并口输出 0.9us 时, 经高速光偶后,输出仍是0.9us, 这是 A3977 不能识别的。 会产生失步的问题。

使用4N26, 从示波器......

入一个窄的出一个宽的,用光耦“整形”啊??这属于非典用法吧?你这么搞对于选料也太挑了吧?

楼主:
上面大家担心,有点多虑的。 可能是不知道全部资料。我就在这里列一下。

1. 电脑并口,输出的波形,其实并不稳定的。 我做过详细的测试(使用三万元级别的ZLG逻辑分析仪),结果也上传到论坛。

   详细请参考:研究与探讨一下 mach 软件并口上输出的波形

2.  mach 软件最低1us的脉宽,最高是5us的。 我们想做到1us以下,是防止某些网友忘记设置参数导致不能使用。

3.  如果说怕时间长了,参数有变化, 这个问题是无法担心的。

另有一个技术细节,请有兴趣的网友不要误会。测试中提到的1.8us时才可用的光偶。就算按网友提到的2us标准, 这个光偶仍是不合格的。 不它是简单的 2us >1.8us 的问题。

正确的答案是: 1.8us的波形输入后, 输出才出来 1.0us 的波形,这时 A3977 才能驱动。

所以,绝对不是说,是我们在2us的部件中,筛选0.6us的。 而是: 能做到 0.6us 的,在我们的应用中,才叫合格的光偶。

网友:
为何阿莫要这样硬转?我感觉这有些钻牛角尖了!为何不在中间加一个芯片来保证你的信号的稳定性呢?比如CPLD之类,然后再配合高速光耦,不比这样要可靠些?

网友:
LS真的有点无知。。。哈哈

那样子成本高了多少?

网友:
还有器件越多稳定性就越。。。。。哈哈。。

网友:
要这个速度,还是用6N137。

网友:
硬是没看懂为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何阿莫要这样硬转?我感觉这有些钻牛角尖了!为何不在中间加一个芯片来保证你的信号的稳定性呢?比如CPLD之类,然后再配合高速光耦,不比这样要可靠些?
并口出来的信号,就无法保证稳定。 详细见我上面提到的技术讨论。

回复 网友E:
要这个速度,还是用6N137。
不排除以后的版本,会使用6N137. 但目前我们的最重要任务是加快生产。 这个版本已经很不错。再改动的话时间上可能对不起客户了。

网友:
我见到维修手机用有的配件直接掺假,真品只有2成

网友:
原来这样。。。。。

网友:
阿莫的用法(思想)果然巧妙!

楼主:
回复 网友F:
阿莫的用法(思想)果然巧妙!
是在测试中无意发现的。

如果以后使用调整的6N137, 后面需要增加一级波形脉宽调整线路, 比如输入 0.9 us 的脉宽,需要输出1.1us, 这样 A3977 才能识别,否则使用电脑并口输出,雕刻机的工作可能会有问题。

现在使用4N26, 正好利用它的速度不那么快的特性,让波形满足 A3977 的要求。

网友:
并口出来的信号,就无法保证稳定。 详细见我上面提到的技术讨论。
我看了你的贴子,用一个高频的4脚晶振作为时钟脚,然后比较并口传入的输入脚然后校正输出,使用CPLD并不难实现阿莫的要求啊?

回复 网友G:

LS真的有点无知。。。哈哈

那样子成本高了多少?
用个EPM7032把全部轴都可以包括在内了,价格还不如阿莫JJ一条线钱,以阿莫的做事风格不是为了省这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个EPM7032把全部轴都可以包括在内了,价格还不如阿莫JJ一条线钱,以阿莫的做事风格不是为了......
果然是无知者。

详细请查我们的这台雕刻机的设计宗旨:不使用任何一片单片机或CPLD之类芯片。 全部使用HC标准数字芯片。

这台雕刻机会承担我们垄断低端市场的任务的,并且会是开源的。使用任何一款MCU或特殊芯片,就导致我们的用户人数减小,也会增加以后我们编写书本的难度,并且会吓退很多感兴趣者。

网友:
用一个不稳定的量去控制另外一个不稳定的量,我感觉这样用早晚会出问题的。阿莫还是慎重一点

网友:
果然是无知者。

详细请查我们的这台雕刻机的设计宗旨:不使用任何一片单片机或CPLD之类芯片。 全部使用HC标准数字芯片。

这台雕刻机会承担我们垄断低端市场的任务的,并且会是开源的。使用任何一款MCU或特殊芯片,就导致我们的用户人数减小,也会增加以后我们编写书本的难度,并且会吓退很多感兴趣者。
--------------------------------------------------------
CPLD也可以开源啊?如果让用户这么挑光耦不是也在增加开源难度?如果硬要上74芯片,怕怕的问:74ls123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一个不稳定的量去控制另外一个不稳定的量,我感觉这样用早晚会出问题的。阿莫还是慎重一点
那只能建议你放弃使用并口了 :)

这个使用方法,应该是目前最好的。 唯一的要求是我们在筛选零件时工作量大一些。

网友:
我们是刻意的利用 4N26的这个特性
---------------------------------------
个人认为 刻意的利用 不是好的设计 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个人认为 刻意的利用 不是好的设计 思路。
我们有大量的实验数据, 十数万的测试仪器,长达一年多的测试,保证这个使用是合理与慎重的。

而且,我们在筛选光偶时,会使用 Agilent 33220A 这类仪器作精确的定量分析。

网友:
这些半导体的东西尽量避免在极限条件下使用,否则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如温度的改变,可能会产出莫名其妙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些半导体的东西尽量避免在极限条件下使用,否则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如温度的改变,可能会产出莫名其妙的结果。
我们的使用均是在额定工作状态。

其实杞人忧天的问题大家就不用再提了,浪费我的回复时间。

注: 所有HIFI音响的管子都会筛选与配对使用的。这样音质才会好,性能才会好。 不可能随便拿一只管子,就能做出好音质。

网友:
4N26多少米一个?

网友:
回 56#

    个人认为 阿莫有点钻牛角尖了。
    光耦电路设计上要保证器件在手册参数范围内工作。从 典型值 2us 的器件 中 筛选 0.4us 是不合理的。
    让人想起 30 年前电子工业的情形。
    6N137 太快的话 是否可用 6N136 。

网友:
所有HIFI音响的管子都会筛选与配对使用的。这样音质才会好,性能才会好。 不可能随便拿一只管子,就能做出好音质。
---------------------------------------------
这个例子视乎与此贴所讨论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吧。其实也有些靠边,正是如此HIFI音响要用对管,而不是因为一个三极管也能放大而选择一只极品三极管。至于不是随便两只管子都可配对,并不是此种做法的优点恰恰是缺陷,缺陷与优点都需考虑各有侧重点吧。既是阿莫团队设计的机器,我们应该给这个团队一个选择的自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光耦电路设计上要保证器件在手册参数范围内工作。从 典型值 2us 的器件 中 筛选 0.4us 是不合理的。
我们的 A3977 电路,是参考自几款日本的拆机板。包括78M05与光偶。

我们在测试日本的拆机板时就发现,它的脉宽能做到0.6us 的。 同时,我们测试雷赛的M535驱动器也发现,雷赛也能做到0.6us的。

日本的拆机板,与我们使用的是同一类型的光偶。我们甚至早期的版本,电阻值也是参考自日本线路的。

所以,这样的使用,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理论与实际依据的。

楼主:
另: 上面提到的“从 典型值 2us 的器件 中 筛选 0.4us 是不合理的。”
-------------------------------
提出这疑问的,是明显的不了解器件,也不了解我们这个应用的特殊性。

我们早期的200只光偶,即第一批30台控制箱, 我们采购的4N26,是100%可以使用的。

这几天我们测试了另一个供应商手上的28只4N26库存, 也是100%可以供我们使用的。

所以,我认为: 只要是原厂没有被筛选过的4N26,其实都能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

楼主:
最新消息:

刚才通知通知我,今天下午到货的250只 4N25, 也是100%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的。

目前我们手上已经有足够数量的4N26与4N25,够我们生产100台机器了(共计600只)。 这些器件均是经过我们的筛选检查的,可以直接焊板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 上面提到的“从 典型值 2us 的器件 中 筛选 0.4us 是不合理的。”
-------------------------------
提出这疑问的,是明显的不了解器件,也不了解我们这个应用的特殊性。

我们早期的200只光偶,即第一批30台控制箱, 我们采购的4N26,是100%可以使用的。

这几天我们测试了另一个供应商手上的28只4N26库存, 也是100%可以供我们使用的。

所以,我认为: 只要是原厂没有被筛选过的4N26,其实都能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

回复 网友C:
最新消息:

刚才通知通知我,今天下午到货的250只 4N25, 也是100%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的。

目前我们手上已经有足够数量的4N26与4N25,够我们生产100台机器了(共计600只)。 这些器件均是经过我们的筛选检查的,可以直接焊板使用。

这个没看懂,如果原厂的不筛选,就100%可以用
那筛选以后,一样还是100%可以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没看懂,如果原厂的不筛选,就100%可以用
那筛选以后,一样还是100%可以用呀
--------------------------------------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中一个的确是如你所说的:

1. 如果整批零件看起来没有问题,我们会将筛选标准稍放宽。 比如能做到 0.7us 的,我们也认为是适合的。
   超过0.7us的不多,或几乎没有。所以,是我上面提到的100%可用。

2. 在我们测试一些不可用的批次中,有些竟然高达1.7us的。 这与我上面提到的100%批次完全不同。具体原因不知道。

   无论我们使用何种方法鉴别,均找不到有问题的部件不是正品的证据。

另有一个技术细节,请有兴趣的网友不要误会。我刚才说的有些高达1.7us不可用,即1.8us时,是可用的。就算按上面提到的2us标准, 这个光偶仍是不合格的。 不它是简单的 2us >1.8us 的问题。

正确的答案是: 1.8us的波形输入后, 输出才出来 1.0us 的波形,这时 A3977 才能驱动。

所以,绝对不是说,是我们在2us的部件中,筛选0.6us的。 而是: 能做到 0.6us 的,在我们的应用中,才叫合格的光偶。

网友:
回复 网友K:

应该是阿莫和供应商谈了退货条件,供应商为了免得折腾,干脆就给好的咯。
以前给的也是正品,不过是大厂筛出来退货的次等正品……

楼主:
回复 网友L:
应该是阿莫和供应商谈了退货条件,供应商为了免得折腾,干脆就给好的咯。

以前给的也是正品,不过是大厂筛出来退货的次等正品……

我现在认为:供应商也无法控制货源。 所以,以后仍得筛选后,才会焊在板上。

楼主:
最新消息 : 已经购买了 6N136, 6N137的样品测试。 两款型号的价格是一样的。均是8脚。 如果使用这款芯片,我们就需要更改PCB.

网友:
老大想换PCB?

楼主:
目前已经生产的不会再修改。 mach3 软件只需要1us ,我们能做到0.6us, 已经远远满足使用的要求。

以后的等待测试的结果,决定是否更新版本。更新版本主要是避免再筛选光偶,让生产与采购更容易。

网友:
新版本当然用136加电路之类的可靠,否则所谓的便于维修就说说而已了

网友:
【63楼】 armok 阿莫

最新消息 : 已经购买了 6N136, 6N137的样品测试。 两款型号的价格是一样的。均是8脚。 如果使用这款芯片,我们就需要更改PCB.

==========================================

依阿莫的惯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个 PCB 基本上就换定了……:D

网友:
回复 网友M:
【63楼】 armok 阿莫
最新消息 : 已经购买了 6N136, 6N137的样品测试。 两款型号的价格是一样的。均是8脚。 如果使用这款芯片,我们就需要更改PCB.
==========================================
依阿莫的惯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个 PCB 基本上就换定了……:D
不会的,普通的26也有基本的功能,只是选出的性能更佳

网友:
阿莫筛选都如此困难,那么光耦坏了之后。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能力更换了?

网友:
光电器件特性跟温度变化的,东莞0.6us,到哈尔滨可能就变了。而且模拟光藕的特性和工作点流也有关系。想速度快可以用6N137。

楼主:
回复 网友H:
阿莫筛选都如此困难,那么光耦坏了之后。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能力更换了?
找我们购买就行。

就算自己买到不合格的,也不用怕,将 mach 软件的最窄脉宽改大一点,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电脑并口输出的信号一般不需要这么高吧。所以阿莫的选择只是万一你忘了设置速度,过高的脉冲频率也能工作。而换6N137即使能通过小于1US的波开,但A3977支持不了,又有什么用?
   另外步进电机的细分数大于10细分就意义不大。根据细分数,50KHZ的脉冲输出已经足够了。换6N137意义不大。
   阿莫筛选出的4N26坏了,你随便换一个就是,平时也没有工作在4N26的极限状态。这只是一个保险丝,平时根本不太会用到。

楼主:
1. A3977的最窄脉宽,只能到1us.

2. mach2 软件以前的最高脉宽是1-15us, 所以,以前鹿原的驱动器,是能使用mach2 软件的。

   后来 mach3 改成了 1-5us, 鹿原的控制箱就根本不能使用了。大家到网上查一下就知道,鹿原这方面的投诉很多的。

   估计鹿原的驱动器的最窄脉宽,只能做到10us左右。

我们网站的控制箱,是能做到 0.6 us 的。 即我们已经远远超过 mach3 的要求。就算以后 mach4 有什么新变化,我们也不怕 :)

网友(2011-01-05):
回复 网友N:
光电器件特性跟温度变化的,东莞0.6us,到哈尔滨可能就变了。而且模拟光藕的特性和工作点流也有关系。想速度快可以用6N137。

我们在几年前就上过这个当,不过是机械设计,在江南工作的好好的,到东北冬天就有问题。电子线路也遇到过在广东销售的机器没有问题,而销往江南遇潮湿天气加上工厂环境积尘导致PCB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