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可控硅 BTA08-600老是失控,电路图有问题吗?

楼主(2009-12-25):
实际的电路如下:(刚才我急,所以搞错了)  下面有个三极管(实际电路中为ULN2803),我只出个等效电路图。

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IO口一直送低电平,马达始终转动,否则停止。现存的问题是马达老是失控,就是无故就开始运行。(不稳定,偶尔失控)

这个电路怎么改下可以稳定的运行呢?
1、马达接在可控硅的T1好,还是T2好呢?
2、誰有BTA08可控硅成熟的电路,让我参考一下?
谢谢,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10-06-26,16:46:23 加入。
你的原标题:“帮我看下可控硅 BTA08-600老是失控,电路图有问题吗?  在线等待!!!!!!!!!!!!!!!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12V改为5V,1k改为680。

网友:
是因为电源波动么?还是电压过大?

网友:
R1另端加一103电容试试。

网友:
还不行就在可控硅两端再加上阻容吸收。

网友:
好象是R1的阻值没有5.1K吧  好象记得是几百欧了

网友:
老是失控,不是BTA08-600的过错。问题在于电路设计的错误——光耦二极管的驱动电压+12V高出I/O口输出的高电平(5V)太多。

据电路分析,I/O口输出低电平时,光耦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大约7mA,马达运行。
当I/O口输出高电平时,光耦二极管仍流过大约不低于3mA的电流,不大也不算小,马达因为此故才“无故”运行。

若允许将+12V电源改用+5V,且保留发光二极管,光耦二极管工作电流按10mA考虑,则R3改为200欧姆。
若仍旧采用+12V电源,可以把R3改为200欧姆,并且一定串接一只6.8V(无6.8V用7.5V)的稳压管。

Ok。

楼主:
忘记说一句,IO口接的那个是一个三极管,不是MCU IO 不好意思。正确的电路如下所示:

谢谢楼上的各位,特别是6楼的JQ_Lin ,只是刚才我太急,所以没有说清楚,在MOC3022下面接的是三极管(ULN2803),正确的电路如上,还是请各位分析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用3象限可控硅试试

网友:
有三极管就对了,要不早烧掉了。
U1输入的两端要并一个数kΩ的电阻,否则很容易受干扰误动作。

楼主:
谢谢,楼上 holycat 仙猫

现在的问题是,有时把输入信号全拿掉,也就是不供+12V MOC3022 二极管的负极断路,接上220V他有时也会导通,真是让我心烦。是不是感性负载搞的鬼?我对可控硅不了解,上网找了很长时间资料,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只有让各位高手分析一下了。

我也试过把可控硅T1、T2并RC电路,但效果好像没有啊

网友:
【6楼】 JQ_Lin

据电路分析,I/O口输出低电平时,光耦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大约7mA,马达运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电流从何来?

网友:
将T1,T2对调试试.

网友:
U1输入的两端要并一个数kΩ的电阻,否则很容易受干扰误动作。

网友:
现在,楼主对问题的表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6楼】的提案作废。

根据新的表述和电路,我把注意力转移一下。
AC220V对于单个的MOC3022来说,是可怕的,即使MOC3081也无奈。
解决办法有两个:
1. 或者采用两个光耦串联驱动,并注意均压措施。
2. 或者改用小功率的固态继电器,CPU输出口直接驱动。

网友:
MOC3022 driving BTA TRIAC (原文件名:Moc3022x.gif)

网友:
R1、R2我都是用360/390的。

网友:
【10楼】 fei99:“现在的问题是,有时把输入信号全拿掉,也就是不供5V MOC3022 二极管的负极断路,接上220V他有时也会导通,真是让我心烦。”

--------------------
U1输入并电阻的目的是防止在高阻态下受干扰,否则即使切断二极管也没用。不管这次是不是主要原因,这个电阻都缺省不得。

网友:
没用过,帮你顶.

楼主:
谢谢  holycat 仙猫
我并个电阻试下,最主要这个现像不是每时每刻都有,只是偶尔出现,我去测试一下,看效果如何

网友(2010-04-23):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现在具体电路是如上一楼每2图画的不?

网友(2010-06-08):
怎么没反馈一下结果。。。

网友(2010-09-29):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的问题,
请问用2个MOC3043能驱动SKKT132/12E这可控硅不?我是用两个光隔分别检测过零信号,然后再用两个MOC3043驱动可控硅的两个控制端,可调节导通角的,可控硅A\K脚我用交流12V的试了下,可以导通,输出的波形也是跟理想的一样(过零后延迟2ms导通,波形跟控制极波形吻合,但是幅值变小了),我把12V换成交流220后没有输出量,负载我都带动300欧的电阻。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AC12V时幅值会变小,AC220V时又完全截止了?同时我也想用变压器加AD637采集反馈电压,进行恒压控制,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没?
会不会是MOC3043驱动能力不行,帮忙看看图有什么问题没?谢谢!

过零检测及输出控制电路 (原文件名:skkt.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