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 J-L_i_n_k v8 能调试市面上大部分的无线路由器么?

楼主(2009-12-25):
请问用 J-L_i_n_k v8 能调试市面上大部分的无线路由器么?

比如 LInksys WRT54G,  ASUS 520GU 等等,  或者新一点的 D-link 615, TP-link 841n/941n?

谢谢指点!

BCM4712

Broadcom5354

Ralink RT3052F

Atheros AR9132

这些芯片

网友:
看路由是什么核心的。我发过一个图,有线路由的,你找找

网友:
要调试路由器干吗?
学习Linux?
现在SEP4020的开发板含3.5寸触摸屏也就400多点,买个路由器遇到问题还没有人可以讨论,而且资料又几乎没有。
玩玩还可以,学习就罢了,以前玩过一款,也是Linux的,简直是自虐。

楼主:
主要是想实验不同的 Firmware, 还有就是刷死了再救回来.  两个目的

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
很多无线路由器用的都是MIPS核心,JLink调试不了啊。
当然,或许有方法做到,但是会很慢……

论坛有个帖子讲怎么用路由器做MIPS实验板的。

楼主:
是不是这个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3574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ozai&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楼主:

BCM4712

Broadcom5354

Ralink RT3052F

Atheros AR9132

这些芯片

这些都是MIPS核,JLINK调不了的。

网友:
不能,能刷第三方固件的路由器可以说都是mips内核的CPU,折腾路由器的固件用这个jtag程序(在附件中),自己做个并口的jtag线就可以了,我的两个路由器刚被我折腾的马马虎虎,全部换成8M flash 可以刷全功能版的DD-WRT 和Tomato  (路由器型号:8230 v2和7231-4 v1212uk)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再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用 USB-to-LPT (USB to IEEE1284)转换头能不能改成 MIPS 的 JTAG 线呢?

楼主:
看来小弟的新问题太偏了,  各位请不吝指点啊

网友(2014-07-28):
引用 楼主:
看来小弟的新问题太偏了,  各位请不吝指点啊

官方解释:
Does J-Link support MIPS32 ?
Hi all,

The answer might seem too abvious, but I'm wondering, J-Link has all the standard JTAG signals, and their voltage range is correct also. So isn't it a matter of software/driver before a MIPS processor can be identified ?

Is there a sample source code/software that provides direct control over various J-Link signals ?

Thanks in advance,

Yes, you are right. From a hardware perspective JTAG equals JTAG, so a MIPS can be controlled.
It is "just" a matter of software. An API to access the JTAG lines is available, but it is not so easy to write
a CPU support 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