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roteus

楼主(2009-12-25):
是不是multism能仿真的,proteus都可以仿真呀?

网友:
multisim 模拟电路
proteus 单片机

我就用过这么点

网友(2010-11-02):
multism元器件比较齐全,一般趋势于纯模拟电路和纯数字电路,
而proteus器件不全,防震经常会出现某器件不存在,一般趋势于单片机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