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集卡,多通道如何实现?

楼主(2009-12-25):
我打算做一个6通道的板子,有6个信号输入,经过计数后的数值进入6个fifo,我要把这6个fifo中的数循环依次(也就是说先读fifo1的数,并将其读空,接着读fifo2的值,再将其读空,接着读fifo3.....fifo4...fifo5.....fifo6,将fifo6读空后,fifo1中又有数了,又读fifo1的数,接着循环下去),但我只有一个pci接口。我要实现把这6个fifo出来的数值存入6个不同的文件(相当于得到6个通道的数值)。
这个该怎么做啊?想了好久都没有实现,主要最后一句(把这6个fifo出来的数值存入6个不同的文件)不知道怎么做,前面的都可以实现了。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是不难的,只要主机能够区分不同的FIFO,那么存入不同的文件,都是很容易的,通常在主机上可以同时创建或者打开多个文件,每一个文件对应一个通道的FIFO就是了,当然也可以几个FIFO同时共享一个文件,这个要看你的需要而定。如果你写过PC机上的软件,我相信文件的概念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难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问题,我怎样判断从pci上传来的数据对应的是哪个fifo里的数据?
就这个很是疑问,

网友:
这个需要你在FPGA中做处理呀,FPGA和上位机应该有一些协议的,这样才能知道是哪个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