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真的很简单

楼主(2009-12-25):
以前就听说PLC入门很容易,今天果然如此,经人指点五分钟从完全不了解 到 自己编辑一个双重连锁正反转  真的很RZ。。。

网友:
以前就听说人工降雨很容易,今天果然如此,不经人指点很快自己就会从楼上倒下倾盆大雨 真的很RZ...

网友:
PLC入门是很容易,编个简单的逻辑控制程序很容易。可想要精通,做大型的控制系统,复杂的数据运算,PLC组网,监控,高速处理等,就稍有点难度了。

网友:
lz的RZ是指自己还是指PLC?还是指plc开发还是使用者。做技术的人怎么嘴上这么不干净。

楼主:
严重同意二搂!!
呵呵,我不管这些,我只说入门简单象RZ的人都能使用。你非要曲解我也没有办法,我想楼上一定是会PLC的了,肯定是在PLC入门方面费了很大功夫 所以才对我恼羞成怒的吧!你可能认为我说的不对,但是请不要中伤! 我就算是说我自己 还是说PLCRZ我都没有恶意对于任何人。换句话说是管你鸟事!  套用你的一句话,现在还给你 : 做技术的人怎么嘴上这么不干净。

   本来还想分享下学习的经验,做个教程什么的帮新手入门,看来还是免了吧!
      今天发帖的初衷是为了,让新手有学习的兴趣。没想到结局是这样啊!

       套用某个人的一句话:任何高科技,与你只隔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关键是你捅不捅。

网友:
三菱PLC里使用非常RZ的指令LD,OUT,END就可以入门,

楼主经高人指点仅用5分钟就能编写控制程序,这一伟大成就是上帝在圣诞时给我的最大礼物,千言万语都无法挑出一句话来表达此刻的心情,无奈只能用最“真的很RZ。。。 ”

网友:
唉.......!用个LD,OUT,END指令就以为入门了,哈哈。

楼主:
呵呵,敢问楼上你 什么入门了?

网友:
呵呵,那你就意淫吧,恭喜你入门了!
井中之蛙.....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的RZ是指自己还是指PLC?还是指plc开发还是使用者。做技术的人怎么嘴上这么不干净。

那你说“傻瓜相机”中的“傻瓜”,是“不干净”的话吗?

网友:
一般来说,认为PLC编程非常简单的只能说是不了解PLC编程,PLC越用得多,就越感觉到PLC编程不简单!
入门容易深入难,而且是有一定难度。

网友:
【10楼】 dd123

高手出真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认为PLC编程非常简单的只能说是不了解PLC编程,PLC越用得多,就越感觉到PLC编程不简单!
入门容易深入难,而且是有一定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完全同意

网友:
Plc本来就是要使用方便,专注于应用,而非开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虽然我了解的不深.

楼主:
我并没有说五分钟学会PLC之类的言语,我只说入门.  什么叫入门? 51单片机 你能点亮一个LED就叫入门!   因为你掌握了基本的使用方法,这个不算入门算什么!?
有些人说什么编辑个 正反转 这也叫入门? 我反问他 :你什么入门了?  他却只言左右.    我想按照他的标准 应该是什么也没入门吧! 你连怎么用电脑都没入门吧?因为你连 电脑基本的CPU是怎么运转的你都不知道,主板电路你也不清楚 基本上你什么也不知道! PLC我想你也没有入门吧?因为你连一个编译软件你也写不了       你可真是个 井中之蛙.....  (注意:井中之蛙 是复制的他的,特此声明)

网友:
犟驴一个,入门有个屁用。

网友:
能把PLC用坏就入门了,哈哈

网友:
请问哪里有PLC的产品资料?

网友(2010-04-03):
精通就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学下PLC..我也会一点.就会在PLC上编程发出信号,然后用继电器到电机驱动器可以让电机带动X轴和Y轴画圆和直线.其他的不怎么会啊

网友(2010-05-08):
楼上还真不是怎的!

网友:
原来入门这么简单,我以为我还没入门呢?

网友:
PLC都快淘汰了,还不知道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大家一定要淡定!
楼主是强人,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而且富有助人精神的强人!
期待楼主出品!-------------------------PLC入门教程。(我6年前通过自学考试了)

网友:
PLC入门的确很容量,但要做出一个高效,可靠,实用的系统,可就不是几天的功夫可以做到的哟!

网友:
回复 网友D:
plc入门的确很容量,但要做出一个高效,可靠,实用的系统,可就不是几天的功夫可以做到的哟!

但是有的时候某个地方卡住,怎么也没有想通,那个时候就觉得很麻烦了!

网友:
楼主不错,你比我强!做你要做的吧!我也是这样想:有什么我不会的?、只是我还没学到!

网友(2010-06-20):
编过10000步的就会看2000步的简单

其实起步挺叫人受不了的

网友(2010-09-10):
有什么意思,根据实际情况,解决问题,才是学PLC的主旨,搞那么多理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什么都不管用,没有什么入不入门,只要不停地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每个人对入门的要求都不一样,像我就很苛刻,把操作系统移植到ARM上我才算入门的

网友(2010-10-24):
PLC如果只拿来控制正反转 你们家企业就倒闭了~~~~~~~~~~~~~~~~

网友(2010-12-30):
plc只用来正反转你认为 老板花那么多钱就为了几个继电器就能实现的功能?那plc有何用?

网友(2011-02-13):
1+1=2小学生都知道,你知道为啥1+1=2?

网友(2011-04-10):
呵呵 恭喜你 小心切换的时候 电机冒烟了

网友:
支持楼主, 楼主还是分享一下经验

有些单位的人用"PLC"糊弄人, 就象拆空调的那个人用"雪种"糊弄人一样

这里的人各有所长, 希望某些人真的嘴上要干净点了, 不是为别人, 是为你自己

网友:
用PLC快10年了
刚开始我也是从51过度来的

但是我在2005年才感觉自己入PLC的门了
PLC不难
但是做一台机器
和自己闲得没事玩
区别太大了
这是一个行业
从了解到有能力  过程是漫长的

网友(2011-08-09):
PLC当初产生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使用。但兰州用词实在是......

网友(2011-10-23):
三菱FX2N基本指令27条,还有那么多功能指令,还有模块,都能熟悉了才能说小型的简单

网友:
我PLC寫過至少5總廠牌,一般指令真的很容易,機械動作流程多時才是挑戰,我目前自己洗板,用單晶片直接用C寫程序比用PLC靈活,執行速度比PLC還快(PLC每次都會把程式掃描一次是好寫可是效率會有影響)

网友:
用基本指令搞个正反转就说简单,离入门还远呢,功能指令都没有到啊

网友(2011-12-17):
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PLC就可以称为工控机里面的傻瓜中的战斗机了,可是我觉得他比做1+1=?难多了。

网友:
plc入门确实挺容易的,几个常用的符号就能进行编程,主要还是电力拖动要学好,控制线路搅明白,就能用PLC编出来,不过工程越大涉及的逻辑还有控制就越复杂.功能指令也是为了方便编程而产生的.主要还是靠积累经验

网友:
同情楼主ing    只不过是happy一下  就被轮番打击  哈哈
其实吧 作为一个初学者  无论神马  就算51 在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点亮个LED  不也挺高兴的么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拍砖呢 哎。。。。。  淡定 淡定

网友:
楼主明天可以去出书了!

网友(2012-01-26):
PLC复杂,主要是所编程的语言设计的复杂了。其实用C语言,或者Java,很简单实现大系统了。PLC变成很难使用上现有的软件工程的东东。

网友:
LZ 用单反相机,开机后只按了一个键,“咔嚓”一声,相片就出来了,并没有人家说的这么复杂, 于是感叹单反相机其实和傻瓜相机没有什么区别,于是被大家群殴~。  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在为掌握plc的简单指令而兴奋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泼冷水?

网友:
编电机正反转简单,如果编过全自动化3000步程序就难了.
我在论坛看过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写字每人都会,有几个能写出像金庸小说"

网友:
很多开发工具入门是很简单,但是要用来开发大项目就很难了。

PC软件开发也一样,都说VB入门很简单,5分钟就可以入门,建一个工程,放上一个按钮,点击按钮,弹出一个消息"hello,world!",确实很简单。

但让你用VB开发一套OA办公系统,或者ERP系统,你用5万分钟可以搞定的话,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应用基本逻辑指令编写PLC程序,一般有梯形图和指令表两种方法。通常都是先根据题目(或生产实际)要求,选择输入/输出(I/O)端子,画出梯形图,然后按梯形图输入方式或指令表输入方式,写到PLC中去,试运行。如果试运行中发现原程序有毛病,再修改程序,再试运行,直到满意的符合题目要求的逻辑功能为止。
在编写梯形图时,要力图简单明了,符合题目(或生产实际)的控制逻辑,尽量少占内存。

网友:
要学精学透是需要花费时间和实践能力的

网友:
入门简单,应用难,特别是大型项目。

网友:
我也准备开始学plc了

网友:
一帮人真是闲得蛋疼了,人家说PLC入门了,高兴高兴,然后一帮人冷嘲热讽,谁也不是一接触PLC就会做大系统的,都是一步一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