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MEGA16控制5V继电器驱动电机,继电器动作后LCD经常会出现乱码。。。。为什么。

楼主(2009-12-25):
如题

MEGA16控制5V继电器驱动电机,继电器动作后LCD经常会出现乱码。。。。继电器 单片机 LCD用的是同一个5V供电

网友:
继电器 应该不会引起干扰吧, 电流很小的,

是直接驱动的还是 三极管驱动或是光耦?

还是上图来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在里面。。。后来我在继电器两侧加了放电二极管。。还是会乱码。

楼主:
不会就这么沉了吧...急需解答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继电器动作时电源上是不是有尖峰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话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继电器线圈并上反向二极管, 如1N4007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并过了。。效果并不好

网友:
电机也不知是什么样的, 直流的话, 并个电容试试? 电机外壳与电源单点接地试试?再不行把LCD加个金属外壳并接地?

网友:
并快速管或肖特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是220V的交流电机,每次不带负载,只是继电器动作的话不会出现乱码。一旦带上220V的负载,继电器再动作,LCD出现乱码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5V线和220V线离得很近,会有电磁干扰,导致单片机和LCD传输数据的过程中传输数据错误,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正在考虑把继电器单独拿出来供电,看看效果如何。。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偶也是,不过全用SSR了就好了。
并什么都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