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一位聊友的遐想:搅动地磁力的飞船

楼主(2009-12-25):
以前在聊天室认识一位聊友,即不是电子电气专业、也不是物理专业,他曾经有一种飞船的设想,并花费近10年时间查阅并自学了大量知识。设想来自于科幻的UFO。
他的创意是设计一种产生强磁力的装置,类似船桨或螺旋桨那样,区别是利用磁力来搅动地磁场的飞船,宛如在空气中的飞机和海洋中的轮船。

楼主:
看见elder60老师的“傻问系列”才冒然敢将此回忆讲述出来,供大家点评。

网友:
地磁极还是比较神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地磁极还是比较神秘的.

昨天我看了科学探索中对地磁力方面的知识,人类对此可以说一无所知。

网友:
边飞边吸锅子铲子...在船身上。

网友:
我看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和傻问2的答案是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大项目
就算你有想法
你也是没有钱去验证你的想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在聊天室认识一位聊友,即不是电子电气专业、也不是物理专业,他曾经有一种飞船的设想,并花费近10年时间查阅并自学了大量知识。设想来自于科幻的UFO。
他的创意是设计一种产生强磁力的装置,类似船桨或螺旋桨那样,区别是利用磁力来搅动地磁场的飞船,宛如在空气中的飞机和海洋中的轮船。

没太看明白:
1) 这个飞船在哪里飞? 太空中?
2) 搅动地磁场? 把地磁场当"水",用"浆"在这个"水"上划? 那不是只能在地球附近飞?

网友:
伟大的想法

楼主:
1) 这个飞船在哪里飞? 太空中?
2) 搅动地磁场? 把地磁场当"水",用"浆"在这个"水"上划? 那不是只能在地球附近飞?
------------------------------------------------------------------------------
1、是的,原设计者认为只要有磁力线的地方就可以飞行。
2、应该是磁力线稠密的地方,飞行更容易。
待有机会再问问原作者。

网友:
还是反重力比较好点。

网友:
天啊  比我还会想

网友(2010-02-04):
100年前你敢想飞到月球么?
人类若是不敢想,现在估计还在山洞里住着呢。

网友:
离地三尺,飘忽不定,哈哈哈

网友:
传说中的筋斗云??

网友:
如果要通过“搅动”产生作用力,估计至少要让磁场有一定的粘度才行

网友:
我也想过,飞船上有像聚光镜一样的能把地磁场聚集起来,

然后再通过飞船上能自动调节磁场大小和方向的装置或者

通过你们上面所说的“搅动”来使飞船漂浮起来。

网友:
我教你个法子,你去找一种可以阻挡重力的材料就行了,飞船四面全部用"隔重力材料"做的窗帘挡起来,要往哪飞就把哪边的帘子拉起,岂不比你那"磁什么力什么搅什么动什么"简洁明了多了?赶快拿这个去拨打专利局热线电话,前十分钟拨打,八折优惠,心动不如行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1) 这个飞船在哪里飞? 太空中?
2) 搅动地磁场? 把地磁场当"水",用"浆"在这个"水"上划? 那不是只能在地球附近飞?
------------------------------------------------------------------------------
1、是的,原设计者认为只要有磁力线的地方就可以飞行。
2、应该是磁力线稠密的地方,飞行更容易。
待有机会再问问原作者。

这个方面我也思考过,叫做 “磁力螺旋桨”,只是不知道磁力稀薄的地方效果会如何。

我的qq:172015797

人类知识体系在磁力方面有缺陷,等待攻破!

有一句关键的话:两个互相振荡的磁力场的垂直方向会产生引力!

欢迎讨论!

网友:
引力大小和频率、时间,有密切关系!期待讨论!直接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