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推荐个内置12bitADC的小封装的MCU

楼主(2009-12-25):
大家给推荐个内置ADC和电压基准、E2PROM、宽电压、uart或SPI接口的小封装MCU,管脚越少越好,ssop8最好了,容易采购开发成本低点的,多谢了

网友:
msp430f2013

楼主:
补充下,是用来测量滑动电阻器的位移,测量滑臂的电阻值,所以最好有内部基准输出做激励源,内部E2PROM保存非线性表格,以前在哪看到有个直接可接压力电桥或应变片的8pin mcu,忘了什么型号了。

网友:
c8051f4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