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称重专用AD芯片(ADS1232,CS5532)

楼主(2009-12-25):
最近做个称重的控制板,要求是满量程100KG,分辨1克,做了三次板子了AD7730,CS5532,ADS1232都用了,感觉最后还是ADS1232稳定一点。
现在正在取舍中,请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二,帮忙选择一下。

网友:
只用过ADS1232的说。
不过称重仪这个东西,如果量大的话,还是用富晶单片机比较好,集成了δ-σADC,成本很低,基本上垄断了电子称市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最近在用CS5530,感觉效果没有想象的好
现在低精度还有部分用富晶,但是竞争力不是很强,主要拼价格。
Soinx的曾经流行过,但是分辨率想要做到50000分之一还是Hycon比较好。
搂主的分辨率想要做100000分之一,估计单芯片不可行。
AD7730,CS5532,ADS1232应该也就是仅仅能够做到显示分辨率。
想要做好,电阻桥式的传感器可能不行,需要换更好的传感器。

网友:
还是AD7730好

网友:
所以我说这东西看量么,如果只有几百台的产量,富晶单片机只有OTP,调试都不够你折腾的。
但是价格几十块,市场容量几千万甚至上亿台的电子称,你不用富晶单片机根本拼不过人家。

楼主:
没有量的,但个IC价格在100元以下都可以的.

网友:
评估结果怎么样啊?最近也准备用ads1232  参考一下你的评估结果

网友:
用过ADS1232的票过,确实不错

网友:
楼主,请问ADS1232价格多少?

网友C:
ADS1232怎么要40¥多?我在2005年底用它做第一个产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还没开始用这个芯片呢,才45¥的含税价格。
现在如果量大的话,早跌到20¥以下了。

楼主这个应用,关键在于你这个设计中,对哪个指标要求高点,如果温漂要求高,那么ADS1232是这几个芯片中最差的一个了,7730是最好的,CS5532是折中的一款,兼顾了噪声与温漂。

网友:
ADS1232怎么要40¥多?我在2005年底用它做第一个产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还没开始用这个芯片呢,才45¥的含税价格。
现在如果量大的话,早跌到20¥以下了。

楼主这个应用,关键在于你这个设计中,对哪个指标要求高点,如果温漂要求高,那么ADS1232是这几个芯片中最差的一个了,7730是最好的,CS5532是折中的一款,兼顾了噪声与温漂。

===================================================================
14楼的大哥,
很想联系你,你用过不少芯片,想跟你学习,我现在正在测试CS5532芯片。  做温飘实验
我QQ 441286795  跟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把ADS1232的读写程序分享一下,我最近正在调试,但结果老是不对,总是显示0xffffff?

网友:
ADS1232我才买成30,

网友:
ADS1230  ¥7

网友D(2010-03-13):
【14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
是做衡器的专家了,用过的芯片挺多的

在河南郑州ADS1232的零售价23,回头买几片试一下。

网友(2010-04-22):
楼主做10万分之一的哦,用啥传感器?只知道应变式的传感器效果会很差,AD芯片再好也没用。

网友(2010-12-28):
能否提供电子秤算法代码啊

网友:
用仪表放大器做的总不稳定,现在试试称重专用的芯片

网友(2011-05-09):
回复 网友E:

兄台,你的ADS1232程序能否分享下啊?TKS

网友(2011-09-03):
调试5532中...
成功后上传所有资料...
robot77、schwarz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都是高手啊
没有你们资料额...
小弟Q:409372278望指教、交流

网友:
楼上的要是调好了,给小弟也传份你的资料吧,最好有个调试心得和笔记什么的,呵呵
CS5532搞的我的脑袋都大,就是调不出来,连复位一关都不成功,复位有效位一直都是0,0x88 00 00 00这个值是休眠模式,晕死
望有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Q:492015775

网友(2012-02-02):
我最近正在做这个

网友(2012-07-17):
准备用ADS1230

网友(2012-09-09):
ad7190怎么样啊?有人用过吗?

网友:
C8051F350上面带的有24位的AD,我一个朋友用过,感觉还可以,我没有用过,不知这里有谁用过,可以介绍一下,单片成本9元以下。

网友(2013-03-18):
话说,我用的是hx711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是做衡器的专家了,用过的芯片挺多的

河南郑州?老乡兼同行啊

网友(2013-06-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好,最近再用5530,感觉总有几十毫伏的误差,量程也只能测到1.x伏了,能不能交流下啊?

网友(2013-07-31):
有谁知道5532的校准 可以一块讨论下

网友:
楼主能否把你写好了的ADS1232的程序发一份给我参考下,QQ530080904.  非常感谢

网友(2013-11-03):
7730应该会好一些吧

网友F(2015-09-19):
引用 网友C:
ADS1232怎么要40¥多?我在2005年底用它做第一个产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还没开始用这个芯片呢,才45¥的 ...

你好,请问25000级的称重(125kg/5g),用什么方案比较好?量不是很大,几百个千把个的样子,成本不是很敏感,可以用独立的AD,但是也不能太贵,易于开发.
目前看了一下,ADS1232 CS1232 HX710 HX711 是否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25000级的称重(125kg/5g),用什么方案比较好?量不是很大,几百个千把个的样子,成本不是很敏感,可 ...

你真会挖坟啊,2年前的帖子都被你挖出来了。

你这个方案,建议使用ADS1232,但是切记,这个25000是分辨率,不是精度,要想精度做到25000,那个要求就太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真会挖坟啊,2年前的帖子都被你挖出来了。

你这个方案,建议使用ADS1232,但是切记,这个25000是分辨 ...

借问一下,现在比较好的电子秤能做多什么精度,我们现在用的是30KG 1g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借问一下,现在比较好的电子秤能做多什么精度,我们现在用的是30KG 1g的

公司做的配料机(失重秤)100kg分辨1g  。用的分析天平200g分辨率0.1mg 。不知道算不算比较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公司做的配料机(失重秤)100kg分辨1g  。用的分析天平200g分辨率0.1mg 。不知道算不算比较好 ...

你做的是自己设备用,还是产品呢,产品的话什么价格
100KG 1g很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做的是自己设备用,还是产品呢,产品的话什么价格
100KG 1g很牛了

产品啊  分析天平是买天津的   精度这东西传感器也要好的  再好的方案 传感器不行 也完蛋

网友:
中国产品基本无精度可言,能给你分辨率算不错了,搞不好还来点技术处理的.....................不说了,水太深,具体深浅,只有河里淹死的人知道,他们都沉到水底了

网友:
首选当然7730,AD的东西不是盖的,至于CS5532要B系列,100Kg,0.1g分辨率无问题(如果要精度,中国的电桥无法达到),无跳动,不过电路要处理很好,纹波要小小小,软件也要再滤波一下,如果工业应用,要24*7*365运行,那么软件驱动还要下点功夫。至于ADS,未用过,不评论。

网友I:
补充一下,电桥到芯片的前端电路,也有点技巧,选材很重要,否则光热噪声,跳动已经吓死你

网友:
富晶单片机比较好,集成了δ-σADC,成本很低,基本上垄断了电子称市场。

网友(2016-01-17):
看了这么多片子,也在纠结用哪个,看来还是ADS1232居多啊

网友J(2017-01-07):
引用 网友C:
ADS1232怎么要40¥多?我在2005年底用它做第一个产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还没开始用这个芯片呢,才45¥的 ...

时间,到处都是大哥的身影想请教一下,用什么AD芯片好?我用的是30KN的称重传感器,能精确到1N吗,。直接用AD还是需要加个放大器比较好,不需要考虑AD的成本,只看中精度,大哥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时间,到处都是大哥的身影想请教一下,用什么AD芯片好?我用的是30KN的称重传感器,能精确到1N吗 ...

不考虑成本,那建议去TI网站看看,有款32bit的ADC,专门测量地震信号用的,对于你这类没有成本压力的壕哥,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
1282  那么好的芯片  为什么只有  内置64倍放大?

网友:
相比HX712属于什么水平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成本,那建议去TI网站看看,有款32bit的ADC,专门测量地震信号用的,对于你这类没有成本压力的壕哥 ...

大侠,我的传感器综合误差是0.05%,24位就够了,比如用的HX711,说是24位的,是相对基准电压4.3V来说的,信号满量程才4.3V*2MV/V=8.6mv,再内部放大128倍,传感器满量程数字量才4294967,24位好多位都浪费了,大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侠,我的传感器综合误差是0.05%,24位就够了,比如用的HX711,说是24位的,是相对基准电压4.3V来说的, ...

对,

网友:
那用不用放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成本,那建议去TI网站看看,有款32bit的ADC,专门测量地震信号用的,对于你这类没有成本压力的壕哥 ...

HX711手册上写的 通道A可编程增益位128,满额度差分输入信号幅值为20MV,那么24位是针对4.3V还是20mv的还是20mv*128??

网友:
HX711手册上写的 通道A可编程增益位128,满额度差分输入信号幅值为20MV,那么24位是针对4.3V还是20mv的还是20mv*128??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K:
什么这个芯片那个IC的都是浮云,要想获得好的精度,电压基准,高级的电阻才是大头,没有这些零件,买几个几毛钱一个的所谓0.1%的电阻,搞一个破烂基准,根本啥也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什么这个芯片那个IC的都是浮云,要想获得好的精度,电压基准,高级的电阻才是大头,没有这些零件,买几个几毛钱 ...

外置电阻和基准方案已经落后了
现在的AD差分输入  信号直接输入AD  内置放大器,不需要外置电阻   内置基准源
除了AD芯片 剩下的就是布线  电源   滤波和抗干扰处理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HX711手册上写的 通道A可编程增益位128,满额度差分输入信号幅值为20MV,那么24位是针对4.3V还是20mv的还 ...

看你回复,就知道你从来没动手过,建议你直接在嘉立创买样片,那里有很多可用的ADC芯片,做一个测试的PCB,50大洋而已,电源和MCU控制外置好了,这样你对几个楼上推荐过的芯片做一个实测的评估,才会心里有数,因为从你的描述看,你连推荐的这些手册,都没有认真仔细完整看过,你问再多也是枉然,路要靠你自己去走的。

还有,精度和分辨率实际是两码事,但是我现在已经被太多的国产工程师彻底搞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回复,就知道你从来没动手过,建议你直接在嘉立创买样片,那里有很多可用的ADC芯片,做一个测试的PCB ...

因为国内很多只要分辨率就可以了,客户也只看这个。

网友K:
前些日子我妄图减肥,就买了一个数字的电子称,由于我减肥心切,每两个小时以内就去称一下。结果我发现称完了以后喝下500毫升的水,数据和没有喝水是一样的。过了一个小时再去称才能更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些日子我妄图减肥,就买了一个数字的电子称,由于我减肥心切,每两个小时以内就去称一下。结果我发现称完 ...

人体秤嘛,就这德行了,你需要一个真正有精度的医疗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回复,就知道你从来没动手过,建议你直接在嘉立创买样片,那里有很多可用的ADC芯片,做一个测试的PCB ...

谢谢大侠的建议,感觉好牛逼的样子,佩服

网友(2017-04-21):
引用 网友I:
补充一下,电桥到芯片的前端电路,也有点技巧,选材很重要,否则光热噪声,跳动已经吓死你 ...

前辈对AD方案很熟悉啊,可以沟通一下,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