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信号源系统输出频响在20M以上很差?

楼主(2009-12-26):
我的DDS信号源是用AD9852做的,后接7阶的椭圆滤波器,接着是HCT4052做了选择。接着用AD835做了差分转单端和幅度控制,接着用了THS3091做了三级放大。每级放大倍数都是3.16。目前的情况是20M以上频率的信号的幅度频响太差。不知道主要原因在哪里?是HCT4052还是PCB布局?

网友:
AD9852内部有INV.SINC FILTER。先看看滤波器输出端的频响。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怎么弄的,我自己做了个板子,幅度频响不错,就是晶振不太稳定,需要改下晶振电路。

网友:
把椭圆滤波器去了,换巴特沃斯滤波器

楼主:
楼上的,你这样用过吗?请赐教!我的产品因为要到了收尾阶段了,所以不能轻易修改椭圆滤波器,因为修改后,幅度还有偏移都要校准的。

网友(2010-02-21):
通常是频响出现异常是滤波器的原因。你的滤波器截止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
好像4052频率特性不是很好

楼主:
楼上说的有点道理,看了4052的datasheet,没看到它的频响曲线。我一直也怀疑是4052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