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的飞控板(28.5*28.5mm)和四合一电调板(直径54mm)!

楼主(2009-12-26):
先上图:

在调试过程中碰了些问题,麻烦大家帮小弟看下,先谢谢啦大家啦!问题如下:
1)飞控板在静止时ACC-Z输出信号的为700左右,这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那要怎么调?
2)电调板写入"BootLoader_MEGA8_8MHZ_V0_2.hex"后不能通过MK-TOOL来写入程序,提示如下图所示:

3)电调板写入"BrushLess-Ctrl_V0_41_10A.hex"后每路电机都工作,但写入"BLDC_ADDX.hex"后只有两路能工作,另两路通电有电机有发音提示,但无法启动,而MK-TOOL中又显示四个电调全部都联上了,什么原因会产生这个问题?(程序是用双龙的AVRISP写入的)
4)电机启动不顺畅,是不是和电机有关?
5)GPS接在飞控板上哪个串口上,是RXD0/TXD0,还是RXD1/TXD1?

网友:
mos管的电流是多少?可能小了一点吧,这种封装的。散热也是问题,全部热量往飞控的传感器上飘,中立点的偏移更大了。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可能lz没有想到,你的接收机放那里??是否考虑过电磁干扰?建议还是电调分开做比较好,不然一点点距离就失控的。

我最近玩四轴FPV就是遇到这些问题,以上是经验。

----------------------------------------

电调用sercon测试一下,有一个motor test的选项卡,可以单独测试,如果通过的话,表示电调是好的,检查 电调和 FC的twi总线是否短路?

对了,德国人的MK建议用1.5版本的,1.6以上版本在一些台式机上烧写不稳定。原因有2,
1.德国人1.6的版本设置的timeout时间小了,对兼容性要求高了,
2 .1.6版本烧些的时候对pin4 pin7 有动作,会导致烧写失败,

成功率最高的办法就是直接用USBISP烧写程序。

网友:
哇!!流口水了!
能送块玩玩吗?

楼主:
单个电调最大工作为6A,实际单个电调工作电流不会过3A(用小电机和GWS5030桨),接收机用2.4G的.
电调用sercon测试过,只有两路能工作,但用MK测试电机的程序却都可以让电机转动.现在正在做一个电调再准备测试.

网友:
微型机?好小巧哦

楼主:
重做一个电调测试后确认板子没设计错,但原来那个电调板上为什么会有两路不转动原因还不明(用测试的程序又可以驱动电机)

网友:
顶起____很专业的"四轴"____!!____————————飞控板__希望能做成"通用"的:

飞控板__希望能做成"通用"的————直升机,,四轴,,机器人,,车辆自动(无人驾驶)买车不用学驾驶执照了__!!

网友(2011-11-06):
飞控做成通用性,还如何实现DIY的个性化呢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学习的,总算找到了想要的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2012-12-08):
加速度计Z轴上显示的是重力加速度,这个正常。第二问不会……
请问楼主你的电调测试过了吗?驱动电机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