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6A端口A设置

楼主(2009-12-26):
各位好!PIC16F876A在上电的时候端口A默认模拟输入,我现在要将端口A作为IO口使用,我初始化为如下:
    ADCON0=0X00;
    TRAISA=0X00;//做输出使用
    PORTA=0X00;//输出低电平
请问为何不能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
看下你的晶体配置位是否正确,__CONFIG(HS&WDTDIS);

网友:
注意,认真看数据手册,16F87xA这系列的A口除了ADCON0、TRISA、PORTA寄存器外,还有CMCON和CVRCON两个寄存器。

楼主:
CMCON0和CVRCON设置如下:
CMCON0=0X00;
CVRCON=0X00;
设置后还不行,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帮看看,按道理是没有错的呀!

网友:
配置ADCON1:PCFG3 PCFG2 PCFG1 PCFG0--->011x

网友:
呵呵,看下有没有_LAT寄存,我用24FJ的是_LAT寄存器。

楼主:
Note: When using the SSP module in SPI Slave mode and SS enabled, the A/D converter must be set to one of
the following modes, where PCFG3:PCFG0 = 0100, 0101, 011x, 1101, 1110, 1111

我是将端口A设置成IO口,上面不是说SPI Slave mode 吗!我英语学的不好,不知是啥意思!

网友:
楼上的没看清楚Datasheet,好好看看吧。

答案已经在4楼了

楼主:
谢谢讲解!我在试试

楼主:
这句话到底讲的是啥意思,能帮我讲讲吗!SPI Slave mode!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
SPI从模式,SS为从模式的同步信号引脚,若设定为此模式时这个IO不能设置为AD模式,只能设置为数字端口或悬空

楼主:
谢谢讲解,我要补补英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