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板上有块CPLD芯片,TCK和TDO用作IO口了还能对其编程吗

楼主(2009-12-26):
型号是EPM7032LC44-15
用什么软件可以对其检测到芯片但不修改里面程序。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个情况,麻烦lz得知结果了顺便过来说下啊。

我觉得先接JTAG线然后给板子在恰当的时刻上电?估计要是有办法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我猜测很可能这片子就再也不能通过JTAG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