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我用LV做的DS18B20温度采集。

楼主(2009-12-26):
其实这样的设计很多,但是身临其境做一下,还挺有成就感的。呵呵~~
下面是资料:
原理图和PCB:

LV程序和单片机程序:

温度等于或超过设定的上限时绿灯亮:

温度等于或低于设定的下限时红灯亮: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把小数部分省掉了,严格的说12位模式最高精度是0.0625℃
为了提高精度,也可以把小数部分加进去。但是数据手册说“±0.5°C Accuracy from -10°C to +85°C”,
也就是8个LSB。所以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精度其实是±0.5°C

网友:
还不错。
LV是不是一定要配合NI的卡才能采集数据?我自己焊一根串口线能不能和MCU通讯?
也想入门一下,界面蛮专业的,比用VS画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未搞清【分辨率】和【精度】的分别。

网友:
不一定要用NI巨贵的卡。其它的卡也可用的,大不了用调DLL。自己通过串口用更方便啦。

楼主:
楼主未搞清【分辨率】和【精度】的分别。
-----------------------------------------
感觉是有点模糊!
分辨率是1个LSB, 0.0625℃,我那样说应该也不错吧!精度0.5℃,也就是8个LSB的误差。

还不错。
LV是不是一定要配合NI的卡才能采集数据?我自己焊一根串口线能不能和MCU通讯?
也想入门一下,界面蛮专业的,比用VS画方便多了
-------------------------------------------------------------------------
不一定要NI的数据采集卡,就像三楼说的那样。你焊的串口线不能和MCU通讯,能不能
把情况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2010-04-16):
有没有上位机EXE文件,不然怎么运行

网友:
LS,你大概没用过拉Labview,就是一个编程+运行的环境。
当然,你也可以打包成exe,体积较大,因为会把NI的一些服务集进去。

LZ位的两张图,就是PC短的上位机运行时截面,编程界面就是纯图形化的框图了。大概这样子,途中有数组操作和循环操作。不用“写程序”,可以“画程序”。

网友:
支持,工控和测量里用Labview还是非常广泛的

能够跟MCU,串口结合,低成本方案还是有机会的

网友:
The only problem is labview is too expensive for DIYer, 8-)

楼主:
都好几个月了,还搬出来,没想到。
----------------------------------
我来总结一下LV的优缺点,请拍砖。

优点:
1.开发快,只需要拖动一些控件、指示器和简单的连线就能实现一定的功能。

2.很快就能开发出比较美观的用户界面,界面经过简单的修改如下图。主要得益于属性节点。

3.不需要懂底层的东西,对于没有上位机编程经验的人来说是首选。

缺点:

1.生成的安装包大,一个串口驱动的安装包都有100多M(Runtime Engine、VISARuntime Engine)。

2.开发快可能也不是好事,底层的东西到不了,打个比方:LV就像一辆车,跑的很快,但是人能到的地方汽车不一定都能到。

3.运行平台受限,好像只能在PC上运行,要把LV编写的东西嵌入到arm上去,开发手持式设备,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网友:
补充LS
1,Labview有专门的手持设备开发包
2,开发基本基于PC但可应用于多种硬件,甚至FPGA
3,强大的底层C,C++的无缝支持,本身也支持系统API,DLL调用
4, 数据处理可以和matlab相结合,成为完整的数据分析/仿真平台

缺点,就一条
1,太贵

LV的主要客户群就定位在工业和军用级别的控制,测量,所以,价格恐怕是下不来了。唉。

网友:
请教LS,LabView怎么与C、C++联接?

很早以前俺也做过一个LV的温度采集、控制,数据的输入输出都是用的串口。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用它的PID参数整定功能,主要是俺不太会调PID参数。

但感觉LV整定得到的PID参数效果一般,后来就放弃了。当时确实对LV挺感兴趣,但用的时候不太习惯它的图形化编程方式,没办法,写单片机程序写惯了,太高级的东西都不会用了。

感觉LS对LV比较熟悉,指点一下咱们,LV与C、C++联接如何用?另外,它的PID参数整定部分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是哪个学校的··这个界面好熟悉啊···

网友:
LV可以调用C的DLL,用CLF,或用CIN方法。C也可以调用LV做的DLL。

http://sine.ni.com/devzone/cda/epd/p/id/4633

楼主:
楼主是哪个学校的··这个界面好熟悉啊···
---------------------------------------------
安徽一所三流本科院校。

LV可以调用C的DLL,用CLF,或用CIN方法。C也可以调用LV做的DLL。
------------------------------------------------------------
这我知道,但是首先你要熟悉其它语言,如MFC,C++,C#,这样你才能用LV调用dll。

网友:
我们这边LV用的挺多的

网友(2010-08-14):
新手报道

网友:
这东西真不错,顶

网友:
我们这边用的也挺多的,只不过自己还不怎么熟悉。

网友(2010-11-15):
楼主 我下你的程序实验 总是出现超时的问题 怎么回事呢 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2011-04-21):
NI的Labview很慢的,占用资源多。它的Labwindows CVI才是王道!

网友(2011-11-02):
要是这个温度采集的LV跟Multsim联结仿真,效果更好。顶楼主!

网友(2011-12-12):
我参加过第一次虚拟仪器设计大赛 做的就是温度采集方面 不过比LZ复杂些,网络节点的。觉得LV上手快,但是要正真学深、精,的确是不容易的事。而且调试程序时问题很多,比C调试的麻烦多了,问题的性质都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刚学LV,可不可以直接用串口功能,还是必须要用采集卡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个

网友:
在下小白一个没用过LV,问下这个用VB不也能实现么?高手解答下吧

网友:
小白标记一下

PS:LV是个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