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塑封金属箔电阻失效及超标情况调查!

楼主(2009-12-26):
因为构造上的缺陷,二手VISHAY电阻在使用中发现有大量失效及超标的,目前发出了大量的AE电阻,想调查一下AE电阻失效和超标(超出0。01%)的情况,请买到AE电阻的出来说一下,我统计。谢谢

网友:
不是吧,没有好表测啊!

楼主:
失效普通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
型号      数量      失效数
50K       2          0
20K       25         1
10K       10         0
5K        4          0
2.5K      4          0

总的失效率是:1.8%

相当超值!

网友:
小声的说下:AE方块电阻上面印的AE字样也太山寨了吧。

网友:
无失效,30几个10K大部份在9.9993-9.9998,1个9.9986,1个10.0007
二手8840A测的不知准不准

网友:
我在北京出差,元旦回去测测

楼主:
小声的说下:AE方块电阻上面印的AE字样也太山寨了吧。

*******************
是的,我都怀疑是工人用手工印上去的,但里面电阻部分是非常好的。外观这个问题AE在2002年才开始解决,02开始使用激光刻字,好看多了,VISHAY,AE,TDK,RCK,这些电阻,算AE的最难看,VISHAY的也很山寨,只是比AE好一点点,TDK最好看了,电阻体光亮光亮的,字也很好。AE从02开始的激光刻字就非常精美了,06。07年的脚都镀银了。

楼主:
我粗测了25个10K,有一个超标0。017%。失效没有测到过

网友:
买了80个AE电阻,10K的有70个左右,1个失效,1个阻值10.1XXK。

楼主:
【9楼】 zy_sh_npk
能不能把“1个失效,1个阻值10.1XXK拆开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尤其那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出在哪里?

超标的那个是不是金属箔和陶瓷基底脱离了?还是金属箔断裂?

网友:
好的,明天有空测试下。不过我破坏能力一般,试试看吧!

网友:
这个调查不错

网友:
失效一个,20K;超差一个,5K...不是 jj 发出的 :) 今天去银行说给掏包用的卡打钱,柜员机却挂了,重启动,系统是 XP...

楼主:
【13楼】 lilith
你怎么只脱了一半,要完就脱个痛快,哈哈

看到没有,AE的结合部分好象是黄色,白色导电胶水,部分是金属焊接,TDK是绿色胶水

网友:
我的这个脱光了,应该还是那个旱点的问题,以前破环过失效的Vishay电阻,
应该还是这个地方出问题,现在这个AE的电阻也是这样.
不要以前是约5块买的,现在是大约1块买的.
(这个可能是拆机过程中,长时间高温造成的)

楼主:
今天我也检测出3个失效的,观察了很多地方,都是完好的,焊点也是好的,我怀疑是焊点下的箔片与电阻体箔片拉短导致,因为拆机时的高温导致焊点下箔片和电阻体箔片热涨系数不一样,被活生生拉断,我的猜测是否成立需要明后天用显微镜观察才会知道!

请大家观察一下,失效的是不是全都是焊点的?因为这种焊接材料好象不是锡,非常硬,如果是胶水的那种是不是失效会少点?

网友:
型号      数量      失效数
50K       2          0
20K       2          0
10K       32         2
5K        2          0
2.5K      2          0

只是用普通万用表,测失效情况,还没测误差情况.

网友:
今天收到JJ版的AE电阻,测了一下(5位半表)

型号      数量      失效数
50K       3          0
20K       4          0
10K       27         2    1个开路∞,1个超差(测值 10.0023K )
5K        5          0
2.5K      4          1    开路∞

总的失效率是:7%

网友:
把一个 10K000 拆了(开路,电阻=∞)。再上几张图片

外观完好 (原文件名:Snap0.jpg)

引脚处也无损伤 (原文件名:Snap1.jpg)

半脱正面 (原文件名:Snap3.jpg)

半脱背面 (原文件名:Snap2.jpg)

全脱正面,那个白点是破拆时碰的。 (原文件名:Snap4.jpg)

全脱背面 (原文件名:Snap5.jpg)

电阻磁基片和引线由一层柔软透明的介质包覆,隔绝了外部封装时的污染。
拆开后用30倍放大镜查看未看到有断裂处。AE电阻从磁基片到外引脚的过渡连接处留有热膨胀弯,在一般的焊接情况下应该不会导致磁基片上的焊点脱落。元件失效的可能由2个:生产时的内部缺陷 或二手商拆解时长时间、大面积高温过热,使电阻内部不同材料间的膨胀系数差异太大导致焊点与金属箔间断裂。

网友:
测量结果(表: 34401A)

型号      数量      失效数
50K       4          2(超差50.1xx)
20K       4          0
10K       24         1(超差10.02x)
5K        4          0
2.5K      4          1 (开路)

------------------------
总计40只, 好36, 坏4

网友:
测量结果(表: 34401A)

型号      数量      失效数
20K       xx         1 (开路)
10k       xx         1 (开路)

还有两只50k失效
50K       xx         2(超差50.01x)

------------------------
总计40只, 好38,     坏2

谢谢JJ提供价廉物美的电阻,我又拍了4份(呵呵,有点贪心)

网友:
补充下:测到的10K000,大部分都是在10.0002X~10.0006X之间,有少量的在9.9998X左右,2.5252在2.5253x~2.5254x之间

网友: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zy_sh_npk”的那个失效电阻是 10K000,批次号是 0108,我收到的电阻里 0108批次的 10K000 有3个;
1个正常:测值= 10.0002 (5位半表,几个月前刚用标准电阻校过)
1个超差:测值= 10.0027
1个失效:开路

JJ版也顺带统计一下,是不是这个批次(0108)的 10K000 电阻出厂时就有缺陷。

网友:
很有资料性。COOL !

网友:
40颗,没有超差的,但有1颗10K的失效(开路)批次也是0108的。请教楼上暴力拆解的是用什么工具?

楼主:
今天上午接连解剖十几个,包括好的坏的,看显微镜看的眼睛都模糊了,原因基本查明,是焊接点焊料膨胀系数与基底陶瓷不同,在剧烈高温下把夹在两者中间的金属箔片活活拉断。AE好象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02年开始把焊接(19楼)改为压接(13楼),压接后再用淡黄色树脂固定(13楼图片可看)。由于元旦我要外出,无法整理资料,等3天后再总结。

请大家再做统计,失效的是什么年代什么批次???或许是AE这个批次电阻确实有问题,但最大可能是某块板上的电阻在拆机时温度过高导致的,因为同一块板上的这种电阻是同批次的。

我目前手中还有一批电阻,我会把那些电阻都测一遍。

另外,我的手机前天突然坏掉,因为在乡下没时间买新机,这两天电话可能打不通,没有联系上我的请用旺旺留言,或者2天后再打我电话,给大家带来不便请见谅!!!

网友:
测量了一部分大概39个, 34401A测量
批号0108, 10K  1个断路
批号0108, 10K  1个超差,测量值10.035

网友:
我来凑个热闹吧,注意我的万用表是优利德61E,精度还不如这个电阻

批号0108, 10K 1个  测试读数9.990
其它10个不同批号10K  测试读数9.987

楼主:
哈哈,好资料,看样子都是0108批号的问题,谢谢大家,电阻失效的请联系我旺旺退款

网友:
LS老大,这批电阻如果翻新一下在淘宝上卖都会翻倍的,偶已经占了很大便宜.退款就不必了

【28楼】 walter_wang
打开你的表看看,能否将这次的电阻替换一下你表里面的精密电阻
61E电阻测量220K以下精度指标是±0.5%+10, 你的表很准的

网友:
JJ版:这次的电阻已很超值啦,察看一下坏的原因也是为了多了解一些箔电阻的结构。退款就不需要了,多交流吧。

楼主:
抽出了20个0108批号的,3个开路,3个超标,而且超标的电阻不稳定,要剧烈飘移!该批电阻是焊接的
抽出9个94年的,全部正常,没有超标!可见AE电阻的老化还可以,15年了还没有超标。
抽出134个0228批号的,没有一个失效,没有一个超标。该批电阻是压接的。
另外抽出一批VISHAY的S102电阻,居然有80%以上超标,部分严重超标,超出0。02%
另外抽出9个VISHAY的VSRJ电阻,全部正常,没有超标。

以上电阻阻值均为10K,测量使用刚刚校准好的HP3456A,四线测量。

初步结论,超标失效集中在某些批次,可能为拆机时温度过高导致,有趣的现象,公认为性能最好的VISHAY S102电阻居然表现最差

网友:
AE电阻的标号规则:如0108 也就是2001年第8周的产品。
国外喜欢用周来计时,可能别人发工资是安周来结算,
中国喜欢用月来计时,可能国人发工资是安月来结算。

网友:
测了无失效

网友:
非常好的统计,我也提供我的坏电阻(开路)不完全统计结果,当然,我这些不是AE的,供对比参考
100k的12只,其中Vishay VSR 8只(B8521, B8517*2, B8510*2, B8509, B8508, B8413)、RCK02A 4只(91-9*2, 91-11*2)

70k的3只,均为Vishay S102J1(B9022T*2, B89003T)

25k的4只,均为Vishay VSR(B8549*2,B8536, B8504)

10k的5只,均为Vishay S102J(B9135, B9133, B9131, B9022*2)

3k的5只,其中Vishay VSR 3只(B8408, B8407 B8406),RCK02A 2只(92-1,91-9)

2k1612的2只,均为Vishay VSR(B8445, B8443)

楼主:
我还有300只同一批号的,明天我又会买来1000只,到时来个大测试

网友:
共41只;表:1281
开路:10k,0108;50k,9433 。两个
超差:10k,10.0014;10.0025 。两个

网友:
10.0014不一定是超差

网友:
共40只,4只失效。
10k 0108   开路           1只;
10k 0108   10.1k以上变化  1只;
60k 9434   开路           1只;
5k  9430   几Ω至5K间变化  1只。

网友:
昨天收到了 jj 寄过来的电阻了,今天晚上抽空测了下,3457A,NPLC=10,4W,每次测试均调换测试夹一次,如遇到调换测试夹数值不一致(超过 2 个字)的再反复测试。

测得数值如下,当然我的 3457A 准确度未知,忘记顺便问 jj 借他的标准 10K 电阻了,听说 jj 又进了一批,我还会再买一些的,到时一定要记得索要那个标准电阻 :)

楼主:
【40楼】 lilith
你的电阻没有失效的吗?你运气真好,一般有3%左右的失效率!

标准电阻下次借你.

网友:
在掏包上买的遇到过两个失效的,一个 AE 20K 就是 13 楼半拆的那个;一个 200 欧,是 Vishay 的;超差的一个,AE 5K 的。

jj 你这一批反而没有,超差的也可以说没有,前提是如果表是准的话,毕竟 10.00097/10.00090/10.00070/9.99932;5.0035/4.99956/4.99967/4.99963;60.0038/60.0042 这些都在超差的边缘。

倒是 20K 的偏差最大的几个 20.00083/19.99907/19.99917 看起来都很不错,不过采样基数不够大,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加上 3457A 是 3030990 满度...

另外你新的一批已经到手啦?除了 10K 还有没有别的阻值阿 :D

网友:
没有失效的,只有一只10.003K,超标吧?4位半表,只能做到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