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成城市里面几十公里范围的无线数据传输?有附加运营成本的GPRS,CDMA之类的排除

楼主(2009-12-26):
希望将分布城市里面几十公里范围内的上百个离散的终端数据统一传输到服务器上,每个点的数据量大概是每秒3000位左右。用GPRS这些比较麻烦,需要有维护成本,是否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申请专用频率.
用无线数传电台.
成本不见得比GPRS,CDMA这个便宜

网友:
每个点3K,速率太高了吧

网友:
这个简单,无线网桥,高增益天线,呵呵十几公里我们公司有解决方案。速率很高的

网友:
但每个点的预算在5000元左右,成本较高

网友:
上百个终端,需要的无线频段很宽,城市几公里无线通信条件都是非常恶劣的,不要说几十公里了。无线频段也不是免费资源,一年的频占费不会比GPRS流量费便宜的。专用的大功率数传电台几K一个,天线系统价格还没算,还要加上天线系统的施工和调试费用。

采用卫星传输,一年的线路租用费更是惊人。

所以,我和楼主同求这样一锤子买卖的方案。

网友:
微波通讯可以满足要求!每个终端装一个微波基站,小锅天线指向中心基站,中心基站转动天线,指向那个读那个!
也可以用激光空间通讯机.这两种方案都需要空间无障碍物才能实现.

网友:
楼主要廉价的方法就用无线对讲机加调制改吧,5W机传十公里应该是可以的,3000的波特率勉强也能做到

网友:
按楼主说,几十公里范围内的上百个点。那么多点真长时间用的话,无委会迟早一定会来找你们,呵

网友:
警用的800M系统不就有这个功能么。
有些城市有7楼说的系统。类似于出租车的车台。

楼主:
看样子,还是不可行啊,还是只能用GPRS了,有没有兄弟实测过3G的稳定上传速率是多少?

网友:
之前测试到20K Byte/s
必然会有丢包、出错的情况。需要你的传输程序做好分包,校验,重发机制。

网友:
我只见过3G看土豆视频

你要每个点同时传数据么,每个3K,100个300K?

网友:
LZ,算了吧,用GPRS是最省钱、最方便的方法。

    5W的数传电台,几十公里是很难做到的,估计要25W的电台才能满足你的要求,25W的电台,的确要几K的价格的,并且无委可能没事会找你喝茶,另外实时3000bps的速率,几百个点,真不好解决无线数据碰撞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这种多点网络,还是GPRS最便宜

网友:
每秒3000位,不停的发?每个点一个月7G的流量,太夸张了,用GPRS你会哭死。拉专线吧,或者找移动谈优惠。

网友:
如果100个分散的点对中心站的通讯是连续不间断的3kbps通讯,以lz的预算5krmb/点计算,预算大约为50万。

以50万的预算,若使用自己技术组网实现100个点的分散多点同步时隙突发通讯,远远不够。

使用数传电台,由于窄带的关系,将会占用100个频率,不现实;这基本上不可能。另外,无线通讯的距离并不主要取决于发射功率;收发天线及架设位置和高度更为重要;在较为合适的设置情况下,5W的窄带使用定向天线可以有超过200KM的通讯距离,U段。

在收发天线架设允许的情况下(收发之间无视距阻隔),使用较为特殊频段的无线网络(WLAN)组网是一个可能的方法。野点使用较高增益的天线,中心站使用全向天线,建议使用5.8G或13G以上频段;高频率的天线可以小的体积获得更高的增益,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不容忽视:由于需要双向传输(这与用户的单向数据无关,是无线网络通讯的要求),中心站使用的天线是全向的,必定的结果是增益较低,因而需要的发射功率更大;在定向对全向的18公里组网模式中,中心站发射功率可能需要超过20W(5.8G模式下某项目的实现数据),比较恐怖。如此大的微波功率发射在市区极不合适。

网友:
仔细一算,楼主要做的东西还真不好处理,根据实际情况,分析一下使用短距离无线通信网络+有线以太网的通信的方式,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透露一个做什

楼主:
现在客户这边更改要求了,环境是在相对空旷的地方,而且GPRS,CDMA信号很差的偏远地区,要求传输距离在2.5km左右,点数50左右,数据可以要求不实时,因此对传输带宽没有什么要求了。那这样看来只能是用无线芯片,譬如SI4432或者AT86RF212芯片组了,但是看了很多测评,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我想有没有可能选用比较好的天线,提高传输距离。懂行的朋友进来帮帮忙。谢谢。

网友:
4432也不能达到好几公里啊
参考下电力系统的230M数传电台,然后加上八木定向天线,做星型网络没问题

网友:
环境是在相对空旷的地方,而且GPRS,CDMA信号很差的偏远地区,要求传输距离在2.5km左右,点数50左右
-------------------------------------------------------------------------------------------------
说句实话,GPRS信号很差未必是真的,这个还是要看现场,搞不好信号还很好,扇面覆盖范围广,基站功率大,话务量小。
CDMA确实是到了偏远地区基本没信号。

使用数传电台这个环境就好办多了,一个普通的1W~2W的数传电台,加上一个GP天线,2.5KM没问题。使用GMSK调制波特率还能高一些,使用FFSK,4800bps是没问题的。如果还要节约成本,就使用普通国产对讲机,自己在MIC和PTT上做一个小电路,一个FFSK芯片+单片机+串口就OK了。频占费,如果真是荒凉的偏远地区,给当地无管局领导上贡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很多钱,控制好发射功率,不要干扰了别人被投诉就行。

楼主:
目前初步选定无线数传电台,咨询了一下说是可以不用申请FCC许可证,而且我们确实是在很偏远的地区使用,GPRS,CDMA是肯定不会有信号的。

网友:
FCC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呵呵,自然是管不着神州大地的事情的。

网友:
用无线数传电台,向无委会申报时,可以少报数量,我处用6W电台,六楼上20米塔,能传40公里

网友:
空旷2.5km就用数传电台就可以了

网友(2010-11-21):
回家放牛或许用的上,

网友:
无线wifi+八木天线不错

网友:
同意使用wifi观点,以后神州大地的一大奇迹就是到处都是WIFI网络 ,人多力量大,16亿人1千万人开wifi中继,也许就能覆盖中国。。。。。。。。。。。。。。。。。。。。。。。。。。

网友:
无线mesh网络,国人有现成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使用wifi观点,以后神州大地的一大奇迹就是到处都是wifi网络 ,人多力量大,16亿人1千万人开wifi中继,也许就能覆盖中国。。。。。。。。。。。。。。。。。。。。。。。。。。

如果都开WIFI中继,WIFI就不能工作了。
WIFI就是因为通讯距离短才能允许不同区域的人使用相同的频率的--尽管WIFI可以有多个频点但频点。

网友:
似乎有一种东西 叫做感应通信  400M左右

网友:
当新闻看,长见识了……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A:
同意使用wifi观点,以后神州大地的一大奇迹就是到处都是wifi网络 ,人多力量大,16亿人1千万人开wifi中继,也许就能覆盖中国。。。。。。。。。。。。。。。。。。。。。。。。。。

先不管能否能正常通讯, 只怕那微波能把人 “叮” 熟了。

网友:
不知道lz的数据采集点是什么形式的
如果都是在室内工作,最好还是走有线IP网络,对安全性能有要求,可以加VPN

如果在室外,GPRS是首选,另外压缩一下数据,会省很多流量

搞无线数传电台,除非你的用户有非常强的zf背景,或者像武_警军队电力铁路什么的...我建议还是别考虑了

网友:
城市内,自己架电台,申请频率是很不现实的做法。

先不管你申请频率、设备的钱。

城市环境非常复杂,架设电台很麻烦,想下移动每年因为基站、直放站等,与居民区的纠纷有多少就够你折腾了,

想比较而言,借助GPRS等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WIFI目前要等待电信在城市内要全覆盖,还要等几年吧,不现实。
自己组建WIFI网络,需要布的点比手机基站、直放站的点密,想下你找布点地方的开销吧。

网友:
不知道这些点是否相对集中,要是不是完全零散可以由几个组成一个小的无线网,之后由一个服务器收集这些数据并连接TCP/IP上网,只要上TCP/IP网络了,距离就不是问题了。不知道这个方案能不能实施,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
easy: hire many guys lining up around the city, and have them yell out to each other to relay your messages.

网友:
回复 网友B:
easy: hire many guys lining up around the city, and have them yell out to each other to relay your messages.

you are so creative!

网友:
2.5KM,用WIFI可以!

网友:
网上有个山寨的wifi方案,基站天线弄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