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 VC97 数字万用表(自动量程)质量怎么样啊?

楼主(2009-12-27):
有谁用过胜利 VC97 数字万用表,能说一下使用感受吗?我在淘宝上看到价格是110元,值得购买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039b277f2b97e67a766d3baf87739fe1.j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05年用到现在还不错,现在卖的是新款右边多一个off档

网友:
除了有人反应换挡失败导致烧表没什么大问题,性价比不错。

网友:
档位开关有点烦,前段时间偶尔接触不好,读数偏大,很坑人。
05年买的。清洁了下档位开关,几个月了没再出问题,拿基准验证了下直流电压档,精度还挺好的,相差1个字(也拿新添的115C交叉验证了)。

新表似乎和我以前的稍微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回复!
非常高兴还能看到一位来自北海的朋友,我也是北海人。

网友:
我买过,档位开关坏了,换挡也慢,是最大读数3999的,不是4位半的19999的

网友:
这个是3 3/4位的。我的06年买的,就现在电阻档偶尔不行,现象是接上电阻后表一直在进行量程切换,把拨盘动一下就好了。精度,耗电都还可以。新版的右边多了个开关,三极管测试座没有了但是拨盘上看还有这功能,有点纳闷。难道是在侧面测试?

网友:
新版的HFE插个东西到测试孔,图种灰色那个

网友:
可以测量电容值吗?精度在哪些范围比较好?

网友:
偶们公司一直用这个;现在新买的也是胜利的。一般般还算行。

网友:
我用这个型号几年了,质量还可以,对得起它的价格了。

网友:
这个表用的是FS9721 和15B是一样的 当然 比15B更早用上了牛屎封装 我的两年了 1年前表笔先后都断了 之后接上了凑合用 表盘也不行了 得老清理 不然经常换错档 但是还算皮实 换错了档目前还没烧 现在我就等着收个2手台式了 绝对比买这种破表值

网友(2010-02-07):
这个表不适全测量电容,测大电容充电时间过长,测小电容读数非常不稳定,是用充放电方法的测电容原理.
如果电容的损耗大了但容量正常是测不出来的(容抗法测量的表显示值会减小)
几十PF内的小电容实际也是测不了的.

网友(2010-12-13):
好几年前就买了块AC97,一直没怎么用,,可惜不久前去上门做修理时,居然就“丢失”了,,,那人家的40多岁一女人,真让人恶心,
这块表简单实用,像电容、温度、频率都能测,,自动关机也不错, 省电,,黄色的胶套保护表较好,还有个黑色尼龙提包,相比较优利德的这方面就做得不够了!!
至于精度,,没有更好的设备做对比,就不好说了,,直观感觉,,一般般了,,

网友:
学校实验室买的全是VC97,虽然自动量程,感觉反应速度慢。上次偷偷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是一坨牛屎。
唯一好的就是用7号电池。

网友:
质量和原来的差很多,考虑别的型号吧

网友:
测电容,呵呵胜利的万用表哦,测PF的想都不要想吧,一般的电桥测PF的都够呛,要是测10PF以下的看了下安捷伦的电桥,好贵好贵哦。3万多美金,不说电容啦发展我感觉电感都测不准,我叫我以前同事帮绕的1.2mH的电感,差有点远。差了0.1到0.2个mH去了,测电感电容还是电桥比较准,数字电桥还可以测好多其他参数

网友:
电容和电感有点难度,我猜,不同规格的电感和电容用电桥还必须配合不同的测试电压和测试频率来测才能测的准的值

网友:
总体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我用了三年了,没坏过,当然用的频度并不高。

网友(2011-01-12):
感觉自动量程有些慢, 正想着换个手动量程的呢..

不知道价格高一些的自动量程表在换量程的时候会不会快一些..

网友:
还好,我们这儿用的很多

网友(2011-10-25):
自动量程的都比手动的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