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除法运算溢出

楼主(2009-12-27):
各位好!遇到一个奇怪问题,我的代码是:
bank1 unsigned char dis_hour;
bank1 unsigned char test;
dis_hour=50;
test=dis_hour%10;
test竟然等于5A
然后全速运行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PICC不可能连除法还有特别的地方,请讲解!

网友:
你将dis_hour设置为unsigned int 形式试试看。也许PICC运算的时候借用dis_hour作为临时变量交换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