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两位小数的分频器,要求用CPLD或者FPGA做,有兴趣联系我...急切!

楼主(2009-12-27):
因一项目上需要做一整数字部分为16位.小数字部分为2位的分频器。。要求输出为等站空比。。有能做的联系我。
叶工:电话:13185069197

楼主:
看来感兴趣的少?还是有难度啊

楼主:
正因为有难度才找高手啊。。。要是做个跑马灯也发帖多没意思。。呵呵。

网友:
随便分,奇数、偶数和小数都有现成的参考。

网友:
这玩意纯数字能搞不?
倒是还没有玩过。

网友:
要是 能把 具体应用 说说

可以 帮忙弄一下

网友:
能做,后面再加个有效数字也能做.不知道楼主这个项目能出多少钱.

网友:
LZ如果 做精确分频的话 可以用 NCO的IPcore

楼主:
东西相对不复杂,愿意出4000RMB ,刚创业,实力有限制。。呵呵.

楼主:
方案越简单越好..IPcore感觉就有点夸张了。。。

楼主:
功能就相当月有带小数点82c54,当然是工作在分频模式下的。

网友:
分完再倍频吧
分频用触发器,倍频用PLL
分N,倍M,出来就是fout=fin*M/N
小数就是分数,分数就是小数

网友:
述说具体应用撒

网友:
不知道lz所说的能做是指什么,用数字逻辑来做吗?
还是可以用其他的附加器件来做?

网友:
看指标要求了,

输入什么波形?
输入信号频率有多高?
输出什么波形?
输出抖动要求多少?
占空比要求精确到多少?

如果要求都不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一片最便宜的CPLD就行了,而且小数点后再加几位都没问题。

楼主:
输入是NE564的输出波形不太标准的方波,频率3~8M
输出要求方波,频率在K级别 占空比40%~60%  抖动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
用 DDS 原理可以搞定。如果像你说的输出为 k 级别的话。但是占空比会有一个主时钟时间的量子化误差。输出频率低,影响很小!

网友:
这个k级别如果是指0~99khz的话就相当简单了,一个相位累加器就可以达到lz的指标要求了,只需十来行代码。
下面是3MHz输入,31.12分频的输出波形(不知为什么,图片很难看,点击图片才能看到清晰的图)。

至于0~999khz,3M输入时使用简单的相位累加器就不行了,小分频比时达不到40%~60%占空比的要求。

如果lz是要求输出0~999khz,仍然为40%~60%占空比(甚至要求更高),我可以给你做。

楼主:
输出具体频率应该在2K HZ 以内。现在机器上用的是简大的四舍五入。然后再整数分频率。如果有谁真的有兴趣可以把CPLD的图画好。我可以帮出PCB(万一不成功不好意要你们破费,呵呵)  然后吧需要的IC购买好。做好给你们发过去。验证结果没问题。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现成的 CPLD 源程序

70个LEs 搞定

网友:
2K内就好说了,频率很低,前面分出16K抖动稍有的,再8分频,或是更高的频率(满足精度要求*2N指数)后面2N指数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