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nna__xs 几个 SI4432 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anna__xs  在坛子里大力推广SI4432,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SI4432是不是必须使用30MHz晶体,在 -40 ~ +85 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使用什么样的晶体比较好?
    扫描了一下手册,说允许频率偏差20ppm(而实际可能需要控制在10ppm内),而一般的无源晶体,在工业温度范围,是很难做到10ppm这个精度的,甚至20ppm的精度都很难做到,一般是在-20~70摄氏度间,能做较高的精度。
    如果使用TCXO晶体,30MHz的TCXO晶体很难找,也贵(当然可以定制),相对来说19.2MHz 26MHz的比较通用。那么SI4432是否可以使用26MHz晶体呢?也扫描了一下数据手册,其实系统是把30MHz分频为10MHz,提供给锁相环输入的,而对于PLL来说,应该对输入频率不是很敏感吧,通过设置调整PLL分频器,不是同样可以得到需要的输出频率么?是不是如果不用30MHz的晶体,会影响SI4432其他时钟?

2. 一直以来对AFC都比较担心,如果开启AFC,那么收发允许多大的频率误差?对接收灵敏度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使用同步直接调制模式,那么前导码的长度需要多少?比不开AFC长多少?
    做射频,都知道频率越准越好,如果频率偏差太大,就需要AFC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频率误差问题,但是接收机性能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不知道,10ppm的频率误差时,不开AFC是否可以正常通信? 同时带宽、调制频偏、调制方式等需要注意些什么?

    没有仔细阅读数据手册,麻烦 anna__xs 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
这些问题我也想知道。

以下这个问题也希望得到解答:
  使能曼码后15.625K-30K之间都无法通讯,波特率寄存器txdr[15:0]中的值超过最大值1/2的都不行。

楼主:
【1楼】 eiglxl

  使能曼码后15.625K-30K之间都无法通讯,波特率寄存器txdr[15:0]中的值超过最大值1/2的都不行。
----------------------------------------------------------------------------------
    1L 用的是FIFO模式?这样感觉数据延迟会比较大,具体寄存器设置没有来得及仔细看。但是漫码是一种效率极低的编码方式,可以考虑使用同步直接调制方式(感觉这种方式是数据延迟最小的方式,如果关闭AFC,延迟能做到更小),使用8-10bit编码,基本可以保持01平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FIFO模式,数据延迟是比较大。同步直接调制方式传数据不知道稳不稳定。
“使用8-10bit编码”怎么编码?我对这方面不太懂,多谢指教。

楼主:
上网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很多,8-10bit的编码方式,最初设计就是针对01平衡问题的。编码方式是灵活的,只要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编码,你甚至可以自己定义8-11bit编码、或者其他编码方式。

楼主:
顶一下,期待 anna__xs 的答复。

网友:
关于晶体,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国外品牌的高精度晶体,标称10ppm,实际(2~6ppm)居多,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AFC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也可能有一定的作用,至少还没有能力补偿超出晶体等精度的范围的能力,与其在AFC上要下很多功夫,还不如在晶体上把离散性做个筛选!!!

楼主:
6L是深圳的么?能先上一分晶体的数据手册看看吗?

网友:
windy__xp 龙啸:方便的话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安排来拜访您!

楼主:
【6楼】 oyggj

关于晶体,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国外品牌的高精度晶体,标称10ppm,实际(2~6ppm)居多,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AFC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也可能有一定的作用,至少还没有能力补偿超出晶体等精度的范围的能力,与其在AFC上要下很多功夫,还不如在晶体上把离散性做个筛选!!!
----------------------------------------
    筛选晶体成本太高,不合适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本来参数就合适的。AFC做好了是很有用的,但不是所有的IC都能做好AFC,具体情况就不多说了,因为或许是个人的偏见。

【8楼】 oyggj
windy__xp 龙啸:方便的话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安排来拜访您!
------------------------------------
    LZ位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担心的一些问题,电路设计上已做综合考虑,后续会做试验测试,发这里只是想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注意到类似问题,看anna__xs发了很多广告,所以想专门问问他的意见。SI4432目前有2家代理找过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你们),也留下了开发评估板,但是评估板目前也没用起来,一是没时间,二是准备自己做板子试验。等等发邮件给你,但是方便的话,可以把一些资料发_论坛,方便大家以后参考。

楼主:
hs5889629在本帖提及本人姓名,短信通知阿莫后,立即就删除了,赞一个,效率真高。

     对 hs5889629 说,没别的意思,个人觉得虚拟社区太透明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s5889629在本帖提及本人姓名,短信通知阿莫后,立即就删除了,赞一个,效率真高。
     对 hs5889629 说,没别的意思,个人觉得虚拟社区太透明了,就不好玩了。

楼上的公司不是做ADI的吗,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在项目上用这个芯片了.看来你们也想用.

楼主:
【13楼】 wenming 老王
楼上的公司不是做ADI的吗,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在项目上用这个芯片了.看来你们也想用.
---------------------------------------------------------------------------------
    是的,目前主要还是ADI,但SI4432的推广非常强势啊,看看RF分论坛的帖子就知道了,准备做两个小模块看看。

网友:
其实,在RF方面,我们是菜鸟.4432是我们使用第一款RF芯片,主要是外围比较简单.
如果象7020那么复杂的话,我们就买模块了.

网友:
Si4432会成为非常火的RFIC,势不可挡,哈哈。对于hs5889629他可能是希望多提高Si4432的知名度,呵呵!

网友(2010-07-14):
大家好,我在使用SI4432的时候也遇到一些问题。
我使用的是直接调制模式,现在通信正常,指标正常(20kbps时,功率20dbm,灵敏度-108dbm)。但是有一个问题,在模块处于接收状态等待数据接收时(中间不收发数据),经过不定的时间,就会接收不到数据。经测试发现接收的频率已经偏了30多k(使用综测仪将频率调偏30多k才能正常解调出数据,上电时,不用将频率调偏就能解调出数据,将频率调偏则不能解调)。我也是使用了AFC功能,估计是AFC造成的。因为通过测试晶体振荡器频率,频率基本没偏(测试时时将时钟通过SI4432的GPIO2引出,因为直接测试晶体管脚根本测不到信号,估计已经停诊。这个问题也很困惑,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容易停诊的振荡器,如果真是这样,那通信时也会很不稳定)。原来使用CC1020和ADF7021一直很好,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选用这个芯片主要是其外围器件少,输出功率高,接收指标也还可以,但是却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正在解决中,有结果一定和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频漂问题,建议AFC 关闭,不太看好AFC这功能,SI4432配置好了,频率偏30多KHz,是可以正常通信的;
    2. 直接测量晶体管脚,探头要衰减大一点,不然停振是正常的,另外你用什么仪器测试的晶体频率,这个精度需要比较高;
    3. 给点建议,注意做死机检测,我们的方法是检测数据时钟,当SI4432不产生数据时钟时,可以判断死机,需要复位重启;

    比较关注 你们的 ADF7021 的使用情况,请问做的哪个频段?使用多大的晶体?晶体的稳定度是多高的?带温补吗?测试过通信允许的频率误差么?实验过 7021 的 AFC 功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 频漂问题,建议afc 关闭,不太看好afc这功能,si4432配置好了,频率偏30多khz,是可以正常通信的;
    2. 直接测量晶体管脚,探头要衰减大一点,不然停振是正常的,另外你用什么仪器测试的晶体频率,这个精度需要比较高;
    3. 给点建议,注意做死机检测,我们的方法是检测数据时钟,当si4432不产生数据时钟时,可以判断死机,需要复位重启;
    比较关注 你们的 adf7021 的使用情况,请问做的哪个频段?使用多大的晶体?晶体的稳定度是多高的?带温补吗?测试过通信允许的频率误差么?实验过 7021 的 afc 功能么?

请问如何做死机检测,如何知道SI4432不产生数据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做死机检测,如何知道SI4432不产生数据时钟
    在直接模式下(非FIFO模式),无论是 RX 接收模式,TX发射模式,还是 TUNE 调谐模式,数据时钟脚都是有时钟信号输出的,检测该脚(具体看设置的是哪个GPIO),如果该脚一直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没有时钟信号输出,可以判断RF芯片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做死机检测,如何知道si4432不产生数据时钟
    在直接模式下(非fifo模式),无论是 rx 接收模式,tx发射模式,还是 tune 调谐模式,数据时钟脚都是有时钟信号输出的,检测该脚(具体看设置的是哪个gpio),如果该脚一直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没有时钟信号输出,可以判断rf芯片死机。

那用FIFO看来没法检测了,多谢

楼主:
用FIFO模式,我没有试验过,你试试看,FIFO模式CLK能不能从GPIO输出,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SI4432切换时间的问题---在TX模式发送数据之后要延时大约4MS时间才能转到RX模式接收数据,是FIFO模式。我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不知哪位有研究,请指教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的确有这个问题。虽然资料上号称800US,但实测的确有4MS的延时。

网友(2011-08-05):
直接模式接收时,数据干扰,发射端没有发射,完全关掉了;但是接收端数据RX脚数据还是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