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2009-12-27):
我要实现fre初值为10000,若按一下复位开关add,则fre*2;若按一下dec,则fre/2的操作,仿真出不来,如果减少一个敏感信号就可以,不知为啥,那位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module fre_set(add,dec,fre);
input add,dec;
output reg[25:0] fre;
initial fre=1000000;
always@(negedge add or negedge dec)
begin
if(~add) fre=fre*2;
if(~dec) fre=fre/2;
else fre=fre;
end
endmodule

楼主:
我换了一种方法改成这样 也不行
module fre_set(add,dec,fre);
input add,dec;
output reg [12:0] fre;
reg [3:0] num=0;
reg [1:0] num1=0,num2=0;
initial fre=40;
always@(negedge add or negedge dec)
        begin
                if(~add) num1=num1+1;
                if(~dec) num2=num2+1;
                num=num1-num2;
        end
always @(num)
        begin
                case(num)
                -1: begin fre=fre/2;num=0; end
                0:  begin fre=fre;num=0;   end
                1:  begin fre=fre*2;num=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先把 add 和 dec检测上升沿,然后
然后再时钟的上升沿去对计数器进行×和除  乘除就用就直接取高位移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程序怎样写啊? 我试了n多个方法,不是编译出错就是编译通过但没效果,感觉用单片机C51写就简简单单几句话的事到了verilog好难啊!!

网友:
verilog比c语言简单多了记住这点你就可以写出好代码了
组合逻辑成这样
always@(*)
begin
yyy = zzzz zzzz
end

时序逻辑写成这样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xxx <= xx'd0
      else
         xxx <=  yyy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 这个我知道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只能实现一个按键的操作(只能乘或只能除),仿真也是,把两个键综合在一起就不行了  很是郁闷!

网友:
那你知道,那写出来的是时序逻辑还是组合逻辑,你知道你写的是什么电路吗

网友:
always@(negedge add or negedge dec)
begin
if(~add) num1=num1+1;
if(~dec) num2=num2+1;
num=num1-num2;
end
你能画一些这个电路吗?

楼主:
应该属于时序逻辑啊   感觉我写verilog还没从c51的思维转换过来 都是用单片机的思想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程序,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混杂在一起,下降沿写的是时序,
后面又是组合逻辑
还有你的按钮根据按下就硬件高低电平的变化检测边沿,最好是用两个寄存器

网友:
if(~add) fre=fre*2;
if(~dec) fre=fre/2;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一般都这样写:
if(add==1'b0) fre=fre*2;
if(dec==1'b0) fre=fre/2;

网友:
【10楼】 msdy

没觉得那么写有啥问题啊……

网友:
除号不可综合。自己写除法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乘法用左移<<  除法用右移>> 也可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两个寄存器的我改成这样了  但编译通过,仿真、实际也都没出来啊!崩溃!!  哪里有问题么?

module fre_set(clk,add,dec,fre);
input clk,add,dec;
output reg[12:0] fre;
reg [12:0] fre_add,fre_dec;
reg num1,num2;
initial fre=40;
always@(negedge add)
begin
    if(~add) begin fre_add=fre*2;num1=1;end
    else   begin fre_add=fre_add;num1=0;end
end

always@(negedge dec)
begin
    if(~dec) begin fre_dec=fre_dec/2;num2=1;end
    else     begin fre_dec=fre_dec;  num2=0;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ase({num1,num2})
                2'b10:fre=fre_add;
                2'b01:fre=fre_dec;
                default:fre=fre;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dule fre_set(clk,add,dec,fre,rst);
input clk,add,dec,rst;
output [12:0] fre;
reg[12:0] fre,fre_p;
reg  add_p, dec_p;

//reg [12:0] fre_add,fre_dec;
//reg num1,num2;
//initial fre=40;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add)
begin
    if(rst) begin fre_p<=40;
                       add_p<=0;
                                                dec_p<=0;
                  end
    else   begin fre<=fre_p;
                      add_p<=add;
                                          dec_p<=dec;
                  end
end

always@(add or add_p or  dec or dec_p or fre_p)
begin
//  fre_p=fre;
        if ( add_p ==1 && add ==0)
        fre_p=fre_p*2;
         else fre_p=fre_p;
         if ( dec_p ==1 && dec ==0)
        fre_p=(fre_p>>1);
         else fre_p=fre_p;

         end

        /*
    if(~dec) begin fre_dec=fre_dec/2;num2=1;end
    else     begin fre_dec=fre_dec;  num2=0;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ase({num1,num2})
2'b10:fre=fre_add;
2'b01:fre=fre_dec;
default:fre=fre;
endcase
end
*/
endmodule

我仿真可以,试试这个

楼主:
奇怪 我按这个编译都报错啊  而且你同一个fre_p怎么能在两个always里赋值呢? 我把
if(rst) begin  fre_p<=40;
               add_p<=0;
               dec_p<=0;
          end
这段放到initial里去了 编译通过 但仿真输出却是出 X(未知状态)

网友:
组合逻辑要和时序逻辑分开
我编译都通过了 仿真也可以啊
估计是你的TEST BENCH 的赋值有不确定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奇怪!

网友:
几个疑点:

1:initial   不能被综合吧?

2:除法和乘法不能直接用吧?可不像在单片机里面写C程序。。。。。。。

网友:
【19楼】 ygxycp
FPGA里面的initial如果用来赋初值或者加载RAM之类是可以综合的,但是请注意根据场合使用!

楼主:
还是不行 我现在只能用另外的方式了  就是用dec做拨码,拨1时按复位开关add做乘法,拨0时按add做除法,先只能这样了
看似简单的操作在verilog里还真麻烦

网友:
initial 不能被综合
乘法可以 除法不行

上次代码发的有点问题

module fre_set(clk,add,dec,fre,rst);
input clk,add,dec,rst;
output [12:0] fre;

reg[12:0] fre,fre_p;
reg  add_p, dec_p;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1) begin

                       fre  <=40;
                       add_p<=0;
                                                dec_p<=0;
                  end
    else   begin fre<=fre_p;
                      add_p<=add;
                                          dec_p<=dec;
                  end
end

always@(*)
begin
    fre_p=fre;
//  fre_p=fre;
        if ( add_p ==1 && add ==0)
        fre_p=fre_p*2;
         else fre_p=fre_p;
         if ( dec_p ==1 && dec ==0)
        fre_p=(fre_p>>1);
         else fre_p=fre_p;

         end

endmodule

网友:
测试TB如下

module fre_tb;

        // Inputs
        reg clk;
        reg add;
        reg dec;
        reg rst;

        // Outputs
        wire [12:0] fre;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fre_set uut (
                .clk(clk),
                .add(add),
                .dec(dec),
                .fre(fre),
                .rst(rst)
        );
always  #5  clk=~clk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 = 0;
                add = 0;
                dec = 0;
                rst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rst = 1;
                #100;
     rst = 0;
                add=1;
                #100;
                add=0;
                #100;
                dec=1;
                #100;
                dec=0;
                #1000;

                // Add stimulus here

        end

endmodule

楼主:
OK! 可以啦  按edwin的方法这个问题终于解决啦   不过测试TB那段是干啥的没看懂  初学呵呵
不过你说initial不能综合  但我加进去是可以的啊  initial fre=40;

相当感谢 edwin 以及其他热心帮助我的朋友  谢谢你们!!

网友:
那段就是仿真用的啊 ,你不用的啊?
那你怎么知道可以了不?

楼主:
我是直接用波形仿真的啊  硬件也实现啦   没用到测试TB啊

网友:
对于FPGA,initial一般是可以综合的,但是需要根据情况使用。

比如面向ASIC的时候就不能在可综合代码里面用initial来初始化,不过如果只是面向FPGA,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
用initial是可以的。

网友:
不要在任何RTL代码中使用initail语句。该语句的使用会造成很多未知的问题。另外,大部分综合工具也不支持或对initail语句的综合的行为不好确定。包括:
ISE 11.3中的 XST,synplify pro 9.6.1,altera qantas2 。
以synplify pro 9.6.1来举例,如果在RTL代码中使用initail语句,工具会做出如下提示:
Initial statement will only initialize memories through the usage of $readmemh and $readmemb. Everything else is ignored
意思就是写了也白写。
在XST中,使用initial来赋初值,与直接写出逻辑复位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目的是为了省掉复位逻辑,那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往往会把时序电路变成含有latch的东西。
最后的建议就是,如果像我一样,自认为赶不上27楼的水平,就别让initial这个关键字出现在自己的rtl代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