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方法可以将热能转化为电能?

楼主(2009-12-27):
光能转电能
机械能转电能    都有直接的设备。。。。。。太阳能板  和 发电机

热能转化电能有几个步骤呢?

(不知道烧煤的热电厂是怎么工作的!)

-------------------------------------------
比如说 用我们家的煤炉、或者烧柴的灶 转成电能  需要怎么样的设备和方法呢?

网友:
蒸汽机+发电机

网友:
哈电有三大公司,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厂

网友:
买100万支热电偶,串并联起来……

网友:
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问题呢

网友A:
绝对没有前途,能源方面的问题还是别碰为好。
1,热机效率高0.1,累积数几乎是天文数字(太多的专家在烧钱,轮不到你)
2,如果有划时代的发明,第二天你基本没有命了。

网友:
核能转化成电能,当中也要经过热能的.

网友:
蒸汽----推动汽轮-----发电
呵呵
楼主想建热电厂??

网友B:
家用的炉子可以做成存储水的外壳,可以把多于的热收集起来,用于暖气!

空调的冷凝器可以做成水冷散热,把这些热量也存起来,用来洗澡。

这些都是节能的方法,不一定非要拿来发电,,

发电厂是烧开水,推动蒸汽轮机来发电的。

楼主:
如果我在一堆火或炉子上面 放  一个薄一点的玻璃水缸 再在水缸上放太阳能板

或者 放一石棉板 在石棉板上放太阳能板

或者直接放太阳能板(当然距离比较远,火焰接触不到)

这样得到的能量是不是比太阳光照射要高???

------------暂不考虑环保因素。

网友:
发明热电效应器件

网友:
把炉子直接烧到太阳的温度,然后放天阳能电池板!!!
问题解决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发明热电效应器件

早就有了,叫热电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我在一堆火或炉子上面 放  一个薄一点的玻璃水缸 再在水缸上放太阳能板
或者 放一石棉板 在石棉板上放太阳能板
或者直接放太阳能板(当然距离比较远,火焰接触不到)
这样得到的能量是不是比太阳光照射要高???
------------暂不考虑环保因素。

不错想法,家用发电机哦,优点静音,比太阳能优点:不用存贮,想用就用。

网友:
热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方法,可能只有利用热电偶或者类似设备的温差来产生了,其余的方法就是先转换为机械能,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火电厂目前广泛采用的就是烧煤产生高温高压蒸汽(500多度,100以上的大气压)冲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当两面有温差时,原来电源输入的两端会有电,也就是温差发电。电压低,电流还可以,书上说效率说是9%
按普通的输入电,输出温差,制冷效率是55%吧。

网友:
使用燃气轮机:直接由天然气燃烧推动燃气轮机再带发电机发电,对于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常用如印尼,不需要锅炉,启动快速。
磁流体发电:把燃气直接加热成易于电离的气体,使之在2000℃的高温下电离成导电的离子流,然后让其在磁场中高速流动时,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即由热能直接转换成电流,由于无需经过机械转换环节,所以称之为"直接发电",其燃料利用率得到显著提高,这种技术也称为"等离子体发电技术"。
温差电偶:50年代前苏联就利用两种不同金属结合点加热时产生的电动势,造出过煤油灯发电器,用来在农村等无电地区给直流电子管收音机供电。后来由于半导体的出现以及电网的普及,这玩意没有应用起来

网友E:
除了半导体致冷片可以直接实现 电-温差;温差-电的直接转换,别的好像都比较复杂,比如传统的热电偶好像就很难做成流过电流产生很大温差的东西,至于热机比如空调,好像那玩艺发不了电...

不过热转换成电除了用蒸汽机,还可以用斯特林发动机。有的时候会面临两个有温差的位置(物体)但没有水可以烧的境地,斯特林发动机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了,可是现实中好像根本看不到这个实验室中的发动机,真奇怪...

【9楼】
好像现实中的太阳能发电站也有用千万枚镜子把阳光集中到中心集热器,然后去烧锅炉推动蒸汽机发电的,为什么这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原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斯特林对气缸和活塞的要求比内燃机高,吸热排热机构搞起来也没内燃机方便,整体方案实现成本比内燃机高,所以基本没投入实用。
国外现在已经有太阳能斯特林发电系统,发电的同时可以将冷却水储存起来作为热水供应,聚焦镜是电脑自动追踪的,输出功率记得是2.5KW起。

网友:
本质上目前有
1、热机+发电机
2、Seeback 效应(例如热电偶)

还有其他原理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现在好像海军潜艇在用这个东西,可以让常规动力潜艇在水下呆十天半个月不冒头,瑞典有。

网友:
回复 网友G:

磁流体发电

网友:
现在燃料这么贵   楼主做的是 赔本买卖

网友(2013-05-14):
引用 网友B:
家用的炉子可以做成存储水的外壳,可以把多于的热收集起来,用于暖气!

空调的冷凝器可以做成水冷散热,把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83%AD%E8%83%BD
你好,我想问一下,大概要用多少热电偶完成这个产品呢?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利用热电偶将笔记本的散热转化为电能,供给一个小风扇给笔记本散热,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除了半导体致冷片可以直接实现 电-温差;温差-电的直接转换,别的好像都比较复杂,比如传统的热电偶好像就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83%AD%E8%83%BD
你好,我想问一下,大概要用多少热电偶完成这个产品呢?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利用热电偶将笔记本的散热转化为电能,供给一个小风扇给笔记本散热,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斯特林发动机这个东东主要在核潜艇上用的多,因为核反应堆和外面的海水,天然的大温差,不过斯特林发动机主要做推进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83%AD%E8%83%BD
你好,我想问一下,大概要用多少热电偶完成 ...

最终你会得分裂症,
        1.发电的时候你千方百计的想提高温度
        2.散热的时候却恰好相反
或者你得加个能升温的中间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没有前途,能源方面的问题还是别碰为好。
1,热机效率高0.1,累积数几乎是天文数字(太多的专家在烧钱 ...

非常赞同你的第二点。

网友J:
直接方法就是热电耦,火星车就是用的这个。
间接方法就热能用热机转化成机械能,再用发电机转化成电能。
高档点的看你有多热?5000开?那就光能转化为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终你会得分裂症,
        1.发电的时候你千方百计的想提高温度
        2.散热的时候却恰好相反

我有两点问题
1,我想用笔记本排风扇附近作为高温热源,低温端就用一杯盛满水的玻璃杯,这样的的温差应该能到40°左右吧,够了吗
2,是不是普通制冷片就可以直接反过来用成“热-电”转化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方法就是热电耦,火星车就是用的这个。
间接方法就热能用热机转化成机械能,再用发电机转化成电能。
高 ...

不知说热电偶产生电压较低,要用制冷片电压才比较高吗?

网友:
热电偶产生的电压很低啊,我用打火机加热很久电压才一点点,几乎没有,短路电流道是有几十mA的样子,你才40度的温度,基本等于没电。。。

网友:
目前热源都是通过推动蒸汽轮机发电的。

网友K:
目前自己能折腾稍微靠谱点的方法只有两个,一个是用热电堆,其实就是一堆热电偶串关联。
另一个就是制冷片了。

网友:
很有建设性,我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目前自己能折腾稍微靠谱点的方法只有两个,一个是用热电堆,其实就是一堆热电偶串关联。
另一个就是制冷片 ...

热电偶跟制冷片不是差不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