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更新中的实时报导: 解剖与改造台湾“光纤COMWEB”雕刻机 已经交货给 cdl35网友

楼主(2009-12-27):
在帖子: 我们购买了一部台湾“光纤”品牌的带摄像头的电子行业用雕刻机分析与解剖. 据说全新是30万 , 网友 cdl35 三万元购买了此机。 今天星期日, 我与 kaif_w 开始动手对此机进行解剖与改装。

解剖的结果是:此机的用料,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好很多。下面用图片解说:

网友:
改好了再上张图瞧瞧,呵呵。。。

网友:
看了看都是好东西啊~~    那些丝杠导轨也要不少钱吧

网友:
好!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看起来不错,研究的透彻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看都是好东西啊~~    那些丝杠导轨也要不少钱吧
光NSK的方形直线导轨就要一万多元。

MPI的滚珠丝杆据说是台湾品牌中最好的,比上银要贵。

丝杆连接器也是日本THK的。

另:日本的手轮的价格绝不会便宜,可能要2000元以上。目前的状态是很好的,清理一个可以达到全新效果。

这机器的铸件质量非常好。3万元绝对是超值价。

其实,小声的说:被我们拆掉的操作系统,才是最贵的部分 :) 可惜我们用不起来,拆下的部分会全部打包寄给已经购买了此机的网友cd35.

网友:
好像弱电部分都用变压器隔离了在进开关电源

网友:
主轴电机是东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轴电机是东方的?
本贴被 yuan16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12-27,21:16:35.

是的。是日本东方的。 主轴电机与主轴,价格绝不会便宜。搞不好这两样是过万元的。

网友:
图13 驱动开关、切削液开关、主轴开关   那都是连接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13 驱动开关、切削液开关、主轴开关   那都是连接的电容?

是的,应该是防抖与避免火花功能。

网友:
漂亮啊   饱眼福啊

网友:
工艺上感觉不如阿莫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艺上感觉不如阿莫的好
是的。与我们的工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事实上,我们看过国内一些近20万元的雕刻机,甚至是北京精雕的,工艺上也与我们的也有差距。 我们的工艺是压倒胜的赢出的。

网友:
很长见识。

网友:
松下变频器日本内密控手轮!!

网友:
要把这台JJ改造成什么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把这台JJ改造成什么样呢
之前的帖子有介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83367&bbs_page_no=1&bbs_id=9999

或者留意我们这个帖子的进度。

网友:
料子用得很足,3W值了.
不知到时整出来可否达到0.01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料子用得很足,3W值了.
不知到时整出来可否达到0.01的精度.
应该能做到以下的精度的:

定位精度: XYZ三轴 0.01mm / 300mm
重复精度: XYZ三轴 0.005mm
台面指标: 工作台平面度小于0.02mm (注: 我们目前3800元的雕刻机的指标是0.1mm)

网友:
Z80的控制板

网友:
好强,值得硬究和参考

网友:
用Z80做的,够老的.

网友:
Z80??? 我喜欢!!! 并非性能.引起了我在童年时代的回忆,拿着一个有数个数码管的叫Micro professor东西按键输入Hex code.
写个数十句的程式,花你三,四个小时.不要看低这,当时是高科技产品哦!!!有二,三十年了吗?

网友:
建议呀Mok不要大改了,电路板上还看见有窗口可洒太阳的eprom,实在是精品.
当时价要三十多万实在一点都不出奇.

网友:
脑袋砍掉,
留下碗大的疤;
大幕低垂,
遮住已死的英雄。

待尘埃落定,
铅华尽洗,
欢畅嘶吼的,
当是重生的精灵!

--------COMWEB雕刻机再生记

网友:
楼上的吟湿不错!

网友:
明明是革_命诗抄,就成了“淫湿”了。
唉,尼尼尼怎么对得住目前没有脑袋已经死去多时可是将来必定复活并且会好好的活的COMWEB英雄雕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个菜问题,请问阿莫,此东方主轴电机那么大,为何只有150W?而网上很多标称什么水冷电主轴的,小小一个,却号称有1KW?设计者为何不选用更大功率的电机?此东方主轴电机转速最高只有3300,为何不选用更高转速的电机?希望阿莫不吝赐教,小弟刚接触这方面,见笑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Z80做的,够老的.
这台机的确是有些年份,但不能因为它是使用z80就认为很好。现在有些工控板,仍是使用Z80的,一直没有改版。

回复 网友G:
建议呀Mok不要大改了,电路板上还看见有窗口可洒太阳的eprom,实在是精品.
当时价要三十多万实在一点都不出奇
问题是:这个操作系统几乎没有人懂得操作。我们是将操作系统换成电脑+维宏卡。

回复 网友B:
问个菜问题,请问阿莫,此东方主轴电机那么大,为何只有150W?而网上很多标称什么水冷电主轴的,小小一个,却号称有1KW?设计者为何不选用更大功率的电机?此东方主轴电机转速最高只有3300,为何不选用更高转速的电机?希望阿莫不吝赐教,小弟刚接触这方面,见笑了,谢谢
---------------------------------------------------------------
1. 这是一台专用机器,不是通用机器。所以,它的主轴是特殊用途的。
2. 220V,1.4A, 算起来是300W。如果在极限瞬时工作时,应该会更大。另:不排除目前网上的些标1KW的,其实是不足功率。
3. 我们改造完成后,会充分评估此主轴的性能。
4. 客户cdl35主要用于铝合金的雕刻。
5. 这台机的主轴马达+主轴价格不详, 很可能是比较高的价格的。所以,我们不会盲目将它换成目前看起来参数更好的。

楼主:
工作继续:

采购了接线端子,与接线柱。 准备重新对机器进行布线:

楼主:
总共花了330元,从淘宝上购买回来的。

淘宝上有两种货,均是280元。一种是我们购买的,应该是比较新款的,竟然是使用我讨厌的STC芯片(STC 89C51),估计是为了增加被破解的难度。 另一种是使用ATMEL 89C51的,叫大卡,体积会大一些。

所示的接口板,是另外花50元买回来的主轴变频器接口板。造工令人发指,芯片甚至光偶也被打磨。 我们研究了一会,猜想那块芯片应该是CD4051BE, 光偶使用普通的型号就行。 迟些我们测试好后, 会换成没有打磨的芯片,方便日后维修。

网友:
PCI 卡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H:
PCI 卡这么简单
这块维宏卡不简单。 它是市场上占有量最大的雕刻机运动控制卡。

网友:
請教一下,這 PCI 卡,也是用 Mach3 去控的嗎? 還是用別的軟件?

楼主:
回复 网友I:
請教一下,這 PCI 卡,也是用 Mach3 去控的嗎? 還是用別的軟件?
从软件定位上看,mach 软件只是业余的。维宏卡要使用维宏雕刻软件,它就比较专业。

市场上几万元的机器,基本上是使用维宏控制的。

我们的雕刻机,也可以直接连接维宏卡(需要一条转换电缆就行)。迟些我们有这个开源活动。

网友:
其实这块卡的心脏就是那片老掉牙的三路定时器82C54,它能产生精确的定时脉冲输出,不需要CPU实时干预也不会出现mach3那样不规则的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其实这块卡的心脏就是那片老掉牙的三路定时器82C54,它能产生精确的定时脉冲输出,不需要CPU实时干预也不会出现mach3那样不规则的脉冲。
用XPE,再加一块使用类似 82C54的芯片的接口卡,可以自行开发一套类似的软件,哈哈。。。

网友:
一口气看,过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印象中东方的减速马达很贵,东方别的类型马达不清楚,以前我们厂的一个输送带上的减速马达要三千多,大小跟阿莫图上的差不多大,不过用了几年都没坏,好东西,网上一些杂牌的太不靠谱,豆腐那么大都说1KW,还是名厂的严谨!

网友:
期待改造后的运行效果!急啊!

楼主:
今晚下班时,我看到 kaif_w 已经在布线了  :)  这机器我们只能利用零星的时间完成改装。我们的主力时间,得为目前的雕刻机生产服务。

网友:
还有个疑问:从上图好像都是峰记一个人在干活?参考(原文件名:36 kaif_w 开始拆走控制面板箱.jpg),怎么连个帮手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个疑问:从上图好像都是峰记一个人在干活?参考(原文件名:36 kaif_w 开始拆走控制面板箱.jpg),怎么连个帮手也没有?
我就是帮手啊。我帮忙拍摄:)

这东东根本不需要帮手,而且帮不上忙。以峰记的能力,这机器复杂十倍一个人也能应付(当然,如果很重的部件,就需要机械或其它人协助)。

另: 这机器改装的前提,是不会影响我们目前的雕刻机生产。所以,不会调用其它工作人员影响生产工作。

网友:
真想快点 拿到机器 呵呵

网友:
不知怎么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知怎么样了?
kaif_w 最近每天1小时左右,已经对此机进行了如下的改动,包括:

  1. 在下面的控制箱上部增加一个接线盒。
  2. 电脑加装维宏卡,并且将入到此雕刻机中。
  3. 在电脑上运行雕刻机软件,进行全机的测试。包括精度测试。

全机测试通过,并且精度达到要求后,就会喷汽车漆,并且进行连续测试运行。

网友:
好 啊,看来很快就要 发货了 啊 呵呵!!

楼主:
这台机器占用了我们的一个宝贵空间: 这个空间本来是为15万元的机型准备的。

所以,不将你的机器发出来,我们的15万元机型的球墨铸铁机架就无法组装。(虽然不影响透明测试架的组装)。

最急的是我,不是你 :)

楼主:
前线传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机器已经在维宏卡的驱动下运行起来了。我们测试工作台面的精度(用百分尺放到主轴上,拖工作台面), 惊喜的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台机器的整个行程(400mm * 600mm) ,竟然能保持在 0.02 mm 以内。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精度。因为这台机器的重量只是几百公斤,而且大部分重量是在机箱底座上。  它在这么多年后仍能保持这么高的精度,只有一个解释: 机器的铸件质量非常高,出厂时这台机器的精度也很高。

原以为工作台面的精度,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较复杂的修正与铲刮,看来这个步骤可以省了。

为保证原机的精度,我们决定不再拆解它的工作台面。 故工作台面内的一些锈迹我们只能表面清理一下。

网友:
这样 就更好了 哈哈!!估计很快就能进入 测试状态 啊

网友:
这个最后 能配几 个夹具 、压板 啥的吧?不知和 3800的 是否同?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最后 能配几 个夹具 、压板 啥的吧?不知和 3800的 是否同?
抱歉3800元的不适合这台机。3800元的比较小,买不到的,我们只能自行生产。

你这台机比较大的,机械市场有大量这种压板,种类很多,你可以看一下那些适合。

网友:
好的 好的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这上面的 有四个压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哈,这四块是原机的,当然会给你。

这东东随便市场上能找到的。

网友:
这边 市场 不景气 要啥没啥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边 市场 不景气 要啥没啥 呵呵
呵呵,迟些我与 kaif_w 沟通一下,看看有没需要帮你增加一些夹具。

网友:
多谢莫哥了!!

网友:
虽然对雕刻并不懂,但是看着实在过隐,赞....

网友:
小声问一下:怎么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小声问一下:怎么样了??
我已经连续三天通宵了。

请放心,我们会尽快的。

同样,你可以保留上面我提到的权利:任何时候你觉得不满意了,可以不需要理由随时提出取消订单,我们会承诺当天退回全部订金。

网友:
辛苦了!!好好 休息一下吧

楼主(2010-01-31):
今天我安排了15个员工周日加班人工审核论坛上的敏感帖子。因为磁力那边扬言要向“互联网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举报我们网站。

不过为了进度, kaif_w 仍安排改造这台机。上图:

网友:
好,我这边(学校) 人放假都回家 过年了,希望年后初十左右发过来吧。

网友:
(原文件名:04 kaif_w 正在打磨外壳部件,为准备喷汽车漆做准备.jpg) 这个图里的口字型 部件 用来装 电脑 显示屏吧?

网友:
呵呵 感觉 丰兄 啥也能干~~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我这边(学校) 人放假都回家 过年了,希望年后初十左右发过来吧。
到时看看进度。最好你将一些加工文件的G代码上传上来,我让 kaif_w 加工好后,再效果图与加工时间告诉你。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可以不要这台机器,我们会承诺当天将你已经付的1万元订金退回给你。

当然,如果你能亲自到东莞提货就更好,我们会免费提供你需要的任何培训。

楼主:
回复 网友K:
(原文件名:04 kaif_w 正在打磨外壳部件,为准备喷汽车漆做准备.jpg) 这个图里的口字型 部件 用来装 电脑 显示屏吧?
不是的。这是原机就有的部件。我们只是拆下来打磨后喷漆。

电脑主机与显示器,你到时找张桌子放在机器旁边就行了。给你配了一台 HP 865主板的电脑,配置好像是P4 2.8G, 40或80G硬盘我要查一下,内存肯定是1G的。 日本生产的,我们上次采购了20台用于雕刻机的演示与测试,成色均是比较好的。拿出一台给你了。 这台机已经跟维宏卡通电测试了半个月了。速度完全满足使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偷偷的问下ARMOK这个电脑能转让我一台吗?嘿嘿。。。

网友:
看了一下,机器内的配置的确都是好东西,物超所值,OM(东方)的马达很耐用的,只要不出现短路或者是过载运行的话,20年没有一点问题(我这里就有1980年生产的机器,现在还用得好好的)。那些铸造件就不会出问题的
NSK的直线导轨也很耐用的,使用时注意,轨道上面不要有异物,不然的话,会导致滑块损坏
滚珠轴承就看不到是什么品牌的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也是NSK的,根据设计经验和原则,每轴(X、Y、Z)要用3个轴承,支撑侧1个深沟球轴承,固定侧2个向心球轴承,也很耐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偷偷的问下ARMOK这个电脑能转让我一台吗?嘿嘿。。。
这种电脑我上次直接从第一手的批发商里挑的。从数百台挑出20台 :) 价格也低至500或600,我记得不清楚了。

超级稳定、质量也超级可靠。无论如何折腾,表现仍非常好 :)  带并口,运行 mach 连接雕刻机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反而IBM的台式机有时会有问题)。

不过现在二手电脑好像提价了。

你春节后过东莞,我带你去买。

楼主:
回复 网友N:
看了一下,机器内的配置的确都是好东西,物超所值,OM(东方)的马达很耐用的,只要不出现短路或者是过载运行的话,20年没有一点问题(我这里就有1980年生产的机器,现在还用得好好的)。那些铸造件就不会出问题的
NSK的直线导轨也很耐用的,使用时注意,轨道上面不要有异物,不然的话,会导致滑块损坏
滚珠轴承就看不到是什么品牌的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也是NSK的,根据设计经验和原则,每轴(X、Y、Z)要用3个轴承,支撑侧1个深沟球轴承,固定侧2个向心球轴承,也很耐用的
这台机我们进行精度测量、改装成维宏卡、配上电脑、翻新外部金属件(汽车漆), 最终价格是3万元。

kaif_w 在改造这台机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唉,这么好的东西,真舍不得卖掉”。

这台机本来是我们购买改造后做测试,并且做一些特定的加工,由于我们已经开始生产15万元的CNC雕铣机,所以,这台机就显得多余了。于是将它卖掉,省得占用我们的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种电脑我上次直接从第一手的批发商里挑的。从数百台挑出20台 :) 价格也低至500或600,我记得不清楚了。
超级稳定、质量也超级可靠。无论如何折腾,表现仍非常好 :)  带并口,运行 mach 连接雕刻机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反而IBM的台式机有时会有问题)。
不过现在二手电脑好像提价了。
你春节后过东莞,我带你去买。

那就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回家了,手头没有G代码,你看看 要不雕个硬铝合金的 小壁虎 吧,发货的时候带两把刀给我吧,谢谢 啦!!

网友:
莫哥 怎么样了 ? 完事的话 我就 把余款打过去?

楼主:
受许意义事件影响,此机的交货期会稍受影响。我们得集中所有的精力将我们的第一款、第二款的机型完成,以击破许意义的阴谋。

你可以随时电话向 kaif_w 查询: 13600****(后记:本号码已经失效,如有售后服务可联系邮购部.

许意义事件可在这里查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72029&bbs_page_no=1&bbs_id=3041

如果你不满意这种处理方法,我们也深感抱歉。 可以先将你的1万元订金退回给你。等我们完成后再联系你。

网友:
哦,可以 没问题 ,给个大概的 时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哦,可以 没问题 ,给个大概的 时间吧
你直接联系 kaif_w 吧。

应该不会迟很多。只是会稍推迟而已。

网友:
我也想帮厂里来一台。可以吗?要先打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也想帮厂里来一台。可以吗?要先打款吗?
抱歉只有一台。

网友:
越看越超值啊,口水.....

楼主:
回复 网友P:
越看越超值啊,口水.....
是的。如果是适合使用的话,就算是两倍6万元,仍属于超值的。它的部件质量很高。

我们改造后,会将它变成一台目前流行操作方式的机器,并且以后的维修与维护成本很低。(原机太复杂并且专用,维修成本很高,并且很少人懂得操作)。

网友:
没有了啊。太失望了啊。。。。。。!!!!

网友:
好,我不着急 ,慢慢 等,我还订了两部 第一款的 雕刻机,可以把 他们一起发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我不着急 ,慢慢 等,我还订了两部 第一款的 雕刻机,可以把 他们一起发过来
呵呵,我们仍会按正常进度进行的。发货前会电话通知你。

网友(2010-03-02):
看来是要发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的。很快应该能发货。这东东拖着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会想方设法将这机器尽快发货。

由于客户cdl35 在东北, 现在有点头疼如何运输。 已经约了佳吉快递的人上门打价。

我们电话中描述,佳吉的报价是每立方300元。 我们评估后,打好包装应该是2*2*1.5 = 6立方。 再加入配件箱等, 总运输费+包装费应该在3500元左右。这台机器另外配的电脑 + 维宏卡 及其它配件约1500元。 即总共是5000元。

这台机我们本来不打算赚钱的,只是买回来拆开研究一下。进货价是28000元 + 1000元送货费。 当初以为是2000元可以全部搞定其它,所以,我们报价是31000元。 现在的评估应该是34000元我们才不亏本。

不过既然已经说好价格,亏本也要执行了 :)

楼主:
刚才电话通知了 cdl35, 我希望能在一个星期内发货。

网友:
呵呵,不错,不知“风琴板”装上了吗?看不到。
另 莫哥的 语速过快 ,我的耳朵跟不上,呵呵

网友:
看明白了,这是 刚喷过漆 因此 把不需要 喷漆的 包上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不错,不知“风琴板”装上了吗?看不到。
另 莫哥的 语速过快 ,我的耳朵跟不上,呵呵
“风琴板”拆掉报纸后就会装上。

全机装好后,就会通电加工一个零件。

网友:
莫哥 我让我弟弟 把 余款 汇过去了(通过工商银行),请查收

网友:
要是当时在邮购部上架看到的话,没准我也买了。。。。阿莫以后会不会设计生产类似这种的机器,小型些的,1~2万元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莫哥 我让我弟弟 把 余款 汇过去了(通过工商银行),请查收
晕,这么快?我让财务查帐号告诉你。

今天安装风琴板时,发现一个小问题,厂家帮我们订做的有一块尺寸搞错了。下午拿去重做,可能会耽误2天左右。不过这个时间正好制作包装箱。 到时我们会让汽车货运公司运货上门。

楼主:
刚才财务给我电话,你汇到工商行的2.1万元已经收到。 连同之前汇的1万元, 总共收到你3.1万元。

到时会将订单与收据一同放在货运里寄给你。

网友:
哈哈...顶一下!这个是加上你们自己的控制箱吗?

网友:
来看看 怎么样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K:
来看看 怎么样了,呵呵
呵呵,一直都在工作中。kaif_w 每天至少会有1小时用在这台机器上。

网友:
拍摄效果真好,呵呵

网友:
如果差不多 就发过来吧 ,小来小去的我也能弄,省的占用你们过多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K:
如果差不多 就发过来吧 ,小来小去的我也能弄,省的占用你们过多时间
是差不多的了。其实如果当初你不用任何的改动与翻新就更好 :)

本来上星期日可以结束的,但 kaif_w 的LP要住院,他没有按原计划进行。

如果你真的很急,我们就可以打包发货。

(油漆已经全部处理好,风琴板也全部换成新的, 急停开关,电源开关等做了一个小盒子固定在机体上)。

网友:
还差啥呢?联动 过没有?

网友:
才3.1万?!
天啊……
楼上的兄弟捡到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还差啥呢?联动 过没有?
我们一步一步做的。你如果现在着急,我们明天发货给你。有问题你自行解决。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所有测试均是通过的。 无论机械、电脑系统、驱动系统。

如果你有信心,我们可发货给你。如果没有信心能自行完成,就等我们搞完吧。

仍是哪句:发货前你均可以取消订单,我们会承诺当天将货款全部退回给你。

这台机器不能占用我们太多的工作时间。我们会向超过500个已经下了订单的网友负责。

另:你可以直接打 kaif_w 的电话,了解一下。如果沟通后你认为已经有把握自己完成余下的部分,通知我们包装发货就行。

网友:
刚给峰哥(kaif_w )打过电话,说安装已经完事,就差铣个样品了。再次感谢阿莫和峰哥!!辛苦了!!

网友:
这东西好,口水中

楼主:
回复 网友K:
刚给峰哥(kaif_w )打过电话,说安装已经完事,就差铣个样品了。再次感谢阿莫和峰哥!!辛苦了!!
是的,只是差后面的一些功夫。我们一直有进行的。

如果你认为后面的工作你有搞定的话,就不必等我们了,我让峰记打包了。 汽车运输公司我们也已经联系好。

网友:
如果 说安装已经完事 就差铣个样品 的话,就可以 邮寄过来了,(最好每个轴,都按照行程动一下),谢谢!!

网友:
等待 包装 发货

楼主:
回复 网友K:
等待 包装 发货
你与 kaif_w 沟通得怎么样?

由于许意义事件影响,我让他尽快完成我们手上的雕刻机工作。某些测试需要 kaif_w 闲下来才行。(目前 kaif_w 手上有一个很急的事情,它会影响整个雕刻机项目的交货进度,所以,暂时在一个星期内可能无法做其它事情)。

如果你已经与 kaif_w 沟通好,并且不介意后面的测试,可以安排立即打包发货。应该明天能将货发出。

楼主:
包装材料已经买好。 今晚包装。争取明天将机器发出。

网友:
好,终于盼回来了,狂喜中!!

楼主:
已经最后测试了。并且雕刻机了一只壁虎。

该机的主轴速度我们测试可以达到2万转的。并且能持续工作。 最快估计可以达到5米/分钟甚至更快。 下面我们用1.5米/分,用了约50分钟雕刻出壁虎的浮雕。

注:我们只是使用粗刀,如果再换细刀修整一次,可以达到很高的表面质量。 这个留给客户试了。

从下面的图片,可以看出该机的质量非常高。

该机已经打好包装。以下是我3点出门前拍摄的。货运公司的货车一会就能到达,我们已经付了送货到你家的服务,并且购买了保险。所有的拆下来的部件已经放到下面的控制箱里,电脑与显示器也放进去了,到时你拆开就能使用。原机拆下的控制箱、手轮等全部都放在包装内。 除了拆下来的一块原来伸出来放控制箱的铁架。这个铁架相信对你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由于它比较重,放在包装内我们担心会破坏其它部件。

如果这个铁架你仍需要,我们可以再单独发给你。 不过我的评估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建议你不要它算了。

还有一段录像,展示这台机的运行速度的。 我晚点再上传吧。

另: 这台机我们的最终评估价值是7-8万元,甚至可能更高,毕竟是原装台湾机。 你用3万元购买到,真的恭喜你了 :)

     我们迟些还会有类似的机器, 感兴趣的网友就要快点动手了。 我们的机器肯定是会非常超值的 :)

网友:
~~~木条会不会 ~~细了点~~~  我买的 UPS都是使 100*60 的作外边的~~~ 折完机 刚好给我们在工地现场 烧火~~~

楼主:
回复 网友R:
~~~木条会不会 ~~细了点~~~  我买的 UPS都是使 100*60 的作外边的~~~ 折完机 刚好给我们在工地现场 烧火~~~
这些木条只是一个框架。

图片中你可以看到底部的木架是专业机器上拆的,不是我们钉的。

另外: 机器运到货运公司后,我们还要另外支付600元,由货运公司加固四周及顶部。以满足长途运输的要求。顶部能承重200KG。

网友:
太好了,非常满意,一周就能到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太好了,非常满意,一周就能到了吧?

工作人员应该已经告诉了你货运公司名称与单号。

由于你那里路途很远,听情况中间要做周转的。时间上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到时你可以打物流的电话咨询。 如果不用周转,应该3-4天能到达的。

另:这台机器据他们说是1吨多。 比我们原来估计的7、800公斤还要重。 不过我们没有具体称过。

网友:
出嫁了啊,还是努力赚钱等下一个“好女”吧!

楼主:
货运公司已经通知我们,重新打好了包装(算起来整个包装已经超过1000元了), 货已经发出。

请 cdl35 注意查收。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恭喜cdl35修成正果

楼主:
回复 网友S:
恭喜cdl35修成正果
cdl35 收到机器后,在通电前,最好先给 kaif_w 电话交流一下。 1360266008.

网友:
好的,据说一周能到 的,还有三四天

楼主:
哈,收到后,你评估一下包装是否过关?

我们多付了600元给货运公司重新打包的。 如果包装质量不好,我要向货运公司投诉了。(是他们拉回去再打包的,我们没有看到)。

我让kaif_w 买了一套装夹工具送给你的。 如果仍有其它的需要,请告诉我,我会尽量帮你解决。

网友:
好的,不知是否给了几个雕刻刀,拿到后就可以过过瘾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的,不知是否给了几个雕刻刀,拿到后就可以过过瘾了,呵呵
机器上已经装有一把刀具,就是图片中雕刻壁虎的那一把。壁虎的雕刻作品我们没有取下来,仍装在机器上。 测试文件也在电脑上,你可以换上铝或其它材料试雕刻这条壁虎。当然,你也可以换一把更小的刀具,将壁虎的细节也雕刻出来。

其它需要的刀具自行到机械市场或淘宝上解决即可。标准型号,很好找的。

不用急于装上刀具,熟悉一下机器试运行与软件操作。 通电前最好电话与 kaif_w 交流一下。

网友(2010-04-01):
好,收到后 先“空跑”几圈练练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收到后 先“空跑”几圈练练
当然,如果收到机器,拆开包装后觉得不满意,建议你立即打包后退回给我们。

收到机器后,我会承诺当天将货款退回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好,收到后 先“空跑”几圈练练
当然,如果收到机器,拆开包装后觉得不满意,建议你立即打包后退回给我们。
收到机器后,我会承诺当天将货款退回给你。

退给我好了,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S:
退给我好了,嘿嘿
已经有人出价6万等着退机了。

该网友甚至建议我们随便找个理由取消 cdl35 的订单,直接私下6万元给他。而且该客户就在东莞,他可上门提货。

呵呵,我也提议了几次 cdl35 如果等不及可以取消订单。但 cdl35 没有任何取消订单的想法, 我只能表示尊重了。(不过要澄清一点:我们不是故意拖进度,cdl35 收到机器后,就能知道工作量是挺大的。)

我们也想多赚点钱,不过我们坚持应该是以正人君子的手段赚钱。使用下流手段赚到的钱,不会长远的,因为人已经变质,不会再脚踏实地的做事。

另外,也给我手下的员工造成一个极坏的影响: 老板只是一个为了钱可以背信弃义的人。这个损失是远不止3万元的。

网友:
呵呵,庆幸自己 下手比较 快

网友:
机器发走了么?不知道这种结构的机器刚性怎样。弄个百分表固定在大拖板上,表针打在主轴螺母处,一个人沿Y方向用力推主轴,不知道有多少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T:
机器发走了么?不知道这种结构的机器刚性怎样。弄个百分表固定在大拖板上,表针打在主轴螺母处,一个人沿Y方向用力推主轴,不知道有多少变形?
这台机器 cdl35 早就收到了。并且与 kaif_w 电话沟通过,对机器的质量与性能表示满意。

这台机的性能应该是比较强悍的。不是普通的国产机能相比。

网友:
偶围观一下,顺便弱弱的问一句:买雕刻机 生产PCB ?

网友:
回复 网友K:
呵呵,庆幸自己 下手比较 快

玩的如何了?没有动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U:
回复 网友K:
呵呵,庆幸自己 下手比较 快
玩的如何了?没有动静了

同样关注

网友:
现在 用来 下料,感觉满意,就是加载 切削液时 有点漏水,现在 干切的时候多,不经常网,大家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K:
现在 用来 下料,感觉满意,就是加载 切削液时 有点漏水,现在 干切的时候多,不经常网,大家见谅
切削液时 有点漏水 ---- 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

原来的防水胶已经老化。我让  kaif_w 重新打一次。 打完后,你催着发货, 所以,没有做防水测试。

解决方法非常简单: 找到漏水的地方,补上一点胶就行。

网友:
这种二手的宝贝要去哪里找?广州附近有二手整机的市场么?

网友(2010-07-13):
我想說cdl35您真的撿到寶了。
告訴您3萬RMB在台灣一台30cm*30cm的彫刻機都不夠死!
這一台整理好了矇著眼睛賣都是兩倍的價格以上。
您要辦宴席請客慶祝了!

PS.這一台原本的攝影機應該是光學定位用的,個人覺得不算是落伍的機台。(當然前提是要會用啦!)

楼主:
回复 网友V:
我想說cdl35您真的撿到寶了。
告訴您3萬rmb在台灣一台30cm*30cm的彫刻機都不夠死!
這一台整理好了矇著眼睛賣都是兩倍的價格以上。
您要辦宴席請客慶祝了!
ps.這一台原本的攝影機應該是光學定位用的,個人覺得不算是落伍的機台。(當然前提是要會用啦!)
是的,这台机的确是很超值的。

原机的控制系统过于复杂,并且我们这里根本找不到人懂操作。所以,就索性将它拆下来了。(也寄给客户了)。

网友(2010-12-25):
回复 网友S:
退给我好了,嘿嘿
已经有人出价6万等着退机了。

该网友甚至建议我们随便找个理由取消 cdl35 的订单,直接私下6万元给他。而且该客户就在东莞,他可上门提货。

呵呵,我也提议了几次 cdl35 如果等不及可以取消订单。但 cdl35 没有任何取消订单的想法, 我只能表示尊重了。(不过要澄清一点:我们不是故意拖进度,cdl35 收到机器后,就能知道工作量是挺大的。)

我们也想多赚点钱,不过我们坚持应该是以正人君子的手段赚钱。使用下流手段赚到的钱,不会长远的,因为人已经变质,不会再脚踏实地的做事。

另外,也给我手下的员工造成一个极坏的影响: 老板只是一个为了钱可以背信弃义的人。这个损失是远不止3万元的。

有原则

网友:
恭喜cd135了,真是羡慕得流口水啊,只可惜我们这地方,想找个精度好点的机械加工厂都不知道到哪儿找。我提个建议你看行不行,如果你的工作能有点空闲的话,能不能替我们这些还在手工diy的同好,有偿加工些材料呢?可以考虑在淘宝上开个机械精加工的店,也方便我们去采购,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行性。

网友:
该机器 我们用着非常好用 非常超值,给我们干了不少活,精度很高,只是速度稍慢
另:apollo_88 如果有 不是太复杂的 的东西 我可以帮你免费加工 如有要求 可以联系我

网友:
想弄个高功率的主轴 ,好的太贵了,不知有没有内行人 给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该机器 我们用着非常好用 非常超值,给我们干了不少活,精度很高,只是速度稍慢
另:apollo_88 如果有 不是太复杂的 的东西 我可以帮你免费加工 如有要求 可以联系我
这台机器的速度其实不算慢的。你跟其它机器比较一下就知道。当然,它的主轴速度不高,但很有力,要将它用于适合的地方。

这台机的精度的确很高, 闲置了这么多年,我们精度测试时仍能合格,真的不得不佩服。

另:“阿莫”这个品牌不是吹出来的,我们敢卖出去的机器,质量不会差 :)

网友:
这个机器 能买到 多谢阿莫 了,里面的零件 品质很高,我们用于切割金属 显得 主轴功率不够 如果用来 加工非金属 或者 雕刻 还是非常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B:
主轴电机是东方的?
本贴被 yuan16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12-27,21:16:35.

是的。是日本东方的。 主轴电机与主轴,价格绝不会便宜。搞不好这两样是过万元的。

引用图片</ce......

主轴不了解,这个电机是很普通的东方交流机,日企里随处可见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工艺上感觉不如阿莫的好
是的。与我们的工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事实上,我们看过国内一些近20万元的雕刻机,甚至是北京精雕的,工艺上也与我们的也有差距。 我们的工艺是压倒胜的赢出的。

哎~~~~~~!!!瓜不要这样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工艺上感觉不如阿莫的好
是的。与我们的工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事实上,我们看过国内一些近20万元的雕刻机,甚至是北京精雕的,工艺上也与我们的也有差距。 我们的工艺是压倒胜的赢出的。
哎~~~~~~!!!瓜不要这样卖啊
呵,我们是卖雕刻机的,不是卖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不仅有电容还有一电阻呢。

网友:
引用图片【2楼】armok 阿莫

那个绿色的块上有线吗?
我看着很像日本的某传感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X:
那个绿色的块上有线吗?
我看着很像日本的某传感谢器。
抱歉机器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无法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X:
那个绿色的块上有线吗?
我看着很像日本的某传感谢器。
抱歉机器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无法看到。

有线,一般是三条,24v和一条信号,我这里都是黑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工艺上感觉不如阿莫的好
是的。与我们的工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事实上,我们看过国内一些近20万元的雕刻机,甚至是北京精雕的,工艺上也与我们的也有差距。 我们的工艺是压倒胜的赢出的。
哎~~~~~~!!!瓜不要这样卖啊
----------------------------------------------------------------------- ......

哈哈!老莫卖雕刻机,自己吹牛(省略一字节)。

玩笑了,阿莫的机的确在我见过民用产品中是出类拔萃的

网友:
基本上是一个拼装的产品

网友(2011-06-21):
好家伙给人家搞走了!!

网友:
DIY好参照啊,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