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BLDC可靠起动?

楼主(2009-12-27):
小弟目前正在DIY无刷电调,各项功能都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就是无位置传感器的BLDC的可靠起动。我目前所用的方法是任意两相通电,然后检测断开相的反电动势,不经过定位、开环加速就直接进入反电动势法闭环控制。目前的问题是起动时偶尔会出现堵转或反转,这是因为转子静止时没有反电动势,所以很难确定转子的初始位置,若第一次通电的两相所形成的定子磁场方向恰好与转子磁场方向重合或成180度,就会造成起动失败。虽然我已经知道失败的原因,但是试了很多种方法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请教各位大虾,各位是用什么方式来起动无位置传感器BLDC的?

网友:
我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程序完全由自己编写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速度不能太低.这点商业控制器要好多了.
如果可以,我们就在这里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完全自己写的程序,甚至芯片也不是一般用的MEGA8,而是手边一颗比较冷门的芯片,它片内集成三个通道的PWM,6路互补输出,8个通道的10位ADC,还有OP和比较器等等,价格比也MEGA8便宜。

对于无霍尔BLDC起动的标准做法一般是定位--开环加速--切换到闭环。但是我一直不太想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起动不够平稳和快速,而且似乎也不能避免反转。我观察过一个商业电调的三相端电压波形,发现它就没有经过定位和开环加速的环节,而是直接进入闭环的,因为它起动阶段的几个周期的长度是随机的。如果有定位和开环加速,起动阶段的几个周期长度应该是固定不变的。而且该电调起动非常平稳和可靠,所以我也一直想做出这种效果来。

但是我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是容易反转,主要是由于转子静止时的初始位置不好确定。在一些资料中看到过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所谓的变感检测法,但是这种方法需要能够检测电流,而一般电调的面积很小,很难有空间放置电流采样电阻,我现在的电调板上也没有,所以只能另想它法。也试过强制定位、强制换向等方法,都不能彻底解决反转的问题。

至于兄台所说的速度不能太低的问题,看来兄台也是在PWM ON期间对反电动势采样?理论上说,在PWM OFF期间采样可以解决转速不能太低的问题,但我还没试过,因为我觉得要那么低的速度好象也没什么用?

网友:
我现在随时可以对比性能的电调是这个:http://www.hobbywing.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454
启动线性非常好.

我用的芯片是mega88,内部资源和mega8基本一样,只是多了一个我正好没有用的引脚中断.只是手有这个芯片,就用上了.

很多应用手册上这都这样写的:定位--开环加速--切换到闭环.这个我个人觉得这是比较老的资料了,比较新的经验都没有写出来公开. 这上面提到的这个商业控制器,如果手拧住电机轴,加油门会阻转,这时电调会重复启动,直到正常运行. 这个重复过程中间,正如楼主说的没有转子定位过程.    我自己在程序中,去掉定位与加上区别不大.
     我示波器正在维修中间(买的一台二手TDS420,发过去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没有信.急啊),现在调试软件只能靠感觉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3楼可否点拨一下 您对可靠启动的高见 。。。静待佳音

网友:
关于启动的问题,从半年前我的无刷电机第一次可以转动开始就在考虑,一直到现在,我的新方案电调调试完毕,也有了一些感想.
首先,根据负载的不同,启动肯定是会有区别的,传统的开环步进启动只适用于固定负载,在调试好启动参数之后才能很好的运行,但是当负载变重,惯性变大,启动时转子旋转会滞后,直接后果就是启动电流过大或者启动失败,卡转,反转.但是采用小功率启动(低PWM)又有可能很难进入步进锁定状态,所以如果想摆脱传统的开环步进启动,以及根据不同的负载频繁的调试启动参数等等的麻烦,就必须有一种与负载无关的启动策略.
我试验过很多启动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只要程序写的比较稳定,采用大功率启动(高PWM)根本就不需要启动算法,直接就可以自动锁入闭环,而且很快,即使是较重负载也可以成功(比如带盘片负载的硬盘电机),但是有前提条件,第一,程序中必须有强制换相策略,也就是一段时间没有检测到反电势过零就强制换相(强制换相闸门时间跟负载有一定关系,但是没有步进参数那么难以调试)第二,很重要的一点,程序中必须对换相时间有一个积分环节,因为起始位置是未知的,每一次错误的换相都会影响换相电角度的计算,因此必须有一个积分环节对这个时间进行一个滤波,让它没有那么大的跳变,以至于误差更大.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启动虽然很稳定,没有反转,但是过于迅速,在启动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内电流很大,对浆,对电路,对电机都不好
所以我在我的新的电调方案中采用了一种低PWM(大约1V即可,即10%左右的PWM)启动策略,这种方法类似于闭环状态,所以拥有很平滑的启动.
过些天我会发表关于我电调方案的贴,到时候再详述

网友:
关于一楼所说的关于速度不能过低的问题,确实如2楼兄台所说,是PWM采样点的问题,在低速时(低PWM),PWM的高电平时间太短,场管驱动的上升沿和过冲会将本可以检测到的反电势淹没,因此在低速时应该采用PWM OFF态检测反电势,但是应该在PWM OFF态的终点检测,因为从ON态到OFF态的跳变后,线圈会进入续流状态,中心点会被场管的体二极管箝位于电源轨(取决于上管PWM还是下管PWM),随着时间的推移,反电势才能逐渐上浮

网友:
我现在的马达空载2W多转,现在最低能做到9000多转,想把速度搞到2000多转比较好.
大家觉得无感控制能否达到要求?
正在想办法中,有进展了一定贴出来.
LS朋友的方案在我的几个方案之中,我会一一测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觉得无感马达没有100%可靠启动.不管如何做都会有不成功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是,及时检测到未启动成功.让马达再启动一次.不然出现卡死的时候就是烧电机或者是烧功率管之时.
这个问题我还在解决之中.

网友:
myfriendaya所说的低速运行是可能的,在我的方案中,采用PWM OFF态检测,我采用10% PWM启动之后还可以进一步降低PWM,我在带浆电机和硬盘电机都有做过实验,不过具体转速是多少不记得了,下次留意.
如果还想要超低速运行,需要考虑体二极管问题,根据计算可以知道在PWM OFF态检测,悬浮相反电势会包含有一部分体二极管压降,这会造成过零点不准确,或者错误.
第一个解决方案是采用同步整流,改变PWM OFF态的续流通道,避免体二极管压降
第二个解决方案是采用硬件放大,用加法电路去除体二极管压降并放大

不过也有简单的慢速运行方法,不过已经不能使用传统的反电势过零检测触发计算换相时间换相了,而要采用一种状态检测法,即检测三相反电势当前处于六步中的哪一部,然后通电,并且这个检测必须在电机自由运行态,因此必须在一段PWM后插入OFF态(此OFF并非PWM OFF)来检测
本人的启动策略即采用的此种方法,可以将通电顺序很好的锁定在反电势上,不过会超前或者滞后反电势30度电角度,所以并不能高效率的运行

网友:
还想问下myfriendaya所用是几极电机?居然有2W如此高的转速

网友:
我的电机是2极内转子电机.
回复 网友C:

网友:
我的电机,空载 100%PWM 26000RPM
               10%PWM 9000RPM,PWM再低就抖了,加大油门仍可正常工作.
发现空载调速非常不线性,上面可以看出.

网友:
今天有空,测了一下最低速,在硬盘电机不带载的情况下可以到 210 RPM
可以清楚的看见它在那慢悠悠的转.......

超低速波形(4%PWM)

60%PWM

100%PWM

网友(2010-01-31):
顶上去等大侠回应!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困难,不知道他们让电机发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帮助确定转子的位置.

网友:
LS说的,我也分析过.
有一些品牌的控制器,在让电机发声的同时.让电机转子移动到一个固定的初始位置.
也有一些品牌的,只会叫不会让电机转子移动.也能实现可靠启动.我猜测是不是在让电机叫时检测到了转子的位置.(这种方法是否存在我没有得到证实)

网友:
检测转子位置的确会让电机发声,我以前采用过这种方法
不过现在我采用了不检测转子位置的启动策略,同样会发声.........囧

网友:
现在连国内的商用电调基本都是高频PWM直接启动,没有声音了。

网友:
我的启动声音并不是因为PWM发出的,而是因为检测转子位置
检测转子位置是给六步分别通电,检测消磁时间,这个时候转子没有移动,通电频率(此非PWM频率)在人耳范围内,所以有了声音

网友:
帮我看一下电容需要不? (原文件名:反电动势检测电路.jpg)

电路图的电阻参数是真实的,三个电容不真实.工作的电压是24V.

那三个电容目前是加了,现不记得用的多少参数了.在100nF的上下.
还有不明白PWM_ON/OFF检测反电动势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没有采用这个策略也能运行.但兼容性不太好.而且低速性能不稳定.

楼上两位无刷控制器高手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你得先说明你的BEMF检测策略,
是同步PWM检测(也就是在每个PWM周期内检测比较器输出,并判断是否有边沿(上升或者下降)出现)
还是异步检测(也就是如你图中所示,需要用电容进行滤波,滤除PWM,只留下BEMF,这样就可以直接用比较器输出边沿中断触发换相)

同步PWM检测的优点是BEMF没有相移,缺点是检测准确度和PWM频率以及电机转速有关,当PWM越高,一个电周期的检测次数就越多,精确度就越高,并且单片机运行十分繁忙,要和PWM同步中断检测比较器输出
异步检测的优点是,单片机不繁忙,只需要等待比较器输出边沿中断,缺点是随着电机速度的不同,以及低通网络的特性,BEMF有相移,造成检测不准确

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
我原来采用的是你说的"异步检测"..确实有你说的,缺点. 但是这觉得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低速性能太差.

想问一下,你上面发的几个图片是采用的什么方式检测的BEMF?我大概算一了下,你上面的发的图片里,调速已经做到了10:1.

我现在想要把低速性能做好,建议采用什么方式? 我现在正在偿试你说的"同步检测"

网友:
我是用的同步PWM检测,在高速时采用PWM ON检测,低速时用PWM OFF检测

网友:
那同步检测是不是要把那三个电容去掉?  串在马达三根线之间的阻尼用的电阻电容要去掉吗(我发的图里没有画出来.)?

你的方法我这几天仔细试一下

网友:
分压电阻还是要的,电容不要

网友(2011-01-31):
说实在话,同步检测的方式,用最传统的定位—开环强制换相—闭环换相,PWM_ON可以达到很高的启动成功率。这么说吧,我这个思路做的控制器,在实验室就没有启动不成功的时候,厂家使用了很久也没有出现过问题。额定转速在6000转左右,最低在1000转左右能稳定跑。

网友:
如果 负载很重,接近堵转。检测转子的位置很麻烦。

网友(2011-04-18):
我也是采用异步反电动势检测方案,高速时效果很好,低速时转速波动比较大。

网友D(2011-05-20):
关于异步反电动势检测方案,不知大家检测电路带来相位延时有多大?是否在30度之内?
我控制的电机是48V/350W,23极,采用AD采集三路端电压端判断反电电势过零点,电压检测电路参数:分压电阻100K,和9.1K,滤波电容0.33uf.
在30rpm时,电路延时11.3度;88rpm,延时30度;500rpm,延时为74度。
如果延时超过30度,相位延迟软件补偿起来很麻烦.在电机转速范围内电路延时角度这么大,大家有什么方法对延时进行补偿?

网友:
我看无感BLDC要做到有感BLDC的启动能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之前做电动车控制器的时候也做过几版无感的,在现有成本控制和处理器能力之下要做到有感控制器的低速重载启动性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预测延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速度越低预测值偏差就越大)
如果能换更好的处理器,应用更强大的检波过滤算法当然能缩小启动和低速重载性能差距但是那样的话控制器成本差别就大于电机上3个霍尔的总和了,而且电动车低速重载的情况比较普遍,无感控制器实际比有感控制器更容易损坏,这也是广大一线车厂不愿意用无感控制器的原因。

当然成本控制不是很敏感的航模电调领域就不同了,航模没有电动车那么恶劣的工况,又需要电机做得更轻巧,这样用无感电调是正确的选择。处理器建议上高速的ARM,采样越多越好,精度越高越好,软件滤波甚至DSP滤波,做到有感BLDC性能还是很有希望的。

个人意见而已。

网友:
我目前是用的异步检测反电势,也遇到楼上说的低速不稳的情况。请lijieamd解释一下,同步检测的时候如何判断pwm的on和off?

网友(2011-06-22):
感觉无刷直流电机和鼠笼交流电机的启动有类似之初,鼠笼交流电机的启动是定频高速启动,可以带载启动,但是启动电流很大
在启动之前鼠笼转子没有磁场,但是一旦加电,磁场就出现了和无刷直流就相似的,不同的是鼠笼需要异步,无刷直流是同步
鼠笼在负载变化时通过不同的异步改变磁场和电流,形成新的平衡,无刷直流需要感应转子位置来调节电流以保证速度以达到新的平衡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按照要求转速高速启动呢,不过启动电流大很多需要器件有足够裕量 启动过程怎么实现闭环还没有思路

班门弄斧了

网友:
这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贴子,mark一下!

网友E:
无传感器BLDC要达到更好的启动效果需要更强更快的滤波算法,如卡尔曼滤波,但高速高精度的卡尔曼滤波是普通单片机实现不了的。我之前做相关研究时看了几个国外的成功无传感BLDC产品,效果最好的是用FPGA做处理器的,稍差一点的也用的是DSP,FPGA和DSP的成本远大于三个霍尔了,所以这种控制器只在于极其恶劣工况下使用,比如汽车共轨直喷发动机高压油泵、主水泵、火箭燃料泵、方向舵机等。

网友:
同意【38楼】 vivalite,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航模电调都要使用ATMEGA8或C8051这些高速单片机的原因了,我前几天还刚买了几片C8051F360,号称100MIPS,还没有试,深圳就这点好,买元件方便,以前在武汉,啥鸟毛都找不到.况且国外的一款航模电调就是用的DSP做控制,以前很想用TI的PICOLO芯片,不过不是很好买,就放弃了,我看到有些车用马达专用控制芯片里数学_运算是使用的32BIT,而一般控制使用16BIT.如果可以我是很想使用FPGA的,为此还买了个周立功的ACTEL的198块的FPGA开发板,还没怎么用,感觉好麻烦,引脚好多,可是好象没看到有少引脚数的FPAG片子,希望有FPGA这方面的高手介绍介绍.

网友:
AVR一类的芯片虽说已经算快的但用在重负载尤其是动态重负载环境下运算能力是不够的,这点已经可以从很多无霍尔电动车控制器上看出来,要不启动肉要不就容易坏。

FPGA速度最快但程序编写复杂,DSP是很好的速度和程序可读性的中和。Microchip有DSPIC系列,我之前见过外国人用DSPIC做无传感BLDC控制器,效果还不错。

网友:
回楼上:
      是的,我也见过老外用DSPIC30F做的无传感器正弦波驱动器,马达和控制器是一体的.我听同事说过TI的东西不是很好买,还贵.我还是比较看中芯片的加密性能,不然你自己搞出一点东西,人家有钱的老板马上出钱给你解了,他还有工厂做起产品来比你更专业.就连凤凰电调的老板都很憎恨中国人把他的PHX-60的给解了,他们根本不去研究算法,而是单纯的复制就可以卖钱了,你说还干个鸟啊!!!我上次在模展上花70块钱买了一个电调,启动甚至连声音都和凤凰先前的版本一样,但仔细研究后发现性能还是很差的,估计是有些地方没有搞清楚,只要能转就卖了,就可以号称自主知识产权了.ACTEL的PROASIC3都可以解的!!!

网友:
解密太费事了,不如自己做一个

网友(2011-08-01):
回复 网友C:
第二,很重要的一点,程序中必须对换相时间有一个积分环节,
能详细说下这个积分环节怎么处理啊?

网友:
【44楼】cmsthy

积分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平滑作用,低通就可以

网友(2011-09-09):
够专业,拿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启动前的位置检测,怎么检测消磁时间呢?AD?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是高频直接启动吧,商品电调启动频率12K,或者8K,和运行频率一样的

网友(2011-12-21):
先留个名,再慢慢看.

网友G(2012-03-11):
我现在用同步检测,PWM ON期间检测反电动势,使用择多函数滤波,启动性能不是很好,必须加速到比较高的转速才能稳定进入闭环。
在PWM OFF期间检测反电动势,启动性能很好,但在高速时又容易失步。看来得综合两种检测的优点,启动和低速时在PWM OFF期间检测反电动势,高速时在PWM ON期间检测反电动势。

网友:
本人使用 STM8S903 做SENSORLESS的启动 使用同步检测, 标准 对其-加速-闭环  启动对于大部分负责没有问题。 但是不得 不说,, 启动有失败的可能 0.001    不过可以很快检测到,马上重启。

对于同步检测,最低速度,只要启动成功后,在10% PWM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电机一直工作在对拖状态,所以低PWM 转不起来了。

另外 功能简单的MCU 做高端的控制,很难。。 稍微一点数据计算就把MCU 累半死。

另外提醒大家,sensorLESS的控制器比HALL的更容易坏,不要盲目崇拜。

网友:
个人感觉 ,如果BLDC 继续发展下去。要有所突破。

有点想上FPGA了。 感觉MCU 无论在硬件还是计算方面都快到瓶颈了。

网友(2012-06-23):
这个贴子要记录一下。讨论很实在。

网友(2012-11-17):
我手头上有一台喷涂机,1200W,三相无刷电机

里面用的电机调速控制板是用STM8S105,
跟淘宝网上卖的这款控制基本一样

用STM8来驱动无刷电机,喷涂压力最大可调到200公斤,里面有变速箱
用起来感觉电机的快速启停非常可靠,根据喷枪的压力随时起停电机加压
视频后段喷涂时,电机突突的运行。。压力到就停止,一失压就起动。。
不知道是不是用ST的电机库来做的。。能满足商业化可靠性要求。。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Y1MDg4Mzg0/v.swf

网友(2013-01-08):
我手上有现成的mega8,和128,不幸烧了一片.正搭了个板子做这个,各种纠结啊。确实会有这种问题。试验了一下德国佬的那个电调驱动,也有类似的毛病。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无传感器BLDC要达到更好的启动效果需要更强更快的滤波算法,如卡尔曼滤波,但高速高精度的卡尔曼滤波是普通 ...

能分享一下资料么?必须要做好啊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分享一下资料么?必须要做好啊这个。

资料论坛上有,用搜索
想要效果好ATMega的运算能力不够,最好上STM32F407

网友(2013-04-22):
电机启动

网友:
BLDC的难点就是启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同步检测,PWM ON期间检测反电动势,使用择多函数滤波,启动性能不是很好,必须加速到比较高的转速 ...

哥们,你在一个PWM周期中检测几次

网友:
业余玩过一次,启动的时候也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哥们,你在一个PWM周期中检测几次

一个PWM周期检测一次

网友(2014-03-05):
我用一个STM8S103K3T6做了一个,启动倒是可以,也可以指定旋转方向,最低转速可以到60rpm。最高可以到4W多转,后面的版本换了个小的MOS管,最高只能到2W多了。缺点就是启动的时候会抖动一下,电流也比较大。

网友(2015-09-06):
现在正准备搞无霍尔BLDC,拜读大家的讨论实在受益非浅,学习了~

网友(2016-02-20):
虽然,工况没有你们那么复杂,不过启动也是头疼的事情!!!!!!!!

网友(2016-06-17):
收益颇深,不错

网友(2016-07-21):
收获不少,正在做这一块,不过刚入门

网友(2017-05-24):
受益良多,我就喜欢大功率大扭拒的无刷启动应用

网友(2020-01-04):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同步检测,PWM ON期间检测反电动势,使用择多函数滤波,启动性能不是很好,必须加速到比较高的转速 ...

PWM_OFF期间检测反向感应电动势,这个时候都不通电了,用比较器检测BEMF准确?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D:
关于异步反电动势检测方案,不知大家检测电路带来相位延时有多大?是否在30度之内?
我控制的电机是48V/350 ...

ZKF4050Y-DP-YP04N?

网友:
加油啊,继续讨论,膜拜大神们。

网友:
我搞 PMSM 的 FOC 驱动,也是卡在 起动 上。在重负载或变负载情况下,容易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