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8寸数码管电子钟~~~给大家show下

楼主(2009-12-27):
开始是自己焊线diy一个,试验ok了之后,投板!!

自娱自乐~~
废话不多说,上图!!

主芯片:Mega16
数码管:1.8寸
电源:6~9V和电池(2节、3节都ok,维持时间)
功耗:应该很低,没怎么算过
还有遥控模块一个,遥控器类似汽车钥匙,4个键(A,B,C,D)。

实现功能:
遥控器A键控制点亮数码管,显示时间;平时为了“省电”,可以遥控器B键控制关闭数码管,秒指示灯会每秒闪烁一次。
显示状态下,连续A键3次可以进行分钟时间调整;
不显示状态下,联系B键3次可以进行小时时间调整;
未接电源时,可以考电池维持时间,待接上电源后才能显示。

外壳太丑陋,没啥好想法,大伙给些建议。

顺便show下我的mini小pc~~

源码为icc开发

楼主:
原理图及源程序

网友:
拿什么芯片驱动的数码管啊!原理图没看明白!

楼主:
to3楼
光耦pc817控制数码管的电源通断;数据位是uln2803驱动的。

用的Cadence里的一个工具画图,可读性确是比较差。

楼主:
数码管是共阳极接法

网友:
学院路是柳州的?

网友:
可以把小时的十位进行零消隐,一句判断就行,好看,也省电

网友:
楼主这个估摸着是利用某些电路板改装的吧?如果是定制的PCB,就有点奢侈了,完全可以把PCB做到LED够用即可。

7楼说得对,做高位零消隐,这个在数码管显示中一般都是约定俗成的。反正你这个只要一句话就可以。

网友:
早就想做一个了,在你这个基础上加上秒和星期的显示,把遥控改为家里电视机的遥控器,秒的显示打算用比1.8寸小一号的数码管做.
以前做过一个小尺寸的,用0.5寸+0.36寸数码管做的,现在退休了

网友:
请教一下,你用光耦去驱动数码管的公共端,估计驱动不足吧
还有VCC_SHOW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高位0该消去。这个约定俗成,还真不知道,反正有好处,照这样改了!!

10楼
是pc817,电流足够。

网友:
再问一下,1.8寸的数码管每段点亮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楼主:
6楼
不是柳州的学院路

7楼
楼主这个估摸着是利用某些电路板改装的吧?如果是定制的PCB,就有点奢侈了,完全可以把PCB做到LED够用即可。
                                                                       ~~~~~~~~~~~~~~~~~~~~~~~~~~~~~~
面包板的意思么?

是够奢侈的,样板花了我200块。

楼主:
每段电压1.8v,3段最低5.4v;电流应该不大。

楼主:
莫老大
“酷” 申请,加分~~~

网友:
楼主,我的意思是这个PCB既然是定制打样的,完全可以做成更小的面积,把LED装下即可。其实LED在一个面走线,另外一个面有很多空间用来放MCU,驱动等器件,PCB的外围尺寸甚至可以做到比你这个LED还小,能覆盖到LED引脚就够用了(实际还是要稍大点,要不然没法固定了,呵呵)。

网友:
假如这是一件商品,有多少人会买呢?

网友(2010-02-16):
【18楼】 hzn1948
假如这是一件商品,有多少人会买呢?
-----------------------------------
没人买

网友:
太浪费了,就4个数码管用这么大个mcu,我做的,时分秒+星期显示,才用了一个2051,成本比你的低很多哦

网友:
功耗肯定会很高,家用的必须要用市电供电,市面上的电子钟只要一粒1.5V电池就能维持1,2年,这个还要4粒电池才能工作,维持不了一天。

网友(2010-03-19):
很不错。一共花了多少钱啊,

楼主:
mega16——20
数码管——10
变压器电源——10
遥控模块一对——30(可以不要)
其他的小东西——15
壳子——10

剩下就是制板的费用了

楼主:
对功耗的估计

我用3节5号电池供电,只是供单片机运行;只有接通电源的时候数码管才亮。
电池与供电电源之间串接一个二极管,实现接通电源时候不消耗电池。

算起来除了数码管之外电路的功耗应该很低啊,测试发现只用电池供电维持时间,不显示数码管,也就2、3天电池就没电了。电池的容量会那么低么?

网友:
东西不错. 记号拉. 高位请消隐一下.

网友:
这里也有一个 1.8'双色数码管+外壳=温度+时钟
http://bbs.yleee.net/redirect.php?tid=738&goto=lastpost&sid=hEhUaI#lastpost

网友(2012-07-14):
标记一下,

网友:
好东西,正求大数码管驱动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剃须刀给我一样的...

网友:
做PCB  太奢侈了

网友(2014-08-08):
编译了一下你的源码,发现没有通过,说什么重复定义

网友:
楼主,确定你上传的源码能编译通过吗?ICC AVR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