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DB25下载线接DB25转USB接口接电脑,quartus里面没有相应的硬件建立选项?

楼主(2009-12-27):
FPGA下载线.由于我用的笔记本  没有并口 没有去买USBBLASTER 用USB转换口接DB25并口下载线,quartu3s HARDWARE SETUP里面找不到相应的选项.我在网上看到不能这样接,哪位大虾能解释下为什么嘛?本人初学,菜鸟问题多包涵!

网友:
USB转并口是不能用的ByteBlaster的……
现在USB-Blaster的细节都公开了,如果觉得买的贵,那就自己做一个,硬件成本很低
(在电子市场找个摊位帮着编程一下CPLD就搞定了)。

网友:
因为你的USB转打印口对LPT口的功能实现的不完整。

网友:
因为理论上,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USB->并口,只能根据实现特定的协议的LPT,比如USB->ECP。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释.

网友(2010-04-19):
原来如此  难怪我买了个USB转并口的  接上去后没反应
看来只能看 USB-blast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