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很多人想找平板打印机,我来推荐一款

楼主(2009-12-27):
看很多人想找平板打印机,我来推荐一款
CANON BJC-50
无需任何改装即可打印平板
我用了几年了,试过打印1.6mm电路板,进板时稍点打滑,手辅助推一下就好
薄板的话就没问题了
这款机已经停产了,但是淘宝上有大量二手的。配件和耗材目前还能买到原装的。

另附一张图(懒得开新帖子了),半年前做的孔金属化切片(黑孔直接电镀工艺),质量跟板厂还有一定差距,但对于DIY来说已经足够了哈

网友:
打印后能直接腐蚀吗?

网友:
得用防水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墨,所以还不行
墨水不能浸润,线条会断成很多小段

网友:
这机器确实很多而且便宜,前几天从你在平板打印机帖子的回帖里看到这机器就上淘宝看了下,带黑色墨盒的才100。唉 墨水

网友:
早点看到才好

网友:
建议楼主打感光板试试,看在感光板上是不是断墨

楼主:
to 【6楼】 sxpb2005
当然早就试过了,结果相当杯具
1、墨水无法浸润,线条会断成很多小段
2、由于电路板比较厚,故压紧力显得比较大,而打印机出纸辊是较锋利的金属轮,会把感光膜刺穿

也许通过适当改造可以解决,不过我一直没有精力做
这款机淘宝上有大量廉价二手机出售,有兴趣的人推荐买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不知道感光干膜直接进激光打印机效果会怎样?
有小白鼠愿意冒着牺牲打印机定影棍的风险试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比较担心感光干膜受热会失效……(没试过,仅仅是猜测)

网友:
感光干膜失效是小事,不成功就算了呗,熔在定影棍上可就麻烦了。

网友:
对前辈的孔金属化工艺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感光干膜直接进激光打印机效果会怎样?
有小白鼠愿意冒着牺牲打印机定影棍的风险试试吗?

你的意思是打印好了感光膜再贴在PCB上吗?
如果是打印完成,曝光好后再贴在PCB上的话,可以把激打的定影部分拆除,让打印出来的感光膜不经过加热定影碳粉。出来的膜马上进行曝光处理,然后抹掉碳粉,再贴上PCB上。这过程只要小心一点处理,上面的碳粉是不会掉的。最后就是感光膜的后期显影了。

网友:
CANON BJC-50 是喷墨打印机吧?没有定影棍吧?先在覆铜板上贴上感光干膜,再打印,曝光,可以吧?楼主可否试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早就试验过了,请看7楼

网友:
激光的不能改造成平板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成“内转印”形式的还有可能,以目前商品激光打印机想直接改成平板的不太可能,估计硒鼓打不了几次就完全报废了

网友:
激光打印机如果想改成平面打印的有一定难度,但不是不可能。
首先,不能用感光鼓直接接触待打印的物体,必须有一个转印过程,这个过程如同打印机中的静电转印过程一样也必须是静电转印。
所以,要做一个软的转印辊,它必须是可充电的,便于将感光鼓上的图像通过静电转移到软的转印辊上,然后再转印到复铜板上,当然,这每一步都必须通过静电转印。

网友:
回复 网友D:
激光打印机如果想改成平面打印的有一定难度,但不是不可能。
首先,不能用感光鼓直接接触待打印的物体,必须有一个转印过程,这个过程如同打印机中的静电转印过程一样也必须是静电转印。
所以,要做一个软的转印辊,它必须是可充电的,便于将感光鼓上的图像通过静电转移到软的转印辊上,然后再转印到复铜板上,当然,这每一步都必须通过静电转印。

覆铜板导电呀,静电能够按照图像分布吗?

网友:
请问这张图(原文件名:20091227A.JPG)是用什么相机拍的。

网友:
难道就没有人研究出一种墨水吗?
这种墨水配合平板打印机,专门给在铜板上打印电路图. 有高人可以关注,这可是市场机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市场太细, 没有公司会研发的.

你可以试试用暖风把喷墨盒温度升至80度c.
放一点白腊. 这是个很明显不成功便成仁的试验.

另可以试试紫外线固化墨水. 在墨盒内是液体. 照紫外光后变固体.
这个成功的机会可以高一点.  但这样的墨水最少要买1公升.

你可以上网查找一下.

我个人觉得紫外线固化的办法最有味道.

第一次打印电路. 用fecl3 刻蚀. 再转孔.
第二次打上一层作绿油.
第三次打上一层作白油.
我暂时没有时间研究, 希望你可以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导电也可以打,因为之前试过用普通激光打印机直接打柔性板没问题

回复 网友G:
OLYMPUS C-310
我在论坛里发表过的所有实物照片都是这个相机拍的
很老的机型了,还是用5号电池的,朋友淘汰下来给我的

回复 网友E:
我也想找这种墨水

网友:
我跟一家大的墨水制造商的研发人员聊过,这些可固化的墨水有,但不是普通的打印机可以打印的,需要专用的打印头。所有的桌面打印机的打印头都不合适。只有一些特殊的宽行打印机或专用打印机适用。

激光的也了解一些,想把碳粉直接打到pcb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一般喷墨头用电热办法, 制造一个小气泡爆发一点墨水出来.
Uv 固化墨水的粘度比较高. 用这种头的成功率较低.

Epson 所用的是压电式piezo头. 可用来喷pigment类墨水.
成功率应该比较高. 但epson 机不容易改.

所以改变一下思维方向. 造pcb只要墨水贴在pcb上就可以了,
用溶剂把uv固化墨水稀释一下. 应该可以用一般的bubble jet打出来.
只是打印的速度减慢. 好让溶剂蒸发后再用uv灯固化.

网友(2010-03-13):
关注一下平板打印机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一般喷墨头用电热办法, 制造一个小气泡爆发一点墨水出来.
Uv 固化墨水的粘度比较高. 用这种头的成功率较低.
Epson 所用的是压电式piezo头. 可用来喷pigment类墨水.
成功率应该比较高. 但epson 机不容易改.
所以改变一下思维方向. 造pcb只要墨水贴在pcb上就可以了,
用溶剂把uv固化墨水稀释一下. 应该可以用一般的bubble jet打出来.
只是打印的速度减慢. 好让溶剂蒸发后再用uv灯固化.

CAD 出图机哪种可行不  吧图打在了 PVC纸上的

网友:
既然是打印机嘛,就直接把打印头改成激光雕刻头嘛,这样不就省了那么多步骤了吗?当然这款机机是比较难容下那个激光雕刻头哦!

楼主:
回复 网友J:
既然是打印机嘛,就直接把打印头改成激光雕刻头嘛,这样不就省了那么多步骤了吗?当然这款机机是比较难容下那个激光雕刻头哦!

您能提供一个[能雕铜的]激光雕刻头么?不管体积,链接也行

网友:
我觉得很难有啊,铜板光亮,反光性想必不错,一道光照上去,十分的功率也得有五六分反射出来,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铜对532的激光吸收很大,所以雕铜一般都用YAG激光器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K:
铜对532的激光吸收很大,所以雕铜一般都用YAG激光器

原来如此啊。但是激光切割是不是靠热效应?铜的导热率也蛮高的……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楼主:
激光以前早就讨论过了,可以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2670
如果谁能找到两万元以下能切铜的激光器,我一定会尝试一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天。。无机酸你可别玩过头了啊!两万元能做多少板子啊。虽说是为了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K:
铜对532的激光吸收很大,所以雕铜一般都用YAG激光器
原来如此啊。但是激光切割是不是靠热效应?铜的导热率也蛮高的……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功率够了,也就是瞬间的事情。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就变成焊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激光切PCB关键不在于能把铜切掉,而在于把铜切掉之后底下的树脂基板还能活着
一味的增大功率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基板都烧掉了,还玩什么?

网友:
是啊,确实如此。
   去年曾去大族激光那里玩,在他们演示间试过,烧过后基板都成炭黑了。当然,这还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是激光雕刻系统不能读取PCB文件,那时还没想到用PDF打印机处理,演示厅里面也没相关软件转换,折腾半天没弄出什么结果。不过,激光刻PCB确实非常迅速。

网友:
再快,雕刻出来的PCB只有一层铜膜一撕就掉,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
我不喜欢撕,还是让机器多干一会活吧

网友:
看样子还可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能不能打PVC板?附着力强不强的?

网友:
墨水打印到铜板上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墨水遇水就化了,跟没打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O:
墨水打印到铜板上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墨水遇水就化了,跟没打一样.

不是有防水墨水吗?

网友:
to ls
听说有,但没试过,楼上有人说要用专用喷头打,我个人倾向于相信.
另据说打完以后还要烤一烤,也没试过.
目前还是热转印好使,不做双面板就没事.

网友:
所以这事没试过前还是心存疑虑的,很多广告说能够防水,有人说不行。我自己目前也没时间试,即便有时间,对在工作室搞化学东东还是心存疑虑。但对这个事情的结果还是有些关心,毕竟20多年前自己也是这样DIY过来的

网友:
价格如何?我也准备投资一台.

网友:
在金属上刻字的电刻机,加大功率,装在雕刻机上直接刻出不行吗?不知道能不能刻动铜。

网友(2010-05-06):
无机酸,你看一下这个,http://www.piclist.com/techref/pcb/etch/c84-st.htm,
还有这个,是一种墨水,老外用它来做。http://www.inksupply.com/product-details.cfm?pn=MISPRO42-SET-MK。
希望你早日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P:

先感谢了,我仔细看看

网友:
哎呀这个打印机我也有啊,确实可以进平板,问题是换墨水以后还能喷出来么

网友:
多谢高人制点

网友:
淘宝上有人改光盘打印机的,1500改一个,其实改应该都还可以,主要是墨水的问题,我看淘宝上有卖油性墨的,可以试试会不会泡开

网友:
我有一个设想,就是用稀释的糖水做墨水打印电路,之后用激光打印机的墨粉粘附到铜板上,再到烤箱中加热固化。不知哪位大侠能做个实验试一试行不行,可以的话我就买喷墨该机了。

网友(2010-06-05):
这个打印机看上去是喷墨的 想请教下 如何让墨水留在板子上 达到类似激光打印机的效果!?
可能的话 准备投资一台~~

网友:
近期有点忙,有空打算开发打印PCB专用墨水玩玩。(呵呵,忙估计是借口,因为做化学实验不像做电子实验那么方便,世博期间上海化学品管制又比较严,现在去试剂商店买易制毒化学品以及危险品都得去公_安局开证明了,常见的很多东西都管制了)

     理理头绪,打算买个无机酸大侠推荐的CANON BJC-50感受一下先。

    有一个问题问一下无机酸大侠,就目前CANON BJC-50使用普通墨水而言,在PCB这种坚硬的表面,而且PCB基板有的不怎么平整,印迹的清晰度和分辨率如何呢,和打印纸上的效果相比呢?

    弱弱的问一句,无机酸大侠是不是也是学化学的同行啊?

网友(2010-07-21):
考虑用松香酒精溶液,楼上的试试看

网友:
看到你说的现象,想我曾做过的一个试验。转印,电解。墨掉了。
我想到掉可能有两个原因:1浸润不好。上面看到镀孔,换句话说你用过浸润剂或相关材料。是否用润湿剂处理完会好转。
2、由于附着不好,如果调整不同阶段温度及老化程序会有所改善。

发现铜与氯化铁溶液润湿不是很好,温度到40-50度会有所好转。再有用软水也会有好处。比如常见又免费的空调冷凝水。

仅仅猜想,做不了试验。希望有新发现。

网友(2010-09-11):
mark一下,手上也有个bjc50,有空折腾一下。

网友(2010-10-20):
这机器我有一台哎~ 十分喜欢的机器

网友(2011-05-22):
大家好好研究。

网友:
电解这个方向不错,值得大家深入